请教一个单管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8):
请教大家,使用一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制作单管外差机,可以使用来复再生?谢谢

网友:
不能吧,既然是外差机,就必须有本振、变频,这样就占用一个管子了,想再让这个管子分身做中放、或者低放......有些不可思议

网友:
同意楼上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使用一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制作单管外差机,可以使用来复再生?谢谢

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外差可以,超外差好象不行。
本振,混频,用一个管子,然后是二极管检波,来复低放。
难点是混频工作点比较低,低放效果不好。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高工作点本振,二极管混频,本振管兼高放,来复中放。有兴趣的朋友试一试。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单管超外差就实现了。如果不用高放,可能会好做些,否则有可能需要三连调谐:本振、输入、高放输出。

网友:
好多年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单管身兼数职的外差机。记忆模糊。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外差式与超外差式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有没有外差式的成品机?

网友:
单管外差机没有实用意义

单管同时完成本振、混频、来复再生?如此多次利用,很难实现!如能够的话,永动机的实现,也就不远了。
    单管外差机只可以完成变频(本振与混频),产生的中频信号经中周送至二极管检波,音频信号再输出给耳机或其它音频放大器。
    我并没有安装试验过,感觉它的收听效果(灵敏度与音量)不如单管来复再生机。整机只有一级放大,不如来复再生机单管还可完成高放与低放二次放大。充其量,也就是二者灵敏度相当,而音量肯定不如后者。
    而具有中放的外差机,一般有三级中周对同一频率加以选择,对一个固定中频有二级放大。其良好的选择性及灵敏度,更不是单管外差机可比的!
    单管外差机试验、感觉一下可以,没有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