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6P1推挽功放,给大家看看电路图。

楼主(2010-09-29):
先说好哦!各位老师看了不要笑哈~~我脸皮薄
    这个电路是我的6P1推挽功放的实际电路图,电路形式估计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很传统。电路中使用的阻容参数是小弟自己设计计算出来的,没有章法,属于乱打乱盖,有什么错漏的还望各位指教, 电路图是用手绘的,大家将就一下哈,小弟献丑了。这功放机是我配给电脑做放音用的,呵呵要求比不上发烧级别,大家不要笑哦!!
机子的外观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呵呵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5957-1-1.html:hug

网友A:
无烟斑竹这个线路线路不错,功放部分用了固定栅负压,屏压也很高,输出功率比一般线路要大些,倒向极平衡不知怎样,另问下版主线路图是在电脑上画的吗?

网友:
不错。
电子管画得也太长了,有点不好看。

网友:
屏压有点高,  还采用了固定偏压方式, 输出功率12W吧?

网友B:
  无烟版主的东西一定要支持
屏压高是一方面,帘栅极 更显得高了 6P1最大阳极和帘栅极电压都是250V  用的高了影响管子寿命
固定栅压23V,太低了,已经属于深度甲乙类状态

网友C:
电路画的不错 比我画的好看多了。

网友D:
6N1 6N3混用容易插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好!插播一句:你这个图是怎样画的?好长时间了看到这种手绘图,不知道怎么画的。谢谢!

直接拿笔,在A4纸上画图,扫描……  就是你看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烟斑竹这个线路线路不错,功放部分用了固定栅负压,屏压也很高,输出功率比一般线路要大些,倒向极平衡不知怎样,另问下版主线路图是在电脑上画的吗?

倒相的平衡性不错,用示波器观察正负波形峰峰值误差非常小,可以通过改变62K电阻进行微调,电路图上的数据是实际修正后的使用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烟版主的东西一定要支持
屏压高是一方面,帘栅极 更显得高了 6P1最大阳极和帘栅极电压都是250V  用的高了影响管子寿命
固定栅压23V,太低了,已经属于深度甲乙类状态

呵呵! 理论上是寿命短,但是我使用5年多了性能没啥削减 所以就没理会了,固定栅压不够低,屏红就上来了,有一次听着听着胆味越听越爽,回过神睁开眼一看4个6P1烧地跟火球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1 6N3混用容易插错哟

6N1 6N3很容易区分的,再说了自己玩的机子我还没插错过,在我的风格中6N1都是担负一些末前级之类的工作,小信号放大一般都是别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画的不错 比我画的好看多了。

谢谢夸奖 徒手画图没啥水平……

网友F:
何不试试经典的威廉逊电路?
盛名想必非虚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不试试经典的威廉逊电路?
盛名想必非虚得的~

玩过了~不太喜欢那种折衷的感觉,我还是喜欢束射管自身的豪迈%

网友:
我还以为在电脑上直接画的那,在电脑上画图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您这图画的很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描的时候校正一下扫描仪的白平衡和伽马值就差不多了,成图后在修正一下亮度和对比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从来都是手工画然后照下来的。

楼主:
呵呵相机可以应付一下,但是对各位朋友的眼睛负责,版主要以身作责,发图要养眼要顺眼,给大家看着舒服才是我的发帖配图的标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图就直接上了,大图一般是分作两半或者四半上的。

网友(2010-12-08):
为什么差分倒相,2个电阻不相同呢?

网友G:
问2个问题,1、6N1组成的差分电路为何屏级负载电阻不取一样大?
2、不用6N3的放大,直接用6N1的差分输入能行吗?

网友:
6N1的电路,在晶体管中我看到是见过不少。但电子管的却没见过。我看的电子管的图不多。

6N1这种用法,在60  70年代的电子管时代,是常见的用法吗?
你这种用法是自己设计的吗?还是从那里学习的?

网友:
把你的主电路图画出如下:(也象上面几位说的一样,对你的倒相部分有些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2个问题,1、6N1组成的差分电路为何屏级负载电阻不取一样大?
2、不用6N3的放大,直接用6N1的差分输入能行吗?

直接用差分输入是可以的...,不过常用的差分电路采用恒流源的方法来使输出信号达到对称平衡,或者阴极电阻取大阻值+负电压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下图是我用了10年的一个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2278-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7327-1-1.html

网友:
我是说直接只用一级差分倒相驱动6P1的推挽,可以吗?

网友:
接上当然照样会响,只是输出很小。。。

网友:
我是说直接只用一级差分倒相驱动6P1的推挽,可以吗?

如果是想简化电路,那就在差分前或者差分后加一只晶体管、电子管输入变压器,或者把输出变压器反过来用也可以。

网友(2011-01-30):
引用 楼主:
先说好哦!各位老师看了不要笑哈~~我脸皮薄
    这个电路是我的6P1推挽功放的实际电路图,电路形式估计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很传统。电路中使用的阻容参数是小弟自己设计计算出来的,没有章法,属于乱 ...

博主:您好 !用两个6П6С作推挽放大可以吗?阴极电阻是多少?请介绍一下6П6С作输出变压器的数据。

网友H:
仔细研究版主的电路图!鉴定完毕!此电路纯粹严重失真!倒相电路存在严重问题!按照此电路!绝对没有好声音!只能是倒相电路只有一半工作!也就是推挽6P1只有一只在工作!真的很纳闷!怎样子用了5年?????????????????????????加我QQ372286456 深入探讨此话题

网友:
长尾倒相!电路图

楼主(2011-05-07):
引用 网友H:
仔细研究版主的电路图!鉴定完毕!此电路纯粹严重失真!倒相电路存在严重问题!按照此电路!绝对没有好声音!只能是倒相电路只有一半工作!也就是推挽6P1只有一只在工作!真的很纳闷!怎样子用了5年???????? ...

话不能绝对啊!估计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了解电子管,我们的思维也不要仅仅局限在几本古老的电子管书籍上,此机的确已用5年多,用示波器观察在30~2500HZ正弦波范围内波形观察不出失真,也许我说这些您也不太相信。 在南宁的坛友或者附近坛友欢迎登门沟通试听。

实际上电路上的6N1中的2个电子管组成的电路就是以差分倒相为基础, 阴极连接后的4,7K电阻是这两个管子的负偏压电阻,同时也是左右管之间的信号耦合负载,信号经左管栅极输入后,在左电子管屏级和阴极可以得到2个信号相反,但幅度不同的信号波形,其中屏级信号幅度正好可以驱动,后级的上6P1管,阴极的信号直接耦合到右管的阴极,由于右管的栅极直接接地,很多人就认为该管不能进入工作状态,其实不然,接地后即给栅极提供栅负压,也给交流提供一个直接回路,这样这(右)边的管子就成了典型的栅地放大电路,该电路的特点就是从阴极输入,屏级输出,输入和输出波形同相,这样就完成了信号的倒相过程。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其实差分电路的共阴电阻不管是大是小都可以进行差分放大,只是性能上的不同而已,平时我们见得最多的长尾倒相实际上也就是用大阻值的共阴电阻来减小差分输出量信号间的差异, 而我这里是用不同的屏负载电阻来修正差分信号的差异。最终达到的是异曲同工的目的,也喜欢有条件的朋友搭一个电路用示波器来证实一下,能够否输出一对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波形。

网友I:
回复 楼主:

什么时候有空去你那听下!

网友B:
梁哥所言极是
理论和实践本身就应该时互相印证的,现在实物已经成功,理论上必定合理, 也许大家分析的还是有些狭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时候有空去你那听下!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2个问题,1、6N1组成的差分电路为何屏级负载电阻不取一样大?
2、不用6N3的放大,直接用6N1的差分输入能行吗?

答:
1、差分屏极电阻取值不一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倒相后得到幅值一样(尽量接近)的倒相信号,因为两管在信号输入的位置不同,左管是栅极输入,右管是阴极输入,输入阻抗不同放大的信号强度也不同,所以用屏负载进行调整。

2、不用6N3是可以的,但是你前面送来的信号要有足够的强度才可以得到合适的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好的,到时我也带上台6P1去PK下!

引用 网友B:
梁哥所言极是
理论和实践本身就应该时互相印证的,现在实物已经成功,理论上必定合理, 也许大家分析的还是有些狭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2011-08-10):
先说好哦!各位老师看了不要笑哈~~我脸皮薄
    这个电路是我的6P1推挽功放的实际电路图, ...
引用 楼主:

    老乡.......请问6P1声音好,还是6p6的声音好呢?换上6P6声音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各有特色 但是我觉得6P1和6P6P在同样电路上没啥区别,可能是6P6P体积大看着舒服而已吧

网友:
回复  卑贱

    各有特色 但是我觉得6P1和6P6P在同样电路上没啥区别,可能是6P6P体积大看着舒服而已吧 ...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楼上的小鱼真的拿他的机子和你PK啦吗?在本站认识他半年还没有见他得空过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至今没接到接待通知,我的好茶都放到发霉了……

网友:
回复  卑贱

    呵呵至今没接到接待通知,我的好茶都放到发霉了……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家伙还真是那么忙啊

网友(2012-03-15):
引用 楼主:
呵呵! 理论上是寿命短,但是我使用5年多了性能没啥削减 所以就没理会了,固定栅压不够低,屏红就上来了 ...

喜欢6p1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