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新用途——LED驱动器 buck降压

楼主(2010-10-01):
MC34063 新用途——LED驱动器 buck降压
开关电源芯片MC34063第5脚是反馈脚 高于1.25V停止OUT 利用LED采样电阻上2降压~反馈到第5脚~电路用标准降压~

网友:
我在论坛上发过类似的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0485-1-1.html

问题是反馈电压1.25V导致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太低了,甚至不如自己用分立元件或者与非门搭的高

呵呵 ,虽然没用过这个芯片,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失败吧!

网友B:
不如串个电阻, 还没有 EMI 干扰, 效率未必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串个电阻, 还没有 EMI 干扰, 效率未必低。

12V输入,输出是1W的LED(约3.7V),串电阻的效率

用34063做驱动,输入电压越高,串联LED越多,效率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输入,输出是1W的LED(约3.7V),串电阻的效率

用34063做驱动,输入电压越高,串联LED越多,效率越高。

            三个 LED,  串个电阻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 LED,  串个电阻不可以么?

如果输入是稳定的12伏,当然可以。否则电阻按那个电压算?

网友:
昨天去西四看到卖LED灯泡的摊,他们做成射灯,里边就加有一个小板子,下边是插脚,板子上一个SOT8贴片,还有些其他元件

网友:
34063效率较低,用电池供电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