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 自激开关稳压电源 10W

楼主(2010-10-01):
手工打造 自激开关稳压电源 10W

手工打造 自激开关稳压电源 5V2A
TL431稳压
817反馈
6N60驱动
变压器是拆机件
带EMI处理 高工作余量~~
带过流保护
电路图很成熟

网友A:
上图
强烈要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强烈要求上图

手机充电器标准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参数?

电脑开关电源 5VSB待机变压器

网友A:
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工作?

成了LED照明电源~~

网友:
可以试试用TOP221推5V待机变压器,配431&817稳压,输出要比自激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集成块驱动的电源的杂讯比自激的还高?

网友:
用13001做了几个,一做必烧,换13005才行.成本好贵.
不知道充电器用13001怎么没事.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山寨厂的工程师技术硬

网友:
相当于人家把厚书读溥,取其必须.
多一个浪费,少一个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能充的滤波电容都去掉了...4148当整流管...取电源指示灯的电压做参考电压..
没法再精简了.现在还有IC的充电控制器..电路越来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