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A单管场效应甲类功放

楼主(2010-10-01):
元件不多,成本超低
电阻 1K 1M各一个 1个100K可调 15-60W的12V石英灯泡1个
电容 0.22-0.47U一个  22-47U一个 220-4700U一个
图上的其他零件可以省略,其实元件变动的影响不大,而电流加大声音质量也会飙升,输出电容耐压不要低于16V,而且质量要好,不然会严重发热
我这里用到IRF540 60N03L 55N03L 03N03L 其实都差不多

楼主:
几个贴片MOSFET都是从PC主板上拆的,散热片难搞,干脆将它直接焊接到大管管壳上
这些管壳是上次做IRFBC40留下的废品,再利用起来
大的是C5200的管壳,中间是K2746的,这个管壳管芯周围的部分有个涂层,上不了锡,不过管芯面积足够容纳55N03L的散热面,小的是C2073的管壳,这个管芯有硅胶封装,要先把它刮干净,不然对改造不利

楼主:
这个是IRF540成品板和一个试验板
其实100K电位对声音影响不大,只要不要调到尽头,声音都差不多
用的都是好元件,松下电位器,日本化工电容,松下CBB

楼主:
限流电阻是40W的,不好找,用灯泡来代替,我试过供电20V,但声音和12V差不多,可能是我的扬声器问题,我用1W 3.2欧扬声器裸跑已经很大声,用4欧的音箱听声音也不小
ELNA 8200U的输出耦合声音和200V 330U的电容声音差不都,但8200U电容在100K电位调得偏地的话会有打嗝,声音断续,灯泡闪烁。更换功率不同的灯泡以改变电流,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但不能省去它,在12V点直接加电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电源用的什么?噪音控制的怎么样?

15R40w的电阻真的不好找啊,就是有也是个巨无霸!
能不能用电阻大的粗铁丝代替?15欧应该用不了多长,或是用粗铅丝?

或是电炉丝?可以缩小点,不然板子上带个电灯泡,太那个了~~~~~~

楼主:
PC主板上的低压大功率MOS管是做甲类的佳品,其实电阻不一定用15欧,阻值小电流更大,甲得更BT
我用普通的EI牛,ZCA的功率取决于大功率的阻值大小,电源处理要做好,不然扬声器会震,但0.5-1米后就听不见了,我用VC9808测过空载无屏蔽时扬声器会有100HZ输出
最好用低压灯泡,电阻发热厉害

网友:
散热器感觉小了一点

楼主:
这几种MOSFET的内阻很小,不到90毫欧,发热不多,最多一个小风扇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热不多,没在打电流下吧,再个空载5W就足以使那个非常烫了!!

网友:
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2013-11-03):
发热不多,最多一个小风扇就OK了

Build one and you will know quickly how wrong you are.

网友:
这么焊功率管,没有导致失效?这管子着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