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声道的请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02):
大家好,小弟准备做一个前胆后石的功放,前级用6N3作输入,后级输出用TDA7294接成BTL的接法。具体请看图纸,两个声道就解决了,但还有一个低音部分,用什么电路比较好,如果要兼容这个图,该怎么接?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看低音炮就用这个BTL接法好了,主声道还是用7294,OCL接法输出。

网友:
用LM4766组成BTL就好

网友:
楼主看看这样行不行?采用【无源分频】;先使用两只电阻“混合输入”。再用一只【可调电阻】来调节输入信号的特性,达到与其他通道的【响度平衡】;对地的电容(1-2uf)用来“滤除”【中高音频成分】“获取所需频段”。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但是【分频点】欠精准,调节电容量可以改变所需频段,电容量越大,中高频被“衰减”得越多、、、、、、如需要【有源分频】日后补图,恭请花版
楼主提供了电路图,也是给大家分享,为此也赞一个!

楼主:
呵呵,杨老师的办法简单实用,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这电路的最大功率可达100W,资料介绍声音挺不错的。但不知电路可行性。所以就来请教高手们了。谢谢各位赐。

网友:
不谢不谢,按照厂商的规格书来做,散热片到位,一般问题不大,我这个电路的性能一般,有源的更好,花版、蛤版都可帮上忙

网友:
用 TDA2030A 体积更小, 价格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