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假、论假、打假

楼主(2010-10-03):
因一仪表设备上要用到导电率比较好的工作在大电流上用的的电线,以前都是买的音响线,因为音响线都是用比较高级的几百股无氧铜线制造的,内阻特小线又比较软.
但这次买来的音响线却使我大开眼介了,因为我在调试设备时大电流始终调不到位,感到很奇怪?
最后检查出来问题出在这音响线上,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音响线,居然是假的,是用细铁丝镀铜的.我调试中大电流的电压全部降到这电线上了.
这样的老板生产这样的假电线有前途吗???我真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啊!!!!!!!!!!!!!!!!!
我用一块磁纲挂起来,这音响线居然两端头就吸起来了.

网友:
如果是正规场合买到的,到管理部门投诉。
当然了,如果很便宜,在一些低电压、小电流、短距离的场合用用,可以节约一点开支。

网友:
高新技术!厂家技术人员精通理论,电流的趋肤效应被活学活用!

网友:
这是新技术吧?

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为什么越来越多屡禁不止?主管部门不作为!

做的多好啊?铜光闪闪,镀铜铁线、铜包铁线、铜包钢线、漆包铝线......把铁卖成了铜价钱,真正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是创举,这就是GDP?  估计这样的产品,还有一套冠冕堂皇的本行业的“技术标准”-----能通电.......

日本人骗我们,凡是能用塑料代替的,绝对不会给你用一点金属,我们还认为人家技术先进;我们自己骗自己,能用铁的代替的,绝对不会给你用一点铜,我们还以为我们资源节约。

态度决定一切,这样的设计态度、生产态度、管理态度,最终将决定一个事实:中国工业的凄婉终结,一个只会做壳的国家,永远也不会造出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飞机、轮船。

网友:
我买线必备的两件东西就是磁铁和千分尺。

网友:
我们这里我只是听到过漆包铝线做的变压器。还是第一次看到镀铜铁线做的音响线。哈哈  看样子科技又进步了。(以前的技术是搞不出来这样的东西的吧)

网友:
嘿嘿黑嘿!!!!!!!!!!!!!!!!!这也给老沈碰上了!!!!!!!!!!!!!!!!!!!!!!!

没办法!!!!!!!!!!!!!!!!!!!!!!!!

都是日鬼惹的祸!!!!!!!!!!!!!!!!!!!!!!!!!111111

还有啥都不懂的鸟,瞎指挥!!!!!!!!!!!!!!!!!!!!!!

能不出乱子吗?????????????///

看着好了,以后,麻烦多呢!!!!!!!!!!!!!!

楼主:
我说它镀铜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可能连镀铜都没有,因为镀铜还要用电解铜板,很可能镀的是假铜.

网友:
进来看看,长点见识。
真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不然马列主义觉悟不高,容易上当受骗。

网友A:
也许是为了增加抗拉强度中间加了一根钢丝。

我记得长途输电的高压线,外面是铝线里面有一根钢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为了增加抗拉强度中间加了一根钢丝。

我记得长途输电的高压线,外面是铝线里面有一根钢丝的。

这个真的有。
另外军用的电话线,6股铝丝三股钢丝,目的也是提高强度,防止破坏。
当然楼主的音箱线,一般可认为是假货劣货,除非有特别的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早倒为好。

网友:
十多年前就碰到过了,当时的厂领导脸都绿了。看到供应科全体出动,先找了一批喇叭砸了要磁铁,每人拿一块到仓库里检查电线,把有铁丝的分拣出来。后来又在已经检合格的里面又再查出还有带铁丝的,原来是喇叭磁铁的磁力不强用理疗的强力磁铁复查又查出来了。据说质问电线生产厂,他说是铜丝生产厂蒙骗了他。谁知这话是真是假。

网友:
如今,上街买铜线的首要必备工具就是一块微型强磁铁!

网友:
电话线使用铁线倒没什么(但是不能使用杂质很多的铁线否则线材硬而脆容易折断还易于锈蚀),一来电话信号对导线的电阻要求不高,二来使用铜线,早晚要被偷盗电线的贼惦记上。我倒觉得,铁线镀铜根本就是画蛇添足。因为铁线镀铜后,接头部分会很快锈蚀,估计电话维修工作量的大部分就是由此而引起。倒不如老老实实使用铁线镀锌,一来便宜,二来减少被盗,最重要的是接头不容易锈蚀可靠性提高了。倒是外绝缘皮应当使用好的材料,因为绝缘皮不好会大大影响线路的可靠性。也许电信部门不在乎每天大量的维修工作量,这些消耗不计入运营成本?还是运营商财大气粗不在乎这些?看不懂。
山寨东西有的害人不浅,但是有的确实有其实际意义。
例如电脑网线,正宗的是八根0.51mm铜芯线外加金属屏蔽层、阻燃防火外绝缘套,6-8元一米。国人研究的结果,现在99%以上的电脑网络只是使用其中的1、2、3、6    4根,其余的4根是压根不用的(为将来1000M网络备用的)。因此市场上有4铜4铁或者干脆是4芯的网线。另外电脑网线有其独特的双绞合结构,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所以多数场合外屏蔽层有无意义也不大。因此洋人进口的网线6-8元一米,国人的山寨网线批发0.5元一米,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明显影响使用(目前的所谓宽带网只是1-2M,将来网络运营商慈悲了或许好的网线能派上用场)。
当然了,遇到信号特别弱,或是电磁干扰特别强,或传输距离特别远的场合,用那6-8元一米的洋网线,确实会立杆见影。
要是装修房子,网线自己买单,是要6-8元的洋货,2-3元的仿洋货,还是用5角一米的山寨货,可得好好想一想。
上述四铜四铁的网线,如果其他地方是按原规格制造的,一般不影响使用。但是现在市场上还有一种山寨版的网线,全是再生铜(杂质多硬而脆弯折易断)或者铁线镀铜,绝缘护套是再生塑料(质脆不耐老化强度不够),这些虽然有时也能勉强使用,但实属垃圾货色不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