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磁现场直拍

楼主(2010-10-03):
充磁所需要的所有装备如下图,只需要把插头插在220V的电源上,然后再把插头插在图中的插座上就完成了一次充磁,在往图中的插座上插得时候要注意安全,会发出很大的放电声音,并伴随着火花,一般充两次就行了。
原理草图,电阻为3.9欧姆,电容规格是450V 330微法,用了3个。线直径为0.6mm,每个磁铁绕的匝数为13匝,感觉10匝就足够了。
已充好磁,下面开始卸装。
上支架,并测试,表头灵敏度为7.5微安左右,剩下的退磁工作就简单多了。业余条件下给MF10表退磁很简单,只要把2个磁铁往外撬出一些,然后再复位就可以了,如果退的不够多,可以往外撬出的多一些,然后再复位,一般都能达到目的。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保护叉做得漂亮!

网友:
短路铁和保护叉都很漂亮。

电容多大?是串联还是并联?没看清楚最好来个特写镜头。

线圈匝数是多少?

电源插头两线的,插线板引出一根线,如何连接?最好上个线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保护叉是从老杨那里买到的。

网友:
麻烦楼主给个带数据的原理图呗。
先谢了!

网友B:
冲大了怎样退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调压器加上线圈就可以。具体坛上有帖子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调压器加上线圈就可以。具体坛上有帖子教的。

是用交流电吗,线圈是在磁铁上呢,还是像录音机磁头那样用个电磁铁消磁呢?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充磁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另用个线圈。

楼主:
由于发帖时比较仓促,现结合各位朋友的疑问,原理草图已上,内容已初步补充完整。

网友:
看到了,谢谢!

再问:线圈线径和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大了怎样退磁?

参见文立刀先生的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E4%B4%C5&page=3

网友(2012-04-09):
果然是牛人啊!!!

网友:
果然是前年的老帖,不过给没看过的人看看也不算错。

网友(2013-10-31):
技术贴得顶顶。。。

网友:
好贴,早看到就不把手上的MF10送人了。

网友(2015-05-10):
温故而知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