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过ZQ1-0.1/0.3闸流管

楼主(2010-10-05):
淘得几只ТГ1-0.1/0.3闸流管:

原来它是ZQ1-0.1/0.3的早期产品:

参数:

在10W以下的胆机上也许可用作高压整流软启动,有人出了个应用草图:

要求延时60秒,阳极电压分别在250V、110V的条件下,图中的RC数值该用多少?
望诸位老师不吝指教为荷!

网友:
是用来“稳压”还是整流“缓冲”?貌似晶体管有源滤波?管子后面要不要再加个小电容啥的?

楼主:
“缓冲”是目的。

楼主:
象可控硅。

网友:
顾名思义?

楼主:
后面是要加几级RC滤波的。

网友A:
如果将它应用与胆机,那只在前级使用好了,这管子的特性就这样了······可以把【栅极电阻】改用150kΩ的电位器,调节出你所需要的值

楼主:
对,简便易行,谢谢指教!

阳极平均电流0.075安,峰值0.3安,一个声道用一只,大概能吃得消,这管子便宜,五毛。

其实完成了软启动也就用不着它了,可否用继电器将其灯丝电源切断、阳、阴极短路?

网友B:
个人认为没什么大用。

网友C:
开发一下吧,。手里一批英国的呢,还有茄子的呢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它应用与胆机,那只在前级使用好了,这管子的特性就这样了······可以把【栅极电阻】改用150kΩ的电位器,调节出你所需要的值

开发一下吧,。手里一批英国的呢,还有茄子的呢

楼主:
有用过的人说,栅极空着,象普通整流管一样接上,照样可以正常使用,这时大概就没有预热延时作用了。奇怪的是这样一来栅极着火电压从何而来呢?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没什么大用。

每声道用两个作全波整流,小胆机够了。对精品机子有点预热缓冲还是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毛?

这9只全新管共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一下吧,。手里一批英国的呢,还有茄子的呢

你应该是专家了,“ZQ1-0.1-0.3”中的数字是不是指阳极电流?
茄子的电流应该不低于5Z3了吧?单价多少?上个参数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