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首个DIY作品(半成品).

楼主(2010-10-05):
入坛一周年了,随着电子管知识的学习, 感觉有了一定进步,也想有件自己的作品.
复杂的做不了, 就想做个基本的中短波收音机加黑胶唱盘. 收音机现在低放已完成,
放MP3效果不错, 前面的电路还没决定用哪款收音机电路, 请前辈给个简单稳定的电路,
711的我觉得复杂了些,有更简单的吗?
      唱盘用的坏硬盘的电机做的转轴, 电机是收录机的, 就是皮带一直没有合适的.
唱臂就用中华206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DIY,把711多余的短波段都去掉,只留下中波电路就简单了。
你的唱机的力矩够吗,最好先试试转动正常与否,尤其是放上唱头以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挂皮圈实验过,转矩没问题,没放唱头的情况下,通过调压已把转速控制在33-34 转之间了, 启动电压可以高点,然后把转速下来.

网友B:
好创意----赞一个。小生个人建议其LP还是分开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创意----赞一个。小生个人建议其LP还是分开更好些。

上面唱盘独立
下面电路内藏

网友:
感觉还是把唱盘和放大器分开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看着这块料就做个中短波有点浪费 , Fm对我来说还有点遥远 ,这样紧凑些 ,我个人觉得唱盘和电子管机最搭调 !

网友:
虽说初次动手,但电路走线和零件搭配就现不俗
怀疑不是菜鸟...

网友:
赞一个!祝早日完工

网友:
那变压器的接线板可千万得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的提醒,完工时准备对裸露的高压部分全部刷上绝缘漆。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完工时准备对裸露的高压部分全部刷上绝缘漆。安全第一

感觉把变压器初级的接线包上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变压器好像是BKE—50改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