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NE5532+TIP31C的B类推挽功放,效果可以

楼主(2010-10-05):
原帖和电路图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2137-1-1.html
我把这个电路已经做了出来,虽然大家很多都不看好它,实际作出的效果还是能令人满意的,失真很低,几乎听不出来和我的TDA2030A功放有什么区别。
省电,而且成本低电路简单,这是此电路一个巨大的好处。
可以选择单电源OTL(缺点是需要一个巨大的输出耦合电容)或者双电源OCL(低频失真更低)。

用了ROE的两个大拆机电容做输出耦合

用了ROE的两个大拆机电容做输出耦合

这是单电源版本的电路图

这是单电源版本的电路图

楼主:
用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开关电源16.5V单电源供电,我用了一个大RIFA电容做滤波,如果没有这个RIFA 10000uf,那么有轻微的高频背景噪声。
5532用的一个拆机片,这个大S的印刷标记没见过,和其他大S的不同,不知真假。反正接上就响,效果不错。
散热片有点浪费了,其实长时间使用根本没有感觉任何热度。
总结一下:
这个电路非常适合用作锂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有源音箱,因为非常省电,16.5V单电源下推4欧喇叭,大音量时整机消耗只有电流200mA,无声音输出时消耗电流只有几mA。实际用的反馈电阻为10K, 1K, 电压增益被设置为11倍,接电脑声卡的输出功率令人非常满意。
由于用了opa做电压放大,电源电压是自动适应的,输出电压摆幅永远是电源电压的一半+运放的失调电压,虽然不够HIFI,但是从效率,电路简单的角度来讲,不失为一个值得试试的电路。

网友:
继续完善

网友A:
5532在输出小于+1.4V或-0.7V时是基本没有输出的,小信号输出肯定有较大失真,随着输出幅度加大,失真反而变小。
建议Q1和Q4基极之间串联3个4148二极管和一个小电阻(10—20欧)Q1基极到正电,Q4基极到负电各接一个电阻1-2K左右,使功放末级建立静态工作点,有了静态电流(如3—10MA),就不会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在输出小于+1.4V或-0.7V时是基本没有输出的,小信号输出肯定有较大失真,随着输出幅度加大,失真反而变小。
建议Q1和Q4基极之间串联3个4148二极管和一个小电阻(10—20欧)Q1基极到正电,Q4基极到负电各接一个电 ...

呵呵,不要忘了这里是存在由推挽管的中点输出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负反馈。
请看仿真在输入是10mv正弦波时,运放的输出端波形的示例:
这里可以看到运放的负反馈自动提高了偏置电压,来克服推挽管Vbe的影响。

网友B(2010-11-27):
以前对音质的要求这么低,而且如果负反馈能这么有效的大致消灭交越失真,那么70、80年代的otl,或者ocl电路为什么不都搞成纯乙类?这样音质也不差,调试也简单,成本也低,适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对音质的要求这么低,而且如果负反馈能这么有效的大致消灭交越失真,那么70、80年代的otl,或者ocl电路为什么不都搞成纯乙类?这样音质也不差,调试也简单,成本也低,适合量产。

         那时候的 IC 贵得离谱, 5G xx 什么的多少钱一个? 后来到了 90年代才有的 TDA2030

网友:
我的意思是当年可以把红圈部分的偏置调整得非常低,也就基本是乙类了。

失真应该在当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比如去掉一个或两个二极管,BG5 BG6有一丁点电流,足够供应BG1的直流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
整机大音量电流才200MA,输出功率小的可怜,要想出好声不现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532在输出小于+1.4V或-0.7V时是基本没有输出的,小信号输出肯定有较大失真,随着输出幅度加大,失真反而变小。
建议Q1和Q4基极之间串联3个4148二极管和一个小电阻(10—20欧)Q1基极到正电,Q4基极到负电各接一个电 ...

在楼主图纸上的3与7之间
加入一个适当的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帖子里说是可以“自动”。。。。呢
你就信一回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楼主图纸上的3与7之间
加入一个适当的电阻也可以的

你说的是这个吧。我在隔壁看到的。但这是个什么原理,还没搞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
原理很简单
输出越大的话
那个电阻上的压降就会越大
那么那2个三极管就加入放大了
对吧?~~~~~~~~~~~~~你自己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
原理很简单
输出越大的话
那个电阻上的压降就会越大
那么那2个三极管就加入放大了
对吧?~~~~~~~~~~~~~你自己分析一下看看。。。

我想过了,这个电阻是脱了裤子放屁,还起反作用。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依然没有改变乙类状态、没有提供输出管直流偏置,对于交越失真的克服依然是依靠运放突然跃变输出电压强迫输出管导通来弥补。(可参看某大侠的波形图)

二、若要使复合管导通,200欧电阻上要流过至少7毫安电流才能产生1.4伏的导通电压,若无此电阻,则由于复合管的高输入阻抗,运放需要输出的电流极小。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加大了运放的负担——除了要在交越点附近突然跃变输出电压,还要输出一个相对较大的电流。众所周知,运放的负载越轻,则越容易产生陡变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