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声功率和电功率有什么算法么?

楼主(2010-10-08):
一台音响写的50W那么他的电功率是多少呢?
有可比性么?
但声功率大道最大时,也就是50W,那么这时他的电功率是多少?

网友:
取决与喇叭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音响写的50W那么他的电功率是多少呢?
有可比性么?
但声功率大道最大时,也就是50W,那么这时他的电功率是多少?

表征一台功放的性能指标,电功率是其中之一,LZ说的50W应该是指在特定的负载阻抗下的输出功率。
如果负载阻抗不同输出功率可能就不同了。
声功率与电功率不是一个概念,相互之间不能简单的换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现今的电、声转换的效率非常低,大致在3%--5%之间,大部分的电功率在转换成声功率的时候,变成热量消耗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喇叭的效率都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喇叭的效率都是很高的。

很高是针对现今的长冲程高保真喇叭而言的,实际上还是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李宝善著《高保真立体声放声技术》喇叭电声转换效率大概在3%-5%之间;现代喇叭电声转换在1%-2%,这是现代音箱为什么必须用大功率的原因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现代音箱既费功率,声音也没有老式的音箱好听。

网友:
发烧界大名鼎鼎的LS3/5A音箱,灵敏度83db/w/m,是出了名的低灵敏度音箱,当然还有意大利的“世霸”,丹麦的“丹拿”……,没有一定的激励功率想你都别想,但它们却是一些发烧友的梦中情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会想的。
记得中国唱片厂生产过一种灵敏度很高的监听音箱,我很想淘到,但始终未能如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李宝善先生设计的“J35”型监听音箱
时间回到上世纪78年,李宝善先生设计了一款用于录音的监听型音箱,由两个部分组成:35W功放+音箱;功放管采用流行的3DD15,电路是OCL在当年是很先进的了;音箱内两只天津生产的“红声”牌12”喇叭,+一只南京号角高音,灵敏度大概在95DB。
后来广泛用于国内电台、电视台作录音监听,这套系统我曾经长期使用,声音醇厚,回味绵长(是不是茅台 )不过高音还是差了一些,当然这与我国当时的录音技术、器材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的说法很准确,人耳对声音响度的感知度在数学上的确是对数关系
不过也别忘了,除了响度外,我们的耳朵还会感知音色、音品、饱满度、力度……,10W与1000W,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真就是这个。
你玩腻了就砸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套系统几乎国内的电台、电视台都有,而且现在淘汰了放在库房中养蚊子,你可以与联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吧。
也许叫那帮败家子卖废品了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