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书上三个电子管线路修改的6N8P推6V6GT单端【适合新手】

楼主(2010-10-08):
根据老书上三个电子管线路修改的6N8P推6V6GT单端【适合新手】。本人按这张图做了个小单端效果很不错。能推动效率所谓很低的音箱【惠威杜希2.1】效果很好。

网友:
把第一级 6N8P阴极的旁路电容取消如何
6V6本不需要多高的推动电压
您用两级电压放大推动,灵敏度估计够高的

网友A:
前置输入级改6N2推6N8P如何?

楼主:
应该一样,但没有8脚管好看。6N2应该相当于6N9P吧

引用 网友A:
前置输入级改6N2推6N8P如何?

应该一样,但没有8脚管好看。6N2应该相当于6N9P吧

网友(2011-01-20):
引用 楼主:
根据老书上三个电子管线路修改的6N8P推6V6GT单端【适合新手】。本人按这张图做了个小单端效果很不错。能推动效率所谓很低的音箱【惠威杜希2.1】效果很好。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搂主在这个电路里使用了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那是正反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您斟酌...
反馈到 栅极时 同向为正反馈,反相为负反馈
反馈到 阴极时,同向为负反馈,反相为正反馈

网友(2016-06-13):
最近要用二级6N8P推EL34单端,看到这个贴子。请问板主,这个图上6N8的阳极电压只有50伏?能工作吗?负载电阻用到250K,需要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