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管机(八)半成品

楼主(2010-10-09):
最近很忙,做了一台单管机,能够响了还没有加再生,调试好后估计可以带喇叭。
磁棒是140厘米的,三极管使用的GP26相当3CG2.放大倍数70,小一点将来换一只放大倍数高的,高频变压器初级200,次级2*300 使用的是0.025的漆包线。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高频变压器好象有问题,偏流难以调整,忽大忽小。

网友:
恭喜发声。该线路颇具特色,但高频变压器的制作要求很高,最好用磁芯绕制。

网友:
采用长磁棒而且用的分段绕法的精丝包线,接收效果好应该能堆动喇叭了

网友:
3CG?

that's fairly rare.

probably just slightly more common than 3BG?

楼主:
高频变压器的线太细了,坏了改天还要再做一个

网友:
这本书叫什么

网友:
这本书应该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
再此请教,输出变压器能否用推挽的输出变压器代用,感觉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太低,对三极管的工作点有影响,能否提供一下具体参数,谢谢。

楼主:
用的是继电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