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胆FM又近一步,DIY中波收音机完毕

楼主(2010-10-10):
底座,制作时没带相机,这是刷好漆的样子
这个是从40W黑白电视机上拆的,本想绕双230伏的,但是绕到1000多圈时线断了,算算大概210伏左右也就忍了,绕好后一看剩下的空间没多少了
怕6.3V的没地绕,就没选粗线绕,用0.5的线绕了两组,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安装,输出变压器用的普通电源变220v 10W 次级12v
振荡线圈,用从两元店买的袖珍气管子的筒,直径正好25mm,圈数92圈,离地10圈处抽头
天线线圈,直径25mm,调谐120圈,天线线圈随便绕的,没计数
振荡线圈安装
天线线圈安装座,从一只大电解里拆出来的塑料盖,正好能放进去
安装完毕
电路是3张图都用了一点
试机视频稍后上,第二中周可能内部有虚接处,有时得敲一下  还有节能灯对中波干扰太大了

网友:
学习啦。支持DIY,支持折腾。

说实话-----DIY者太不容易啦。现在找一台国产二手旧电子管收音机用米也就超不过50大洋。但DIY者所投入的精力是不法用米来衡量的。这就是给楼主加分鼓励的原因吧。

网友:
天线线圈及振荡线圈最好浸漆或浸蜡,防潮。

网友A:
本来就没必要绕两组高压,既浪费铜线又增加内阻还多费一组灯丝的电,毫无优势可言

以前这么做是因为晶体管要比电子管贵,现在晶体管泛滥,还有那么多的优势,何苦呢,非要追求所谓“胆味”,搭个桥式胆石混合整流。。。

电源牛调转90度,线圈骨架可截一段日光灯管,把里面的荧光粉刷干净再绕线,效果比纸筒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9018做FM就很方便,还省钱省电。

网友:
做的还真不错的。
六灯收音机我以前装过的不计其数。

网友:
一个大线圈,别有一番风味! 好像中放部分有点问题。

网友:
硅管没锗管声音暖,要不就寻么一台商品矿石机,不仅不用电,将来还能升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商品矿石机太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没必要绕两组高压,既浪费铜线又增加内阻还多费一组灯丝的电,毫无优势可言

以前这么做是因为晶体管要比电子管贵,现在晶体管泛滥,还有那么多的优势,何苦呢,非要追求所谓“胆味”,搭个桥式胆石混合整流 ...

呵呵,谢谢指教,用的是两组高压,只是210v了,玩电子管嘛,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既然晶体管有这么多优势那还竟整流部分用它干嘛
直接全晶体管得了,还省地方,用电子管整流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能延时,并且能保持电子管收音机的审美观
DIY  不能怕费事

网友B:
不错,支持了。
另外问一下,绕调谐线圈用的是多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了。
另外问一下,绕调谐线圈用的是多粗的线?

下图,不过我没找到0.13的线,用的是0.17的,现在覆盖范围有点不对,正在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一组高压,二个晶体二极管加6Z4组成全波桥式整流,有电子管的优点,又可省一组高压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