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烧友的电路,6N6-SRPP电路整体设计

楼主(2010-10-10):
6N6-SRPP电路整体设计
2010.9.30
根据多次试验和比较,采用下面的电路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电路简单,效果不错,充分利用了6N6管的电气参数及特点。该电路输出功率为2×1.6W,用在书房欣赏音乐是在合适不过了,用于客厅欣赏音乐也是绰绰有余。由于电路是甲类放大器,音质具有甲类的特点。
一、        电路图
二、        电路数据计算
电路数据的计算主要是SRPP电路的计算,首先确定电源电压,从6N6的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到,在不超过最大功率损耗线的前提下,可确定他的工作点为供电电压400V,工作点电压:200V,电流20mA。栅极电压-7V左右,阴极电阻Rk=7V/20mA=330欧。负载阻抗为单端的一半,本设计取3.6K左右。下管的栅极电阻对前级的电压增益有一定的影响,使用的数值大小应考虑在不加负反馈时,音量开到最大没有明显失真,如果取值较大,就要采用负反馈电路了。0.47u的耦合电容数值用得比较大,他对频率低端有一定的影响,用到0.47u后,低音下沉的深度,饱满度都明显好于0.22u的电容。电压放大管采用6N2,该管的音质清澈透亮,电路中的电阻基本是经验数据。220u的输出电容一般在100-220u都可以,对音质影响不大。滤波电容用到220u主要是考虑到了两路放大器,其实,用桥式整流电路时,用100u的足够,因为电路的电流不大。
三、        电源变压器的计算
根据所用管子的阳极功率、灯丝功率来确定变压器的总功率。1、灯丝功率:6N2电压6.3V,电流0.34A。6N6电压6.3V,电流0.75A,两只为1.5A。总灯丝功率为11.6W。2、管子的阳极功率:6N2的阳极功耗功率每个管芯为1W,6N6的阳极功耗功率每个管芯为4.8W,一只6N2,两只6N6总阳极功耗为21,.2W,两个功率相加为32.8W,按33W计算。变压器的功率=33W×1.4=46.2W,取P=50W。
铁心截面积Sc
Sc=1.25×根号下P.=8.8Cm平方,用2.5×3.6的铁芯。
N1=2200000/222×8.8=1126T,匝数比按5.16计算,N1=220×5.16=1135T,  N2=300×5.16=1548T,   N3=6.3×5.16=33T
电流:I1=50W/220V=0.23A,  I2=0.08A,  I3=1.5A,  I4=0.5A。
线径:d1=0.8√I1=0.38   d2=0.23   d3=0.98   d4=0.56
线截面积:S1=d1×d1×3.14/4=0.1134   S2=0.042    S3=0.754   S4=0.2462
占用窗口面积:S0=1.4(1135×0.1134+1548×0.042+33×0.754+33×0.2462)
                  =1.4(128.71+65.016+24.882+8.125)=318
实际窗口面积=468.75,能绕下。
四、        输出变压器的计算
电路输出功率不到2W,按3W计算
Sc=2.5√3=4.3,  阻抗Ra=3.6K,  电感Lc=3600/63.35=56.8,
N1=2500T,n=18.4,(8欧),  N2=136T。  n2=26,(4欧), N3=96T。
其他的计算与电源变压器的计算基本相同,不在叙诉。
注:输出变压器可用自耦方式,注意相位不要接错。
机器外观图后上

网友:
不错,收藏了。进修老师的每个电路都很经典。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不知道如果推耳机输出牛该怎么绕?

网友:
老师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试用正负电源供电,这样省掉链接输出变压器的220μ电容,好处多多

楼主:
3141兄、海河兄都来取笑我了,老师不敢当,在二位面前我只是班门弄斧。
蓝兄不知耳机阻抗多少?2K以上的可以直接输出,不过输出电容对耳机有冲击,应在输出电容对地端接一个阻值适当的电阻。

网友:
管子虽然很普通,但在进修兄设计的电路里,沙粒变成了金子
似乎感觉:并联单端推挽输出输出阻抗应该是普通功放的1/4,按进修兄的设计,应该是1.8K不知道对不对?这样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就更加简单。

网友:
电路设计简洁实用。如果改成耳放并代牛输出的电路,更享用。   顶进修兄的设计。

网友:
进修兄设计之电路说的很长细 ~此种无私奉献精神的确值得学习
6N6Q版我也有几只~当时想用在推动电路使用的~无奈~几番同其它洋品作比较~音色略带粗糙些许~~最后还是放弃了~待有时间要细细玩玩才行了

网友:
强烈要求出套件。

网友:
进修兄:电源和输出变压器的铁心规格?

网友:
进修老师你好:麻烦你能不能给说说推挽机的4段三层结构怎么绕,能放上个图更好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老兄的支持。
回海河兄:正负电源已试过,可以省去输出电容,但滤波电容要多加一个,变压器的绕组也复杂一些。
回1a5gt兄:开始也是按1/4考虑,还专门绕了一个2K的输出牛,又用其他阻抗的牛对比实验,实践证明,阻抗在4K左右时效果不错。
回yucs兄:电源变压器用舌宽2.5Cm的铁芯,叠厚3.6Cm。  输出牛用舌宽1.2Cm的铁芯, 叠厚2.5Cm。10W/12V的电源变压器可直接使用,要求初级直流电阻小一些为好,一般在300欧左右。
回cytx兄:推挽牛的绕制相对麻烦一些,我一般是采用次级三层夹初级两层,分两段的绕制方法,也就是变压器骨架绕线槽中间加隔片,将线组分为两段(以后上图)。对于这个电路输出牛用的是一般的单端牛。

网友:
很好的耳放

网友:
不用负反馈麽?声低怎样?

网友:
功率太小, 有考虑用超三结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