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做了个单管机 (竣工篇)

楼主(2010-10-11):
国庆长假做了个单管机 ,今天全部竣工了,色环电阻也按坛友的建议换成了红袍电阻(绿袍没有合适的阻值),更具怀旧色彩外壳及度盘均作了装饰,大致按照636的外形,见图。

正面

正面

后背

后背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网友A:
的确漂亮啊,羡慕。顺便问一下,机壳面板上的装饰贴板好像是从毛线衣上剪下来的 ,到底是啥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漂亮啊,羡慕。顺便问一下,机壳面板上的装饰贴板好像是从毛线衣上剪下来的 ,到底是啥材料啊?

谢谢 塑料垫子 ,3元钱一卷,超市有售。

网友B:
复古做法的单管机做得好,那个单连我记得过去有多种颜色的,

网友C:
能不能校正下白平衡 ,我想看看真实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校正下白平衡 ,我想看看真实色的

白平衡已校正,见下图。

网友D:
能工巧匠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古做法的单管机做得好,那个单连我记得过去有多种颜色的,

红、黄、蓝居多,我手头还有一只黄色的,其实黄色的准确地说应是无色的,黄色是通过透明塑料看到铜片的颜色。不过我那只黄色的和这一只固定方式稍有不同,轴的根部有固定螺母,和电位器的固定方式相同。这一种没有,靠下面的两只小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工巧匠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谢谢老兄鼓励 ,您过奖了,谢谢。

网友:
这水平,都赶上产品机了,厉害

网友:
确实怀旧啊!

网友E:
漂亮!!!机壳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机壳是怎么来的?

本地电子城有售,2元一只,淘宝上也有,价格相似。尺寸为:90*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