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的简单测试

楼主(2010-10-12):
    国庆节假期收到了友谊电子张兄寄来的5只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张兄希望我能帮助他测试一下,昨天有时间就粗略测试了这5只小变压器。

    这5只小变压器都是使用质量很好的Z11硅钢片,其中有两只是EI19规格的,是一对推挽功放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另外3只都是EI24规格的,也有一对是推挽功放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另一只是单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

     首先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和数字电感表分别测量了5只变压器的线包直流电阻值和电感量,测到的数据如下。

EI19推挽输入变压器:
           绕组          电阻值(Ω)         电感量(mH)
           初级            311                   3110
           次级1           133                   490
           次级2           132                   490

EI19推挽输出变压器:
           绕组          电阻值(Ω)         电感量(mH)
           初级1           11.2                  62.2
           初级2           11.4                  62.4
           次级4Ω端         1                    4.8
           次级8Ω端         1.3                  10

EI24推挽输入变压器:
           绕组           电阻值(Ω)        电感量(mH)
           初级             257                 4700
           次级1            113                 818
           次级2            108                 818

EI24推挽输出变压器:
           绕组            电阻值(Ω)       电感量(mH)
           初级1               8.3              96.6
           初级2               8.1              96.5
           次级4Ω端           很小              7.28
           次级8Ω端           很小              15.8

EI24单端输出变压器:
           绕组              电阻值(Ω)      电感量(mH)
           初级                22.8              660
           次级4Ω端            很小              5.23
           次级8Ω端            很小              11

    将两副推挽变压器分别接入如下电路中,由音频信号发生器送入560Hz音频信号,将示波器和音频毫伏表接入喇叭两端,逐步增大音频信号的幅度,观察示波器的波形达到最大不失真的幅度,此时从音频毫伏表读出放大器输出电压并计算喇叭得到的音频功率如下。

使用EI24单端输出变压器的功放:
    静态工作点Ic=15mA时测得如下数据。
      4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3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3X0.3 / 4 = 22.5mW。
      8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4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4X0.4 / 8 = 20mW。

使用EI24推挽输出变压器做单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
   不使用推挽输出变压初级的中心抽头,将推挽输出变压器当做单端输出变压器用,静态工作点Ic=15mA时测到如下数据。
      4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24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24X0.24 / 4 = 14.4mW。
      8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27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27X0.27 / 8 = 9.1mW。
   显然用这只推挽变压器做单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效果不如单端变压器。

使用EI24推挽输出变压器做推挽功放:
    静态工作点3mA时测到如下数据。
      4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8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8X0.8 / 4 = 160mW。
      8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1.2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1.2X1.2 / 8 = 180mW。

使用EI19推挽输出变压器做推挽功放:
    静态工作点3mA时测到如下数据。
      4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0.75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0.75X0.75 / 4 = 141mW。
      8Ω喇叭两端音频电压是1.1V,喇叭上的最大不失真音频功率是1.1X1.1 / 8 = 150mW。

    对于EI24和EI19推挽变压器放大器还分别做了如下测试,在最大不失真功率时逐渐降低音频信号的频率,发现EI24变压器在频率降到100Hz时,放大器的输出功率严重下降,而EI19变压器则音频频率降到170Hz时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就严重下降了。

单端变压器测试图:

推挽变压器测试图:

测试现场:

    将一台4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的来复级信号引出接入推挽放大器的输入端,将推挽放大器的输出接到红灯711-2机箱中的椭圆喇叭上,EI24变压器在再生较弱时收听信号最强的中国之声,竟然有“蓬蓬”的声音,效果很好。

    总的来说这几款变压器的性能都挺好,我有两副原来从旧晶体管收音机上拆出来的推挽变压器,由于电感量都偏小(输入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都不到1H),所以试听时明显感觉不如张兄的这两套推挽变压器。这两套推挽变压器都很好,但是体积较大的EI24的变压器性能要更好些,如果收音机的体积允许还是用EI24好些。

网友:
做来卖的吗,做做晶体管机不错。

网友:
测试认真,专业:态度、数据清晰,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2011-12-04):
有空做个小锗管单端。

网友:
示波器,摆放的位置很有特色。

网友(2013-12-12):
这种变压器哪里有卖?

网友A:
大家还是不要买这种变压器,价钱贵是一个问题,主要是设计不良,做推挽功放,即使是EI24的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仍然偏小,有个网友不听我讲,买了后来就后悔了,前车之鉴。希望楼主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B(2017-10-27):
引用 网友A:
大家还是不要买这种变压器,价钱贵是一个问题,主要是设计不良,做推挽功放,即使是EI24的输出变压器的电感 ...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给个链接吧,不用考虑价格,只要方便、省事、效果好。。。

千万别建议我DIY。。。

如果有好的订做链接也行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给个链接吧,不用考虑价格,只要方便、省事、效果好。。。

千万别建议我DIY。。。
...

建议收海燕B411配件机,拆输入输出变压器5吋喇叭推挽管,声音绝佳

网友:
按帖中数据,在假负载上,能够重现的最低频率大约是:EI19推挽输出变压器是127Hz,EI24推挽输出变压器是80Hz,EI24单端输出变压器是116Hz。

如果负载是真实的扬声器,那么重现的最低频率与扬声器的频响紧密相关。楼主所使用的扬声器,估计的频响,低端截止频率不会低于120Hz。

网友:
有网友说比拆机的好,没忍住。刚买了两套。回头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收海燕B411配件机,拆输入输出变压器5吋喇叭推挽管,声音绝佳

拆老机,不错的建议

要是有商家能批量生产高品质的就好了,我认为肯定好卖

以前矿坛貌似有订做变压器的师傅,找不到链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老机,不错的建议

要是有商家能批量生产高品质的就好了,我认为肯定好卖

有没有去过马云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去过马云家试试??

不知道哪家靠谱

网友:
我在这家买过一些小收音机的变压器,质量还行。不知道能不能订制。tongdedz.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