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新整的中波机出声了,先上个图(手机拍的,请将就下!)

楼主(2010-10-14):
一、唱得正欢的整机:
二、用250P/290P空联改的三联:
三、高放板:
四、中放板:
五、低放板:
试着收了下,以前做的三连机能收的,它也唱得咓啦咓啦的。电路基本构架:双栅管高放+二极管平衡混频+双栅管一中放(可手动控制增益)+双调谐场管二中放+双调谐场管三中放+二极管检波+低放。尚未细调,也没发现自激。

网友:
这个得顶!-----敢于按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看看?

图倒是有(东拼西凑来的),但电路尚未细调,也未仔细比较是否有其好处,过些时日待仔细测试后再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倒是有(东拼西凑来的),但电路尚未细调,也未仔细比较是否有其好处,过些时日待仔细测试后再给吧。

东拼西凑比一味地模仿要强得多!楼主仔细调调(中周最好用扫频仪调调,特别是双调谐的很有必要),很想知道结果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拼西凑比一味地模仿要强得多!楼主仔细调调(中周最好用扫频仪调调,特别是双调谐的很有必要),很想知道结果会怎样?
中频用中频仪调过下,最终的结果估计要到明年了。前年整过个三连高放的,遇到几个问题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问题所在。纯业余嘛,自身相关知识有限,又身居偏僻之所资料难寻,仪器设备更不用说了。

网友:
好!电路构架较新颖。
请来个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
等图学习,咱矿坛又出了一台牛机!

网友:
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好!

楼主:
上图纸了(注意是草图)!
由图可看出真是东拼西凑的,欢迎大家的斧正!图中有自动带宽控制电路,但在我的PCB板中省略了,一些元器件的参数在PCB中也作了一些调整(将来通过试验也会作一些调整)。双栅一中放自动增益控制也可改成自动+手动的,但因找不到与之配套的开关电位器而作罢。中午调了一下中频,试与手头的GEII、自制三联中波机作了初步比较,灵敏度基本相当,感觉(只是感觉)此机背噪比自制三联中波机听起来要舒服。

网友A:
很好的电路,学习了!但分析不出B3的作用。另外,二中放与三中放用3DJ7,不用中和会不会自激,产生不稳定?还有,C3是与高放可变电容相串联的,也就是说C3是高放调谐回路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就会与输入的可变不同步,这会不会影响到统调?如果用负电源,测可去掉这个电容。

网友:
再整个外衣穿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47nF的电容对统调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其容量远远大于可变电容的容量,经计算在可变最大容量时(这时候的影响是最大的)其影响还不足2pF,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影响不大于0.7%,一般成品可变的不同连的误差都有这样大,要求高的话也可以通过花片校正。
B3的作用俺也不明白。是否会自激只有楼主知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电路,学习了!但分析不出B3的作用。另外,二中放与三中放用3DJ7,不用中和会不会自激,产生不稳定?还有,C3是与高放可变电容相串联的,也就是说C3是高放调谐回路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就会与输入的可变不同步, ...
此机基本是在此电路上改的:《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 摘自《无线电与电视》84》,您看一下B2和B3的绕法应能明白。经我的实验,B3是能影响中频曲线;高放的C3我的理解是提供一交流通路,其出处为王新成老师著的《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第9面D图,请看其原图;二、三中放用3DJ7确如您所说会自激,实际我用的是2SK241,尚未发现有影响收听的自激。

网友C:
图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清啊

点它一下能看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朋友的解答。

网友A:
要是有B2和B3的绕制数据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B2和B3应该是构成电感耦合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

网友:
B3的作用似乎是阻抗变换,将中频信号的较低阻抗平衡输入转换成较高阻抗的不平衡输出,以尽量匹配场管的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B2和B3的绕制数据就好了。

在此贴中就有: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 摘自《无线电与电视》84,里面的B1及B2就是,自绕的时候注意下各线圈的起始端。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貌似这样的接法无阻抗变换作用。

网友:
非常好!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样的接法无阻抗变换作用。

平衡转换为不平衡却是很明显的。

网友:
B3的接法,貌似与《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中的B1,B2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下《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中的PCB板图,是一回事啊。

网友:
请教下  空气3连,高放用1连,本振用1连,还有1连用那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放用了两连:磁棒线圈一连,高放线圈(双栅管D极)用了一连

网友B:
回复 网友D:

B2的次级是独立的,有必要平衡不平衡转换吗?-------B2是否是平衡对初级无影响哦。

网友:
这样画是否更容易看明白呢?

网友:
虽是看明白了,但感到B3完全可以只用一个绕组。这样简明扼要,接线也少。同时,也不用注意什么接线的同名端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B2的次级是独立的,有必要平衡不平衡转换吗?-------B2是否是平衡对初级无影响哦。

是啊,我也纳闷。您下边的图就很明朗了。

网友:
电路图里中放部分的一个中周变压器到了实物怎么变成2个紧挨着的中周啦?例如B4和B5,是不是信号由B4里的线圈通过磁场先穿透B4的壳,
再穿透B5的壳。然后再在B5里的线圈感应出来?电路图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信号通过D1和VT3传递?

网友F(2010-11-13):
请问效果怎么样 比不带调谐高仿的?

楼主(2011-02-08):
引用 网友F:
请问效果怎么样 比不带调谐高仿的?

总体感觉与不带调谐高放的比较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春雷3P7比较选择性要好,抗干扰要强一些,背噪要好一些,夜间可收听到较远方的弱台的声音(基本能听懂在说什么),白天3P7无法收到的台,此机能明显感觉有电台在播音(感觉灵敏度要好一些)。此机目前是我最常用的机子。

网友G:
D8用2AP10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D8用2AP10是否有误?
D7、D8确实标错了,应为为2CP10,最后采用的电路为去掉中频带宽控制的电路:
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 ... age=1&ClassID=0,完成后的样子: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 ... age=1&ClassID=0,实际完成后的PCB板两2SK241的G极改接了中周的中间抽头,否则极易自激难以工作,目前MGC增益控制量不够理想。

网友H:
混频二极管要求对称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混频二极管要求对称怎么解决?

能对称最好。业余条件下我是没那么讲究的(也无条件讲究),随便整两装上也没感觉出啥不对,调整磁芯使混频输出最大即可。中波机还是比较容易出声的,难就难在把超远距离小声嘀咕的电台整得哇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