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半LM317手册上的无限并联扩流电路

楼主(2010-10-14):
其实国半LM317手册中有一个电路,用LM317做的,我觉得很巧妙,很新颖。
这个电路的基准电压是利用LM317的adj和Vout之间固定1.25V做基准,
电流如图,从Vout经过100欧电阻到adj端,因此100欧上的电流是恒定的,
又因为忽略LM317调整端电流(只有几十uA)和晶体管基极电流,因此100欧上的电流等于晶体管集电极电流,也即150欧串联1.5K可调电阻上的电流也是恒定,因此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也恒定。这个就是这个电路的基准电压Vref,
输出电压等于(5K+5K)/5K * Vref

而多个LM317则串联一个小电阻后并联,串联的小电阻完全不会影响稳压精度,
想扩充更大电流,加多几个LM317和小电阻就行了。往往以前的扩流电路对保护部分考虑的不够完善,但这里利用每个LM317自己的限流、过温保护,完全不用担心短路过载等发生。

这里运放可以用LM358就行了,将运放Vcc供电端接到电源输入端。
最低输出电压,分析电路可知为:运放最低输出电压+Vbe+1.25V,
如果运放Vee用-5V供电的话,并且去掉150欧话,就可以做到从0V起调了。

楼主:
更正一下,做不到从0V起调,因为那个1.5K电阻是接地,三极管集电极最低也大于0V,发射极肯定大于0V,因此输出电压肯定大于1.25V。

网友:
其实我觉得对LM317来说, 直接并联也许更简单, 因为每个LM317都有热保护, 如果负载不均, 会自动降低输出电流来平衡, 相当于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阻,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

网友(2010-12-29):
有空diy一下  手头还有几个LM317

网友:
电路巧妙,但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想要得到4A的输出电流,完全可以用338或LT1083,电路简单效果好,比用3个317 + 运放要实用得多,价格也不贵。

比较廉价的方法还有使用TL431 + NPN大功率达林顿管 的方式。

网友:
楼主的这种电路看重的是可靠性,即使坏了一两个也能继续维持工作,呵呵,要是用在飞机上这意义就大了

楼主:
LM338 LT1084等电流虽大,但如果需要更大电流时,随便将他们并联起来是不可行的。

TL431+功率管的话,你又要再设计过流、过温保护,这部分电路难道不复杂吗?
(另外说一下,我看到坛上的的稳压电源电路很多都不大考虑保护电路,所用的散热器也经常不足)

而1楼这个电路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做成堆叠结构,将LM317+0.1欧+散热器做成一个模块,随便任意个数量叠加上去,各个模块自己具有自己的内置保护。

实际上1只LM338/LT1083价格等于10只LM317价格(参考digikey上价格),10只LM317能耗散的功耗也远远比1只LM338?LT1083为大,所以从性价比也是LM317更胜1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电源就是用了4个LM317都固定在一个大散热器上,最大电流有5A!整流管用的8A桥效果还可以!

网友:
LM317可以直接并联不?

网友:
我曾经用2只317直接并联,多次短路,几秒中后自动恢复。

网友B:
楼上是复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复读机?

不好意思,新手 用ipad上网,发表回复后出现对话框「是否提交」,否不让点击,只能点击是,就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D:
ipad长时间 持拿(在手里)  手感如何》?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新手 用ipad上网,发表回复后出现对话框「是否提交」,否不让点击,只能点击是,就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d长时间 持拿(在手里)  手感如何》?

不到20分钟,手指,手臂就发麻了

网友:
我曾经用N只317直接并联,每次只要短路,每次就完蛋。
所以现在用便宜的开关电源YDS212

网友:
我搭了一个出来,开始不行,一查,原来358跟308的管脚不一样的。358不用调零。
楼主说错了,358的VCC供电端不能接到电源输入,要接到原图的308运放的7脚!

网友(2011-03-16):
找到张并联的图纸,记得也是用户手册上的
搞不懂原理
求科普

楼主:
20楼是均流电路,原理是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因此R1 R2上的电压也就相等,两个LM338的流经电流也就相等。

20楼电路只能两个并联,更多的话,需要更多的运放才行
另外20楼电路要求运放输入端电压可以达到Vcc端电压的运放才能工作。

网友E(2012-05-07):
想问一下,那两个5K的电阻要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那两个5K的电阻要多大功率的?

最高输出电压时,你可以算出这2只电阻需要消耗的功率,然后选择电阻瓦数是计算功耗的3~4倍以上就行了。

网友:
317垃圾,温漂大的要死!还没有431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市场上还不敢肯定能买到正品的LM338

买旧的,新的基本都是中国垃圾假货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串联小电阻是不能少的,起到均流作用,还可以防止相互之间的环流,要不保护功能就实现不了。三端最怕电流倒灌的,78、79系列也一样。

网友(2014-10-29):
楼上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6-08-21):
317的1脚都没有电容滤波,纹波会不会很大?

网友:
不错,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并联多了耐压也跟着减少了,要大电流还是用三极管MOS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