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达人,请推荐一个用LM338的可调恒压、恒流线路

楼主(2010-10-15):
手里有一些LM338k和工控电源,想做个简单实用的可调电源。最好能恒压、恒流,电压50v以下,电流5A以下。请有此资料的朋友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
呵呵!108将看了没人回复,看来RP有问题了。在网上找了个图,高手帮分析一下看可行否?谢谢!

网友:
上面这个LM317的图太抽象了吧?看不明白
可能坛内用LM338的朋友较少吧。。

下面转一个看到的电路详细介绍,感觉不错的。供参考讨论。。
1 电路简介
  稳压电源原理图如图1所示。其中,核心元件是LM338,它是一片大电流可调稳压集成电路,管脚排布见图二。该集成电路在采用一般接法时,其输出电压范围是1.2~37V。为了进一步拓宽其输出电压的范围,本电路对其传统应用电路进行了一些改进。现简单介绍如下:LM338要求输入、输出端最大电压差不能超过40V,这就限制了它的最高输出电压。当电源输出电压较低、电流比较大时,功耗全部消耗在LM338上,造成集成电路发热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本电源的设计中,将LM338输入端电压改为分段可调型。由开关K1-2控制JI~J9这九个继电器,将不同的交流电压切换到整流桥的输入端,整流后得到高低不同的直流电压输入到LM338中,这样就降低了稳压块的输入电压,同时开关K1—1同步切换LM338调整端的分压电阻,使调整端的基准电压不断改变,输出端电压就以每档5V的规律变化。这样一来LM338的输入、输出电压差就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在本例中,此法不但降低了稳压集成电路的损耗,而且提高了最大输出电压。
LM338在内部设有1.2V的基准电压,而输出电压要比调整端电压高,这样就使LM338的输出电压最低只能是1.2V。为使其输出电压能从零开始,本电源设计用R10、DW2等元件组成-1.2V的基准电压,使LM338的调整端电压降至-1.2V,这样既保证了输出端比调整端高的要求,又能使输出电压从零伏开始。

  如果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接入较高的电压,而输出端恰好是空载,此时开机,LM338很容易由于过电压而在瞬间损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LM338的输入端加入了由VT1组成的输入电压限制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射极跟随器,用这个电路保证LM338的输入输出电压差最高为5V,从而避免了因过电压损坏集成电路。

  2 元器件选择
  在图1中,DW1主要是用来保护LM338不被击穿,选27V、1W的稳压管即可,DW2稳压值为1.2V,可选用2CW100或2CW50,也可以用两只2CK2串联起来代替,但要注意接入的极性(正好与图1中相反)。D1~D4使用参数大于6A耐压100V的整流二极管或全桥。电源变压器T的功率要大于300V。稳压集成电路的型号LM338K,要用金封的。J1~J9选用优质6V小型继电器,触点电流要大于5A。输出电压微调电位器W选用WXD3-13精密多圈线绕电位器。电压档位选择开关K1选用2X9的小型波段开关。R*为电流表取样电阻,可根据所选用的表头灵敏度不同,截取一定长度的导线绕制,如果要提高输出电压显示精度,可将电压表V换成市售成品数字式直流电压表,其余元参数见图1中标注。VT1、IC1各加一6cmX8cmX3cm的散热器。
 3 技术参数
  该电源的技术参数:
  直流稳压输出范围 DC 0~45V:  最大输出电流 5A;
  电压调整率 ≤0.001%/V;
  纹波系数 ≤0.002%:  等效内阻≤0.15Ω;  稳压系数 ≤0.005%。

网友(2010-12-13):
顶 这个好  节能环保

网友:
建议去败个类似的,再予以修改,这应该比DIY便宜多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2977-1-1.html

网友:
1,317端差不得大于39V  如果用垫高集端电压的办法,则可以做到50V电压输出,但调整范围仍是50-12V左右

2,317/338在这么大的调整范围内,很难输出1.5A/5A (特别是低端)

3,建议使用431,这样输出精度高,纹波小,且通过括流,电流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
317/338是否管脚一样?

网友:
商品化的比较成熟

网友:
正在用一个LM338+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做的电源,没恒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有时间我试试,lm338k可以出5a多来几个一定没问题,317和338是一样的使用,只是电流大小不同。我试好了,再来向大家汇报!

网友(2011-05-12):
等楼主汇报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