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绕铁氧体互感高阻抗矿机变压器

楼主(2010-10-15):
上次绕了匹配阻抗200K的铁氧体变压器,距离与2820检波管Rd=1200K的匹配还有距离。

这次按互感设计,互感值×2,1组线包6589匝,2组线包5845匝,1+2组共12434匝,两线包绕向反绕。

装上铁氧体芯互感自耦变压接法测量,1组167H,2组150H。互感X2,167+150=317,317×2=634H,超过表的测量范围。

按设计,空载约4000K,按X3配2820的1200KRd也差不多了。昨天用2820 试听也说明是不错的,弱台效果和音质都明显提升。这次0-2750圈用的是0.12漆包线,其它用0.07线,1、2组线包总阻值4.25K欧,线包还能绕,还有继续提升高阻的余地。

互感变压器的制作,难在把握互感以后的各抽头阻抗匹配值,好在抽头众多,方便匹配。

互感增感另辟捷径,可以提升矿机变压器的阻抗匹配值,有助于解决高Rd的2820、2835类检波管的阻抗匹配

网友A:
祝贺取得成果!

网友:
2835的RD是多少?

楼主:
梁老师测的各种二极管Rd值:

2AP9      19.012K(旧版)
2AP9      35.008K(TW)
2AP9       152K(外形和BAT85相同TW造)
2AK14      54.494K
2AP4      27.966K
2AP5       25.166K
2AP6        24.630K
2AP30      24.337K
2AP31      21.545K
1N60      99.859 K
1N34      133.865K
1SS46     123.782K
1SS86     16.332K
1SS87      2739.776K
1SS99      21.719K
BAT85       422.331K(其中一种)
BAT85        622.084K(贴片)
BAT85        566.021K(TW)
SD101        4652.946K
BAT43        447.868K
1N5711       2494.826K
MA700         1742.121K
1N6263        1680.662K
HP5082-2835    1313.278K
2820             1228.426K
2850              24.910K
RB441           171.351K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2003兄,2835看来还不错,想买个来试试,就是匹配变压器太难搞了,还想请教一个问题,2835这些高RD的检波管,不用匹配变压器时效果如何?

网友:
呵呵,回复错了,应该是2007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想用匹配变压器就要用超高阻耳机,改制阻抗如此高的耳机难度更大,比较好的方法是改饶一只阻抗几十K的舌簧耳机,在绕一只阻抗高的匹配变压器,效果可能较好,如果不用超高阻耳机或变压器匹配,高RD二极管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的效果还不如一只普通的1N60效果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2003兄,2835看来还不错,想买个来试试,就是匹配变压器太难搞了,还想请教一个问题,2835这些高RD的检波管,不用匹配变压器时效果如何?

2820和2835效果差不多,2820更便宜些,2835容易损坏。YYDZ坛友那里有售,能保证质量,且比较便宜。

如果没有合适的匹配变压器,效能发挥受到抑制。即便这样,我用空载阻抗930K的0.25W匹配变压器,加班尼电路使用2820,依然比BAT85等不错的检波管要明显好的多。用这个接近匹配值的互感变压器,效果又有明显提升。由于测大电感值受到限制,只能估计接近了2820的阻抗匹配值。

2820接短波大环使用也很好,接直径1米的6毫米铜管短波大环天线,收到许多国外短波台,时常中等音量展现。

总而言之,2820、2835检波管的效率比一般的效率提升不是一星半点,关键还是负载阻抗的匹配状态越接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取得成果!

多谢2003老师的支持、帮助

数据表

网友:
不用匹配变压器,那种检波管效果比较好

楼主:
那就看高阻耳机了,比绕变压器更难

网友:
我有个晶体耳机,不知阻抗是多少?

楼主:
上讯的SC2-300电话舌簧耳机还行,也可以改高阻,坛里有不少操作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绕了匹配阻抗200K的铁氧体变压器,距离与2820检波管Rd=1200K的匹配还有距离。

这次按互感设计,互感值×2,1组线包6589匝,2组线包5845匝,1+2组共12434匝,两线包绕向反绕。

装上铁氧体芯互感自耦变压接法 ...

网友:
能掌握匹配的道理,玩矿机便更进一步了。

网友:
很有意思的实验。

楼主:
感谢各位鼓励!

下一步打算做6X  1200K 的匹配变压器,性能约提升一倍

网友:
绕的匝数多, 电感量上去了,  分布电容也上去了。

      1000Hz 的时候, 20H的电感大约是 j1.257 M Ohm 的感抗, 而200pF的分布电容就能把感抗拉下来一半。

      耳机的导线两导体之间分布电容就有 1000pF, 反射到初级还要乘以匝数比的平方。

      认真想一想您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吧。

      泼一下冷水, 请海涵!

楼主:
谢指点!

互感绕法是在没有增加匝数的情况下,利用变压器线包间的互感系数提高电感的,所以利用互感的结果并没有提高分布电容。

曾经有国外线路,用3个2835并联,将输出阻抗降为400K,与之匹配用了4个80K变压器串联。这种大阻抗匹配看来也是必需的。

其实我们做试绕的时候,会测试电感值,这个在线实测的电感值是带有分布电容的。绕完以后复测的电感值与设计相符,也是分布电容在内的实测结果,应该不会对设计的变压器有影响。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会对高音有影响,分布电容越高,高音衰减越大。矿机线路中的高频旁路电容取值是2000P,大了就会影响音频高音。中波段的高音端只能到8000Hz,中波频宽较窄,不属于高保真20000Hz的范围。这个变压器的试听高低音都比较好,由于电感大,相对低音部分有明显提升。

现在用的舌簧耳机,音频相应并不好,也就是灵敏度高而已。如果最求高保真,还是用动圈电声器件,矿机无源接听也就不能驱动了。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使用2820、2835类高Rd检波管,单靠高阻耳机很难实现,高阻耳机绕的圈数可达30000圈,分布电容也会不小,如此说来,统统进入死穴。无论变压器和高阻耳机,难道都没有出路了?

实际使用的结果并非如此,绕一个高阻耳机或者高阻变压器,配合2820试试,声音与弱台接收灵敏度都有很大提升。我曾用过初级150H的0.25W小变压器,当时唯有它可以带动2820检波管,且声音比BAT85大很多。现在用更高阻值的变压器效果比150H的小变压器更好。

矿机属于小电流工作,变压器和耳机的容抗与电流强度有关,至于对矿机听音有多大影响,高阻抗的电路中电流会更小,影响也会更小。

网友:
对于相当高阻抗输出的矿石机的匹配,我们的研究资料还比较少,希望多看到一些实验结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2007老师的观点比较赞同,不过绕变压器时可否借鉴胆机输出牛的绕法,分层分段,夹绕,减小分布电容和漏感?看您老是用铁氧体,没用过合金片,看看我这个可以吗?怎样计算圈数?舌款18mm,叠厚22m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7老师的观点比较赞同,不过绕变压器时可否借鉴胆机输出牛的绕法,分层分段,夹绕,减小分布电容和漏感?看您老是用铁氧体,没用过合金片,看看我这个可以吗?怎样计算圈数?舌款18mm,叠厚22mm.谢谢。

好的铁芯很难找,大些坡莫的更难找,无奈采用铁氧体绕

可以用2003老师设计的矿机变压器计算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5343-1-2.html

先试绕100匝,测出电感,输入此表,就可设计可心的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您手头那高导磁率镜面磁芯,您的变压器设计软件,非常容易制成1227k牛,0.04线绕8595T己足够了,300Ω效率达87.7%,一个没改的300或SHH1配它,加10CM线便可感应强烈的交流声。

楼主:
互感变压器测试时不加负载,电感值小,加上负载电感值变大。具体测值不好把握,使用时总感觉没准。

的确难缠,不再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组线正反绕在同一磁场中复什、变化怪异,还是常规绕吧,手头有100T170μΗ磁芯,绕线机十几分钟绕完,不伤神。

网友:
在QQ2007这个软件中可随意设计各种阻抗来适合二级官。

楼主:
半桥测量值误差问题原因已找出,见气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