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功放电路

楼主(2010-10-15):
受进修,老胆两位老师的启发我也将以前做过的正负双电源功放电路重新画了两张,敬请各位老师胆友出谋划策看能否更完善些,如输出功率问题,并管能否去掉输出变压器等问题。

楼主:
这种电路我以前做过多台,性能比较稳定,音质也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我以前做过多台,性能比较稳定,音质也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些。

功率小可以采用功率管并管结构,这会使输出功率加倍,负载阻抗减半,对输出牛的工艺要求更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电子管OCL电路,用6P15确实不错。

网友A:
电路很好。输出功率不大的原因是因为用的三极管接法,这种接法虽然输出阻抗低,但电源的利用率也低,对于功率三极管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6C19、6N5P等常见的管子,在阳极电流几十毫安时,饱和压降只有40--50V左右,所以,电源的利用率高于五级管改三极管的接法,输出功率就相对大一些。要去掉输出牛,得用三对低内阻的管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好。输出功率不大的原因是因为用的三极管接法,这种接法虽然输出阻抗低,但电源的利用率也低,对于功率三极管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6C19、6N5P等常见的管子,在阳极电流几十毫安时,饱和压降只有40--50V左右,所 ...

进修弟好!支持此类电路程式应选用低内阻,同时又是低推动电压的功率管;对于6N5P等高推动电压管,则须要另想办法。

网友A:
老胆兄说的很对,一楼的电路程式适用于功率灵敏度较高的管子,对于6C19、6N5P这样高推动电压的管子,就要增加推动级才行,而且对推动管的要求较高,推动电压大于60V时,用6N6一类的管子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胆兄说的很对,一楼的电路程式适用于功率灵敏度较高的管子,对于6C19、6N5P这样高推动电压的管子,就要增加推动级才行,而且对推动管的要求较高,推动电压大于60V时,用6N6一类的管子能满足要求。

有知音了!

网友B: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胆机的瓶颈就是输出变压器,如果用6C33并联就可以甩开它了,不过电源效率、稳定性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胆机的瓶颈就是输出变压器,如果用6C33并联就可以甩开它了,不过电源效率、稳定性又出问题了

我不看好去掉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率放大电路;只看好这种仍使用输出变压器,但降低了对输出变压器制造工艺要求的电路。

网友:
并管推力强一些,那两管子要严格配对,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回复 12# 独白。 的帖子

早在90年代为装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线路去省城一个叫文化公园的地方买了10只6N5P管,回来后用简单的栅,阴电流法勉强挑出四只特性相近的管子,做了个单声道,输出功率与音质都还可以,听一段时间后感觉大音量时有些失真,后来就拆掉了,为装这种双声道功放还绕了一个大电牛。这次重玩胆机后暂时不想搞大功率机,玩玩小功率的也很有意思,我是越玩胆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能出多少功率???输出变初级阻抗是多少的???

我估计:0.5-1W ;5-6K左右。不知楼主实际是多少?

网友:
在失真度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第一图用的6n1能达到1w说明做的已经很到位了

网友:
6P15输出牛自耦接法输出能有5W左右吧。

网友:
SEPP电路的确比较适用于内阻低,功率灵敏度高的电子管。
欧洲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设计生产了诸如EL41、EL86的功率管,阻抗高达400-600欧的永磁喇叭用于无线电收音机中。
我有一台飞利浦生产的8灯收音机就是采用SEPP推挽输出,机内两只喇叭串联,阻抗估计600-800欧,功率管EL41(1只)、EL86(1只),可能上家维修过,输出功率8W,但淘来的时候喇叭音圈已经开路,只好配接一只25W的输送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6N1单管组成OCL电路输出功率只有0,6W左右,老胆兄说的对,用6P1的3W牛改为顺插铁芯,比单端功放低音好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电路用6N1很难达到1W功率,6N1上下各放大正负半周音频信号,可看成两个单端组合,优点是输出牛阻抗可降低,因无直流通过铁芯可顺插,提高了输出牛的电感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单管组成OCL电路输出功率只有0,6W左右,老胆兄说的对,用6P1的3W牛改为顺插铁芯,比单端功放低音好了很多。

如想再提高功率,可使功率6N1工作在AB类状态,或采用固定负栅压。

网友(2012-04-02):
做工精美,值得称赞

网友:
对电子管不感兴趣,不过楼主这图画的太棒了。

网友:
前辈~我想就6n1的图提几个问题~~手头6n1较多
1.您所说的双电源我怎么看不出来
2.电压级就不说了~我还能看懂 功率放大级我看不懂 它是如何工作的?(我看怎么有点像推挽?好像有不是)
3.如果我要仿制的话还有几个问题.
(1)输出变压器照您回帖中提到贴心不用顺差~那用5k的牛应该可以吧?
(2)那个1K电位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我的理解是使上下管的屏极电压相等)

网友:
用事实说话

网友:
看到这个电路,感到设计的很巧妙。上管的栅-阴之间的电压,可以很低了。这样,使上管能够更安全地工作了。如果不用这样的双电源供电方式,那么这样的电路,那只上管的栅-阴之间,将存在高压,使之易产生栅阴击穿,工作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我以前做过多台,性能比较稳定,音质也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些。

81兄可将5.1K的滤波电阻去掉,将前两级的供电电压提高比如450V,功率级的供电不变,第一级放大器的供电加一个适当的滤波电阻,这样试一下有可能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这个图貌似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在90年代为装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线路去省城一个叫文化公园的地方买了10只6N5P管,回来后用简单的栅,阴电流 ...

越玩胆越小~~~~~~~~~~~~~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