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车库门遥控器失灵的原因

楼主(2010-10-16):
几年来一直受电动车库门遥控器失灵的困扰,一直找不到原因所在(电池电量充足},遥控器没有碰摔没有受潮,突然间就失灵,偶尔还能好用一下,几年来我单位有多个电动门出现此故障,(说明:一个电动门配多只遥控器,指其中一只遥控器失灵)
请大师指点迷津,先拜谢

网友:
你好朋友

可能是遥控器晶体性能变坏,更换晶体即可,再就是集成块损坏

网友A:
是软封装芯片吧

网友:
要是牛屎的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封装芯片吧

不是软封装芯片,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网友B:
你好朋友一般是塑封封装芯片

2260、2262系列芯片的无线遥控器是遥控领域最常用的遥控器了,它应用广泛,主要用于数据接受及信号控制,可用于车库门、卷帘门/窗,遥控门锁、遥感、遥测、工业控制及无线防盗报警等。这类用途要求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并不远,一般50米足够了,但要求:遥控模块价格低廉,发射机手柄体积小巧、外观精致,耗电尽可能省,工作稳定可靠。

更换电池后,遥控器无反应,请检查电池极性有无接反?电池片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接触良好,遥控器LED等应该会亮,如果LED灯亮,而主机无反应,有可能遥控器编码芯片损坏,因为此芯片为静电敏感器件,特别在北方,用手触摸电路板容易损坏。损坏后只能更换芯片。

网友B:
继续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解码芯片PT2272接收到信号后,其地址码经过两次比较核对后,VT脚才输出高电平,与此同时相应的数据脚也输出高电平,如果发送端一直按住按键,编码芯片也会连续发射。当发射机没有按键按下时,PT2262不接通电源,其17脚为低电平,所以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不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PT2262得电工作,其第17脚输出经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当17脚为高电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起振并发射等幅高频信号,当17脚为低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停止振荡,所以高频发射电路完全收控于PT2262的17脚输出的数字信号,从而对高频电路完成幅度键控(ASK调制)相当于调制度为100%的调幅。

名称
管脚
说 明

A0-A11
1-8、10-13
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

D0-D5
7-8、10-13
数据输入端,有一个为“1”即有编码发出,内部下拉

Vcc
电源正端(+)

Vss
电源负端(-)

TE
编码启动端,用于多数据的编码发射,低电平有效;

OSC1
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
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Dout
编码输出端(正常时为低电平)

    在具体的应用中,外接振荡电阻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节,阻值越大振荡频率越慢,编码的宽度越大,发码一帧的时间越长.

    解码电路 PT2272 引 脚 图:

名称
管脚
说 明

A0-A11
1-8、10-13
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必须与2262一致,否则不解码

D0-D5
7-8、10-13
地址或数据管脚,当做为数据管脚时,只有在地址码与2262一致,数据管脚才能输出与2262数据端对应的高电平,否则输出为低电平,锁存型只有在接收到下一数据才能转换

Vcc
电源正端(+)

Vss
电源负端(-)

DIN
数据信号输入端,来自接收模块输出端

OSC1
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
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VT
解码有效确认 输出端(常低)解码有效变成高电平(瞬态)

    2262每次发射时至少发射4组字码,2272只有在连续两次检测到相同的地址码加数据码才会把数据码中的“1”驱动相应的数据输出端为高电平和驱动VT端同步为高电平。

   PT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L6/M6之分,其中L表示锁存输出,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M表示非锁存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后缀的6和4表示有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4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8位,如果采用6路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6位。

PT2262/2272芯片的地址编码设定和修改:

    在通常使用中,我们一般采用8位地址码和4位数据码,这时编码电路PT2262和解码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有三种状态可供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3的8次方为6561,所以地址编码不重复度为6561组,只有发射端PT2262和接收端PT2272的地址编码完全相同,才能配对使用,遥控模块的生产厂家为了便于生产管理,出厂时遥控模块的PT2262和PT2272的八位地址编码端全部悬空,这样用户可以很方便选择各种编码状态,用户如果想改变地址编码,只要将PT2262和PT2272的1~8脚设置相同即可。当两者地址编码完全一致时,接收机对应的D1~D4端输出约4V互锁高电平控制信号,同时VT端也输出解码有效高电平信号。用户可将这些信号加一级放大,便可驱动继电器、功率三极管等进行负载遥控开关操纵。

    我们网站提供的遥控类产品上一般都预留地址编码区,采用焊锡搭焊的方式来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出厂是一般都悬空,便于客户自己修改地址码。

    跳线区是由三排焊盘组成,中间的8个焊盘是PT2272解码芯片的第1~8脚,最左边有1字样的是芯片的第一脚,最上面的一排焊盘上标有L字样,表示和电源地连同,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会发现和PT2272的第9脚连同;最下面的一排焊盘上标有H字样,表示和正电源连同,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会发现和PT2272的第18脚连同。所谓的设置地址码就是用焊锡将上下相邻的焊盘用焊锡桥搭短路起来,如果什么都不接就是表示悬空。

    设置地址码的原则是:同一个系统地址码必须一致;不同的系统可以依靠不同的地址码加以区分。至于设置什么样的地址码完全随客户喜欢。

振荡电阻:

    PT2262和PT2272除地址编码必须完全一致外,振荡电阻还必须匹配,否则接收距离会变近甚至无法接收,下面的参数匹配效果较好:

编码发射芯片

编码接收芯片

PT2262
SC2260
SC2262
PT2272/SC2272

1.2M

1.2M
200K

1.5M
5.1M
1.5M
270K

3.3M
12M
3.3M
680K

4.7M
18M
4.7M
82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 ...

详细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60、2262系列芯片的无线遥控器是遥控领域最常用的遥控器了,它应用广泛,主要用于数据接受及信号控制,可用于车库门、卷帘门/窗,遥控门锁、遥感、遥测、工业控制及无线防盗报警等。这类用途要求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并 ...

你解答的如此详尽,让我感激不尽了,您的开示终结了我多年对这种遥控器失灵的困扰,矿坛真是一所实用的大学校,不仅人才济济而且乐于助人充满热心,谢谢WMX110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