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890fc数字表显示屏视图!给网友作过参考吧。

楼主(2010-10-16):
从老余那里购买890fc数字表、其中一块《型号在上面那种》偏振镜老化、今收到老余邮寄来的显示屏《带黑架》畄下几张照片、给网友作过参考吧

老余的货包装不错

老余的货包装不错

带架子的显示屏

带架子的显示屏

老化的偏振镜

老化的偏振镜

松开这两个鏍钉

松开这两个鏍钉

这里还有两只

这里还有两只

保险扦头

保险扦头

松开最下面4棵鏍钉

松开最下面4棵鏍钉

中间也有4棵要松开

中间也有4棵要松开

第4张图没了、应该是前面档位是直流200毫伏、打开印制板后刀片位置

第4张图没了、应该是前面档位是直流200毫伏、打开印制板后刀片位置

这3棵加鏍杆一道卸下

这3棵加鏍杆一道卸下

这3棵加鏍杆一道卸下

这3棵加鏍杆一道卸下

轻一点慢慢地

轻一点慢慢地

少少加点力、没问题的

少少加点力、没问题的

金手指我用维修佬擦干净的、要细芯、上面有不少的黑点、

金手指我用维修佬擦干净的、要细芯、上面有不少的黑点、

卸下灰色外壳畄用

卸下灰色外壳畄用

卸下的鏍钉及零件

卸下的鏍钉及零件

擦干净

擦干净

擦干净

擦干净

将最上面3棵螺钉及螺杆及铝保护套装回

将最上面3棵螺钉及螺杆及铝保护套装回

装好8裸螺钉、扦头、接电池试《直流200毫优档》

装好8裸螺钉、扦头、接电池试《直流200毫优档》

一切ok

一切ok

老是在0和1之间跳、我也没办法、求高人去!!!

老是在0和1之间跳、我也没办法、求高人去!!!

网友:
好手艺!     换屏后“耳目一新”啊

我看你的图片,拆下转盘就是用螺丝刀对着转盘中心柱捅出去的? 我试了试感觉很紧没敢再使劲、所以转盘没有拆下来

另外,890FC电源接通后,请你聆听下表壳后面靠中间部位是否有明显的高频噪音——就是类似蜂鸣器的声音、但比正常的蜂鸣器声音小很多,需要贴近耳朵才能听见的那种噪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余老板,我的液晶屏什么时候寄给我呀?

楼主:
2楼的加点力、没问题的
电源开关要搞一下、我没你讲的蜂呜声、《从后面看、第一块印扳右上角有一蜂呜器调整电位器、试试?》

楼主:
这机短路或不短路、200直流毫伏档老是在0和1之间跳。开机回零时间长了一点。祘对得起33圆就行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换屏成功

网友:
我的液晶发红,估计也老化了

楼主:
表上面有字的多为此问题、实际带浅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