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兴趣diy功能简单一点的数字式对讲机吗?

楼主(2010-10-17):
现在数字RF通信芯片很成熟!!!

关键是如果你自己对英文手册很了解的话,许多昂贵的调试工具都可以不用!
比如网络分析仪,高频示波器等!

缺陷是数字RF通信芯片输出功率都很比较小!
通信频率都在300Mhz以上!

我的方案:
单片机(内部带ad和da+4k byte sram)+cc1100(无线通信芯片) !
基本原理发送方:  话筒把声音信号转化成电信号,然后经过ad转化成数字信号存在sram里边!
单片机把sram里边数据通过cc1100把数据发射出去!

接收方:
单片机把cc1100收到的数据存汝sram里边,然后通过da转化成模拟信号,最后通过功放使喇叭发声!

欢迎到论坛来:
http://c8051f-stm32f.5d6d.com

网友:
数字式的对讲机几乎没有简单一说吧~~~~~~~~

网友:
其中包括AD  和DA转换,发送接收控制等,应该是很麻烦吧

楼主:
///其中包括AD  和DA转换,发送接收控制等,应该是很麻烦吧

AD  和DA对采样速率和转换速度要求,ad采样速率40k次/s,
DA转换速度 30微秒
现在不少的单片机内部都带AD (10bit) 和DA (10bit)!
应用很成熟!

楼主:
无线发送和接收对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有点难度!
但是现在的无线通信技术目前很成熟的!
因为我自己有实际体会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制作,能成功,但数据量太大,很占信道的。缺少数字压缩技术。
加上一个能压缩解压MP3的芯片就完美了。

楼主:
对讲机应该不用MP3的芯片!

成本大,也复杂了!

网友:
找到一篇文章, 据说数字对讲机的相关标准允许占用的带宽在 6.25kHz 到 12.5kHz 之间, 码率必须限制在 1.2kbps 到 4.8kbps 之间才能适应这样的带宽. 波形采样数据量太大,  只能采取特征参数提取的方式对音频信号进行编码(原理可能与音码器类似).
这是原文链接:
http://www.hobbypress.cn/bencandy.php?fid-297-id-1992-page-1.htm

网友:
moto、icom等已经有成品在卖,可以参考一下,比模拟机复杂的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谢谢回复!
压缩算法很重要!可减少数据存储空间!
如果使用stm32f 单片机可以不用扩展外部数据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