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5A晶体管收音机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0-10-17):
国庆逛垃圾站拣到宝!!
放假期间闲来无事,到本地一个二手电器回收站淘宝,在一个角落发现了这台凯歌4B15,当时还带了个皮套,皮套已经破烂不堪,被我扔掉!!机器上面布满灰尘。但外壳完好。打开后盖发现少了个中波线圈。内部比较干净。与老板娘讨价之后买回。回来擦拭干净后越看越喜欢!!准备修复之后自用!!见图!!
修复过程!!
首先介绍一哈俺所使用的仪器,从上至下依次为,LM317稳压电源(大家看的出来是DIY滴)。多用信号发生器+电容电感频率计(同样是DIY滴)。大名鼎鼎地SR8。MF30万用表。

仪器

仪器

打开后盖发现内部新净,只是少了一半的中波线圈。再把电路板卸下,发现背面挺干净,虽然有维修痕迹。但是不乱。心中有谱了。想着先从低放部分入手吧。先弄出声音吧。(先不管是什么声音)。

电路板

电路板

打开稳压电源。电压调到4.5V。正极接红线。负极接黑线。只听见喇叭扑。。。一声后就悄然无声了。转动电位器,有喀啦。。声。从电位器中点注入信号。没有反应。心理一紧。不会有短路吧。看电流不到100MA。赶紧断开电源。仔细检查后吐血一碗。原来这是锗管机。电源极性与常见硅管机是反的。地线是接电源正极滴。 。赶紧调换电源极性。从新加电。再次用镊子接触电位器中点。交流声大做。满心欢喜。看来低放部分没有问题。
在抽屉里到些0.1左右的漆包线在相距三米的凳子腿上来回拉了十几道。绞紧后就当多股纱包线了。又找个废旧线圈骨架密绕45匝+8匝。刚好绕满骨架。自绕的45匝与中波磁棒另一边的半个中波线圈串联。8匝接信号输入。线圈所有线连接好后。通电。有噪音。转动可变电容。卖药声出来了!!欣喜。。。。

中波线圈

中波线圈

可是在转动可变过程中有时候会无声。看来调谐电容内部有接触不良现象。拆下电容。打开后盖用橡皮把动片与输出引线接触部分铜片的氧化层擦掉。装上后试机正常。

电容

电容

再来解决电位器接触不良的毛病!·
此机用的是带开关的4.7K短柄电位器。此种电位器很少见。无新的更换。只有打开修理一下。焊掉电位器的三根与开关部分的两根引线。拆下电位器。翘开炭膜板与铁壳的固定爪。分离开关与电位器部分。炭膜板用软布擦净,然后薄薄抹上一层硅脂。碳刷部分的氧化层也用橡皮擦干净。可是在装回电位器的过程中。把开关部分的一个拨脚搞断了。郁闷。。。。
翻箱倒柜找到个电子管机用的470K带开关电位器。拆下开关部分。装上到4.7K电位器上。呵呵!!还挺合适!!欣喜!!!
解决完电位器问题后调到一个清晰点的电台,可是感觉音质不匝地,断开检波输出与电位器输入端,注入1KHZ音频信号,示波器接扬声器输出。看波形失真很大。几乎只有半波。(没来的及拍波形照片)判断输出推挽管有一只损坏。可是拆下两只3AX31后用万用表测量都没有问题。又判断是输出变压器有一绕组有问题。拆下测量也正常。推挽功放周遍元件都检查个便。都未发觉有啥问题。维修陷入困境。再次用示波器检测E极5.1欧电阻上波形。还是半波。判断还是晶体管损坏的可能性大。再次拆下两只3AX31。不禁又气的吐血。原来有只3AX31的一只引脚内部接触不良。当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由于用手抓住引脚。受力后内部接触上。装上机后内部又断开。又翻箱倒柜找出个老3AX31,装上。复测波形。还是失真偏大。判断后装上的3AX31放大倍数偏小。与原前置低放管调换。再看波形良好。看不出失真了。

损坏的3

损坏的3

最后注入中频扫频与高频信号。逐级统调就不谈了。本潭已经说过很多。按就不罗嗦了。找了个铝片。剪成2MM左右条状。卡在调协拉线上。充当调协指针。最后装机收听。已与先前不可同日而语。灵敏度大增。收台无数。而且没有串台现象。泡上一杯茶。抱机在手!感觉老中医也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

网友A:
恭喜修复,修复这种电位器的过程俺也经历过,俺用3台4B15A的电位器才拼出一个比较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修复这种电位器的过程俺也经历过,俺用3台4B15A的电位器才拼出一个比较满意的。

谢“吃面小妹”支持。您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网友:
修复的是凯歌收音机,学习的是高手的经验。

网友:
好. 图文并茂. 支持一把.而且还有很多DIY的仪器. 握手.

网友:
短波情况如何?

网友B:
恭喜楼主得宝!羡慕楼主仪器真不少!70年代俺开修理部,修收音机时就4节电池串一电流表,最高级的是500型表了!

网友:
又一台老机,落在爱机的人手上,恭喜楼主,

网友:
好机啊!恭喜楼主啦。我也有一台类似的机子,是海燕321,外壳、内部都还很不错的,这几天还没时间打理,这次从楼主这里可又学到了很好的修复经验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鼓励,此机听中波相当不错!!但听短波需外接天线,如不然收不到几个台。外接天线后短波收台也很多,但短波不太好调谐。拨轮稍转及过!!

网友:
俺就喜欢看修机子的贴,可以学修机子。不知花版主最近有没有修机贴子推出?

网友:
提个低级问题:信号发生器在修理中如何使用?查过一些资料,但说的不具体。比如高频信号干什么用?如何用?低频干什么用?如何用?不知坛内有没有过这类贴子。

网友:
乐趣就在修理的过程当中

网友:
希望有更多图文并茂的修机子的贴问世。收藏了,谢谢楼主!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与鼓励!!其实我在修理收音机方面也是新手!!有许多地方也很困惑!!在调试中放曲线过程中,我试用了两种方法。
1:断开中放信号输入端,输入中频扫频信号调整中放曲线。
2:  不断开中放信号输入端,直接接收中波扫频信号。调整中放曲线。
按说这两种方法调试结果都是一样的!!可是我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如果按找1方法调试好中放曲线成钟型后,再按2方法接收扫频信号看中放曲线会有一些偏差。中放曲线不再程钟型。
我分析可能是第一级中频变压器的谐振电容是C9 330PF与前级变频电路的杂散电容共同合成的。断开中频信号输入端后变频电路对中放的影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频扫频信号馈线的影响。着两种杂散电容坑定不一样!所以导致两种调试方法得到的中频曲线不同!!
思前想后,最后确定用第二中方法来调整中放曲线。应为这样更符合实际接收情况!
在信号馈入方面发现,输入信号不能太大,要不然中放削波。看到的曲线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在能看清楚中放曲线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小一些的好!!那样AGC电路影响最小!!
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佬们指点!!

网友C(2010-12-03):
有电路图没有?老大有一台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那只中波线圈,绕的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没有?老大有一台有问题啊

对不起!!今天才看到您回复!! 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
老机找了个好主人啊!!!

网友(2011-01-12):
自己修理享受的是过程,只是羡慕您的知识和专业仪器,自己有几台都想统调一下,苦于没有这相关知识和工具!

网友(2012-04-11):
恭喜楼主得宝,赞楼主的手艺和功力。

网友D:
高手啊!此机与海燕b321一样的电路,我有一部b321,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得生的没一台能比得上。恭喜得宝,恭喜修复。

网友:
尤其是楼的的直接用中波扫频信号调中放曲线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与鼓励!!其实我在修理收音机方面也是新手!!有许多地方也很困惑!!在调试中放曲线过程中, ...

2:  不断开中放信号输入端,直接接收中波扫频信号。调整中放曲线。

中波扫频信号?是指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标准465KHz的中频信号么?注入信号时直接搭在要调整中周的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此机与海燕b321一样的电路,我有一部b321,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得生的没一台能比得上。恭喜得宝, ...

27楼的朋友不要误导大家。海燕b321与凯歌4b15a电路大体一致,但局部还是有区别的。海燕在低放电路有音质改善电路,而凯歌却省略掉了,这就是听起来海燕b321要比凯歌4b15a声音耐听的原因。可以对照电路图看看

网友:
外观挺好的,修后接收效果不知怎样?

网友:
图文并茂的修理过程,学习了。

网友(2016-12-06):
老收音机就是好,现代的机器都是数显的(干扰大)、集成块的,再就是现代收音机喇叭尺寸太小,没有老收音机喇叭耐听。

网友:
我才收了一台凯歌4B15,声音呱呱的!非常好听,我这里信号好,非常干净,收到的电台非常多(整个中波段电台满满的)!

网友:
最近在修我的139B,好像得了妇科病,疑难杂症,元件太多,失真修起来真是麻烦!先把除电源外的每个三极管电流测一下,还有可能就是哪个电容失效了。电容太多了,懒得很!这失真很奇怪,调了中频曲线,声音含糊不清!

网友:
把凯歌4B15低放部分接到139检波后面,凯歌4B15声音也不大,现在只能检查工作点电流,

网友(2018-12-02):
我弄了个来玩

网友:
楼主手艺高,钦佩!

网友:
这机器确实比较新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得宝!羡慕楼主仪器真不少!70年代俺开修理部,修收音机时就4节电池串一电流表,最高级的是500型表 ...

有了些仪器是能方便修理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得宝!羡慕楼主仪器真不少!70年代俺开修理部,修收音机时就4节电池串一电流表,最高级的是500型表 ...

有了些仪器是能方便修理工作。

网友:
        这台4B15品相很好,里外都新净,楼主修理技术精湛。

网友(2022-06-09):
我也有淘了一块4B15A回来修,结果接好磁棒天线打开就能收到卖药的声音,兴趣全无,买了几个旧收音机都没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今天才看到您回复!! 电路图在这里!!

4B15与4B15-A电路图一样吗?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E:
4B15与4B15-A电路图一样吗?

2023年五月份也捣鼓了一台凯歌4B15-A收音机,也浏览了一点资料,除了外形不同,内部电路貌似没有明显差异。
两机分别都有:有远近程开关款和无远近程开关款。

这里有个探讨:
凯哥4B15A和4B15两种型号收音机的区别何在?

凯歌4B15-A常有,而4B15不常有

【出自:矿坛】

网友(2025-01-02):
凯歌4B15A晶体管收音机最近刚德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