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变压器设计简算表---烦请2003老师指正

楼主(2010-10-18):
最近按2003老师的算法绕制了两个变压器,感觉不错。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6546&highlight=

现将2003老师的“根据现有磁芯设计匹配变压器的简单办法”一文的矿机变压器算法,制作成表格形式,方便使用。

可能存在问题,烦请2003老师校正!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表格用起来方便极了!很好!好极了!!
已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格用起来方便极了!很好!好极了!!
已下载!

修正系数没有解保护,已改!

保护密码:2007

楼主:
再次改!

试一下,400K阻抗,测磁芯100圈、50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绕介那档的变压器,但那样大的磁芯不好找呀.电脑开关电源上的能用吗?

能用,就是不好拆封胶

楼主:
简单的输入几个数据,与2820检波器匹配1200K,E50或EI50铁氧体磁芯很容易达到的100匝、50毫亨(不同批次的磁芯略有不同),立即得到1200K阻抗的匹配变压器数值表。这个设计值可以满足2AP9---2820不同Rd检波器的匹配。

根据已绕的变压器用线体验,0-2404匝用0.12漆包线,其余用0.07漆包线,可以基本绕满线框。

网友:
有用数据,好资料。
我发现有绕线机...

网友:
立了一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谓大功,大大节省了计算时间,减少了计算错误的机率,借用佛教的一句话:功德无量。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鼓励!

算法是根本,我只是将2003老师的算法复表。

大家可以用表多算几个做比较,选取最合适的。

楼主(2011-01-10):
矿机音频器件与检波二极管的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接收条件,好的匹配可以收到更多的弱台,矿机的效率能够较好的发挥。

这个矿机变压器设计简算表可以帮助你很容易的设计矿机变压器,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

还不具备自己绕制变压器的坛友,可以购买本坛YYDZ(友谊电子)张兄定制的多抽头矿机阻抗变压器。

楼主:
新版变压器计算简表,有绕线量估算和双向绕制值。

双向绕制值更方便将高阻段绕在线架里层,有利于减少线阻,提高变压器效率,对于高效的高阻抗匹配变压器更为方便。

网友:
各位,有没有想过,用250KVA的220V自感调压器当做阻抗变压器用。它的调压头是灵活、连续可变的。哪位有这样的调压器,可以试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