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68-1 请教~

楼主(2010-10-18):
按电路装了个68-1 电源用9V层叠
线圈L1 70     L2  7
我的高频变压器 初级电感是530UF  次级是950UF
集电极电流调到1MA 无声
弄了好久 刚开始把磁棒抽离线圈一半还有声音 能收到一个台 声音微小 几乎听不清
加了在生没用 奇怪 一加就没声音了

网友:
把L2的线头互换一下位置试试,若不行的话,将L3的两个线头位置互换一下也可。我也曾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
高频变压器电感量有点小。
可能自激。

网友:
还可以调整高频变压器与磁棒的距离和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电路装了个68-1 电源用9V层叠
线圈L1 70     L2  7
我的高频变压器 初级电感是530UF  次级是950UF
集电极电流调到1MA 无声
弄了好久 刚开始把磁棒抽离线圈一半还有声音 能收到一个台 声音微小 几乎听不 ...

高频变压器电感量太小。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的电感量究竟要多大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的电感量究竟要多大才合适呢?

我想L3应该在1。5MH以上才好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心解答。

楼主:
电感小了么,我试试看

网友:
请问冰岛老师,68-1单管机的高频变压器到底应该采用升压还是降压才对呢?也就是说提高检波电压还是降低检波电压呢?很多书上都采用升压,但也有用降压的。我用了升压,效果不错。请您指教,谢谢啊。

网友:
升压的才对!初级200T,次级300T。再生不起作用时可调换初的两端。试试便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shct老师的解答。

网友:
熟悉的电路.真怀旧

楼主:
我这干扰真恼人 把线圈换接 从绕了个变压器 初级1.6  次级2.5  收到了个鬼子台 声音小到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