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成品数调收音机作频标辅助部件的自制扫频仪

楼主(2010-10-22):
之前,在多位坛友的帮助和启发下,曾经制作了带光点频标和针状频标的扫频仪,但频标的稳定性和可读性都不够理想。后来想到可以利用带长波段的数调收音机来制作频标部件。
    于是,买了个新的数调收音机。经过多次试验,今天终于基本做成了!最初计划的电路比较复杂,用了8个晶体管。最后发现,只需要一级放大,总共用两个晶体管就可以了(实际上用一个也可以,可以去掉电子滤波部份,只要电源部份滤波充分)。所用的收音机是德生PL-600,其长波段的接收频率范围是100KHz到519KHz,其中包含了465KHz的中频点,为了简便起见,只是利用耳机插孔作为信号输出。
    试验结果令人比较满意,频标形状不错,很细长,调节收音机的调谐旋钮就可以轻易改变频标的位置。目前发现的缺点是:当锯齿波频率低至18Hz时频标不出现。

楼主:
谢谢眉版主加分!
    现在把整理好的处理频标的附加电路贴上。

楼主:
利用这套装置,还可以很方便地在中波范围内扫频,试过600KHz、700KHz、800KHz、1000KHz等频点上操作,都能呈现频标,改变频标的位置只需调节收音机的调谐旋钮。不过,在中波范围内扫频会出现来自天线的干扰信号,要注意区分。

楼主:
用这个方法得到的频标,会是比较精准和直观的,而且频标点可以是任意的(间隔1KHz),比如,对于465KHz中频点,可以逐一看看460KHz、461KHz、462KHz……、466KHz、467KHz、468KHz等频点的曲线;而且调455KHz中频或465KHz中频甚至别的频段都可以。附加电路也很简单,比较容易实现。当然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有长波段的收音机比较贵。

网友A:
呵呵,老哥搞得漂亮,这个频标可读性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老哥搞得漂亮,这个频标可读性很好了

谢谢!可读性是很好。

楼主:
附图是从耳机端测得的幅频特性曲线。从图上看,本电路只是利用了收音机信号的下半个“波”,所以频标有点滞后。如果能利用上半个“波”应该更理想一些,可惜上半个“波”幅度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收音机除了接收扫频信号外,还能接收来自空中的干扰,所以测试当时如果有465KHz附件的干扰信号时,得到的曲线也表现出有干扰信号。针对这一点,想到用一个铁盒来作屏蔽,这个有待进一步试验。

楼主:
打算用类似以下电路处理掉负半周,希望能成功。

楼主:
终于可以利用上负半周的信号了!用了一个锗PNP三极管作第一级处理,终于得到位置正确的频标。而且,由于经过更多级的放大,锯齿波频率在18Hz时频标也可以显示了,频标的高度也可随意调节。
    补充说明,7#的波形图,因为示波器的CH2 INV按钮是按下的,所以实际上是上下反过来的。

楼主:
下午又作了新的试验,将前段时间做的波形整形电路用上了,效果也不错(频标形状应该是更好,只是频标幅度小一点)。

楼主:
做信号发生器、扫频仪、带频标的扫频仪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试验了不少的电路,这次的结果算是比较令自己满意的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试验板、搭棚焊的电路,这次该好好整理了,可能可以考虑装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电路就是“附加的放大和波形整形”的部分吧?希望贴上 带频标的扫频仪 完整电路,供大家仿制。真是功德无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的电路或9#的电路都可以,但现在看来,10#电路效果更好。接下来,等我整理好了之后会将完整电路贴上。暂时可以参考我前段时间发的关于自制扫频仪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调收音机用信号发生器的调制信号可以吗?非常赞扬您对矿友的贡献!!等完整电路,跟您学!

网友D:
乱七八糟的试验板、搭棚焊的电路,才是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乱七八糟的试验板、搭棚焊的电路,才是DIY

说得也对,不断的改,不断地拆,不断地装。不过,常常还是想搞得整齐一些。

楼主:
将扫频振荡部份的电路初步整理了一下,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17#电路中的变容二极管可否用彩电高频头中的?

网友:
如果,频率做到调频波段就更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17#电路中的变容二极管可否用彩电高频头中的?

       不知道你说的彩电高频头中的变容二极管容量是多少的,所以不好下结论。我用的SVC321是拆自数调收音机的,1.2V时的容量至少有380pF,8.0V时有20-30pF,变化范围是很大的。也曾经试验过用老的稳压管2CW系列,容量范围也是很大的,但可惜我没有一对相同的老稳压管。而当只有一个变容二极管(并串接一个电容)时,配合这个电路得到的波形是失真的,所以我也就没有采用。
    另一个替代方案是用DD03等大功率管的BC结,还测过2SD1294、2SD1427等电视用行管、场管的BC结,容量范围也是可以用的,但最好是有一对;
    对于容量小的变容二极管,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多个并联。
    还有一个方法,也是接下来我准备试验的,就是用变频的方法产生扫频信号,在频率更高的情况下扫频,然后用差频的方法得到低的扫频信号。这个方法可以用容量变化范围比较小的变容二极管,据说扫频线性更好。例如,在1000KHz处扫频,另外用一个1465KHz的振荡器与之混频,于是就可以得到465KHz的扫频信号。

楼主:
仔细分析了一下10#的电路图,似乎还有简化的余地,这几天继续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力赞扬您的研究精神!!也谢谢您的资料!老稳压管我倒是有几个,就是不知如何测量,能提供个测试电路吗?我好测测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电容计或带电容档的数字万用表,则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抽功夫找些管子测测看,向您学习!

楼主:
果然,10#电路可以进一步简化,这是今天试验成功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17#的电路,可变电容标的是10~160pF,文字说明是365双连并联,不知以哪个为准?

楼主:
17#电路图的可变电容,配合图中L1-L5标明的电感量会得到图中标示的频率范围。实际上,这个电路的优点之一就是线圈的使用可以很灵活(因为不需要抽头),随便一个线圈就可以使用。
    我用的是一个以前做中波收音机留下的线圈,配合365P的可变电容得到的频率范围大概在535KHz~1600KHz左右,将双连并联使用,再加上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则调整到中心频率包含465KHz这一点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双连的旋出位置大约在30°左右。1#实物图中可以看到我使用的磁棒线圈。

网友E:
你用的数调机可以用FT-80C吗,它也有长波段接收,最低频率是100KH,它的耳机音频输出可以利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数调机可以用FT-80C吗,它也有长波段接收,最低频率是100KH,它的耳机音频输出可以利用吗?

查了一下,FT-80C是一个电台,既然有低至100KHz的接收频率,应该是可以利用的。你可以给一个465KHz附近的扫频信号给它,然后从耳机输出那里看一下它的幅频特性曲线,如果与7#所示波形类似或者更尖锐,那就没有问题了。不过,好像FT-80C不便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劳驾抽空将17# 25#电路调试成功的工作点(各管的Ic或Vce 或有关点的电位都行)注明,以便仿制。

网友F:
德生737,747之类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生737,747之类的可以吗?

这两个收音机好像都没有100KHz到519KHz的长波段,所以,不适合在这里直接使用(针对465KHz中频扫频仪)。除非你要搞的是中波或短波范围的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您的回复!劳驾抽空将17# 25#电路调试成功的工作点(各管的Ic或Vce 或有关点的电位都行)注明,以便仿制。

谢谢您的评分。
17#电路,分三部份,左边是锯齿波振荡部份,可调元件只有一个22K电位器,用于调节锯齿波的频率。这部份电路很简单,工作频率也很低,只要元件参数基本符合就应该没有问题;右上角部份是高频振荡电路,能测到静态电压的只有一个点,就是0.52V那一点。右下角的音频振荡部份与扫频仪无关,可以不装。
25#的频标处理电路,第一个PNP锗三极管3AX31工作于开关状态,静态时是没有集电极电流的;第二个三极管,我简单测了一下电压:基极5V,发射极5.5V,集电极4.3V;第三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有1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待我收集另件鼓捣一番。

网友E: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仿制您的电子管信号发生器,但我没有6F1或6F2的电子管,只有6N1和6N2,可以做个吗,您能试一试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仿制您的电子管信号发生器,但我没有6F1或6F2的电子管,只有6N1和6N2,可以做个吗,您能试一试看看吗

关于电子管信号发生器,现在我倾向于用6A2,这个管子很容易找到并且很便宜。附图是我新画的电路图(参照了汉江水的帖子和普通711电子管收音机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bbs/r ... amp;goto=nextoldset)。实施的时候可能再加上一个6A2同样的高频振荡,用于与图中的6A2混频,得到比较低的扫频信号。另外,在高频输出端再接一个6F1三极管组成的阴极跟随器,6F1的五极部份作高频放大,最后还是要接一个6E2作谐振指示。
    6N1、6N2与6N3的管脚不兼容,暂时不方便试验它替代6N3的效果。

网友G:
楼主你很厉害啊!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很厉害啊!佩服佩服!

谢谢!你是老资格会员了,要多向你学习。你有一台松下扫频仪,比较有发言权,我都没有见过正式的产品,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请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好些天没有发贴了。这些天比较忙,中间抽空试验了一下别的电路,想着利用PL-600耳机信号的后半周的起始点,结果还是不如前半周(频标位置滞后)。于是改为专注于优化25#的电路,将其中耦合用的电解电容都换成了容量比较小的电容。也将频标处理电路板跟扫频部份电路装在一起了,尽管还没有装箱,但看起来稍微整齐一点了。下一步打算多拿几台收音机测试测试。
    这个频标处理电路,到现在为止的感觉是不错的,但有两点需要注意,就是耳机输出的信号强度和锯齿波的振荡频率会影响到频标的位置。音量不宜过大,在刚出现频标之后再大一点即可;锯齿波的振荡频率在25到32Hz为宜。当然,一旦确定这两个因素,在整个测量过程中频标是稳定和准确的,换频点位置也很简便。

楼主:
自己的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用这套设备得到的中频特性曲线(含频标)蛮漂亮的,忍不住贴在这里。

楼主:
谢谢两位!
    顺便交待一下收音机PL-600耳机插孔至频标处理电路间的连接。我是用一副普通32欧的立体声耳塞改造的,用万用表找到连接立体声插头端点的耳塞,将这个耳塞焊下,芯线和屏蔽线连接到频标处理电路的输入端;另一个耳塞保留,用作信号监听。

楼主:
今天用这套装置来测试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的幅频特性曲线。信号强度比电子管收音机的弱很多,示波器Y轴的灵敏度打到了最高档5mV/DIV(而前面测试电子管收音机时打到0.2V/DIV),表笔衰减位于10×档。信号取自音量电位器的轴螺丝帽和地线之间,音量开到最大,双联电容全部旋进,被测小收音机磁棒距离扫频振荡磁棒大约10厘米,频标接收收音机距离扫频振荡磁棒大约19厘米。这个小收音机的中周被我动过了,有点偏差,频标所在位置为468KHz。

网友:
楼主强!
我的垃圾扫频仪已经出掉了,哈哈。
你的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