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没有地线能否收音?

楼主(2010-10-25):
我家住在北京天通苑地区,经我测试,天线信号由于离市区发射台距离远的原因,信号较弱,而且我住在5层,我们的水管和暖气管基本上全是PVC的,无法作为接地线使用,所以一直不能成功接收到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用电视插座的外圈做地线就行

网友:
信号很强的地方不用地线是OK的

网友:
买一段电线,大于5米,往地板上一扔,一端去皮接到地线的位置上就OK了.

网友:
如果天线接收的信号还好的话,没有地线是可以响的,但效果要大打折扣。

网友:
矿石机不用地线是可以响的,但是效果肯定不如用地线好。
    高层建筑的地线,可以用有线电视的屏蔽层,就是插孔中的外层;也可以用三眼电源插座中间的地线,只要是经过建筑验收的房屋,地线保护是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住在北京天通苑地区,经我测试,天线信号由于离市区发射台距离远的原因,信号较弱,而且我住在5层,我们的水管和暖气管基本上全是PVC的,无法作为接地线使用,所以一直不能成功接收到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曾无意间遇到遇到过,在线圈由70圈增加到110圈时,不用地线也可以响,且声音大小不发生人耳可以察觉的变化。坛里有当时我的贴子。有的坛友回贴说,他也遇到类似情况,但是线圈要到120圈。只是效果如何,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住在北京天通苑地区,经我测试,天线信号由于离市区发射台距离远的原因,信号较弱,而且我住在5层,我们的水管和暖气管基本上全是PVC的,无法作为接地线使用,所以一直不能成功接收到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1487-1-1.html

网友:
矿机没地线是可以响的,效果大打折扣,存在人体感应频率不稳定。

网友:
其实地线好解决,无非是多用点电线,从楼上找个隐蔽的位置拉下来埋入地下即可。天线就不好办了,架在空中,抬头一看就能看见,会有人用疑问的眼光看他。我在院子里调试矿石机时就是偷偷摸摸的,老怕别人问,不好回答,解释不清。尤其是夜间,像做贼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外径130MM。花蓝,圈数100T。不用地线,用地线就没声了。

网友:
曾经做了一个直径30厘米长1米多的线圈,大约用了60多米线,240微亨,只接天线,不接地线声音大,接地线声音小

猜!线圈只要能够充分吸收天线的能量,接近或等效于与接收频率的1/4波长,便能充分谐振,这时引入地线反而会降低天线的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接天线也是整个回路能更好的谐振作在应接收的频率上。大圈,圈多,以充分接收到信号,加了地线反而低消。

网友:
上面的几位请试一下,耳机不要戴在头上,矿机离人或其他接地体远一点,不接地线的矿机还会响吗?有电流表的可以看一下,还有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