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几种电容的D值

楼主(2010-10-26):
前段时间搞7135表头,对积分电容的要求高有了深刻体会,特测量了几种电容D值,给没电桥的坛友参考,因市场上假货太多,为了准确的参考性,以下电容要么是正规厂家的电路板上拆机的或是电视机厂家库存的电容。测试频率用了10khz(本来想用1khz的,但我表最小是10khz了),因为很多表的工作频率是100khz的,所以还加上了100khz下的值

各电容全家福:

cbb13,200v,390nf
10khz:  0.00058
100khz:  0.0165

cbb13.200v,200n
10khz:  0.00054
100khz:  0.00126

cbb13,200v,470n
10khz: 0.00064
100khz:  0.00455

wima mkp10,250v,0.47uf
10khz: 0.00047
100khz: 0.00452

cbb412 2kv 8n2
10khz:0.00069
100khz:0.0071

cbb22 474 630v
10khz: 0.00073
100khz: 0.00463

cbb111  2000v 7n5
10khz :  0.00041
100khz:  0.00043

厦门法拉电容厂cbb21  434  400v,我现在的7135就是用的它
10khz:  0.00031
100khz: 0.0037

cbb22  470n 200v
10khz : 0.00261
100khz:0.02130

1500v,722
10khz : 0.00042
100khz:0.00048

1600v,2n2
10khz:  0.00025
100khz:  0.00015

100v,18212pf
10khz:0.00018
100khz:0.00084

cbb62  250v  100n
10khz:  0.0006
100khz:  0.00262

cbb62  275v 0.1uf
10khz: 0.00092
100khz:0.00406

cbb62  275v ,0.1uf
10khz:0.00053
100khz: 0.00205

台湾电子秤上拆的,也是用的7135,但用的是0.22的积分,小体积里我测下来就它最好,推荐
10khz: 0.00042
100khz:0.00297

890fc上的电容:
10khz:0.01063
100khz: 0.02139

890c上的积分,
10khz: 0.01028
100khz: 0.02375

厦门法拉电容厂的cl系列,就不上参数了

网友A(2011-01-22):
楼主如能找到早期的DT830表、测试下那里的叠片电容

网友(2010-10-26):
搬个板凳围观

网友B:
好测试!!!

楼主后面测试的几个小电容是聚酯电容,前面的大电容是聚丙烯电容。

网友C:
许多电容随着工作电压的增高,在常规状态测试的D值未必能够真实的反应,所以,一般的电桥测试质量不错的电容,当工作电压增高之后,有些不一定尽人意。

网友D:
这个数据是否有笔误?
1600v,2n2
10khz:  0.00025
100khz:  0.000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数据是否有笔误?
1600v,2n2
10khz:  0.00025
100khz:  0.00015

无误,当时我也觉得奇怪,还重复量了俩道,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电容随着工作电压的增高,在常规状态测试的D值未必能够真实的反应,所以,一般的电桥测试质量不错的电容,当工作电压增高之后,有些不一定尽人意。

仪器就是仪器,它不能完全模拟你使用的状态,只是给大家个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测试!!!

楼主后面测试的几个小电容是聚酯电容,前面的大电容是聚丙烯电容。

是的,看d植应该是聚酯了,所以我开过另外贴,说3半对积分要求不高,这两个电容是用在890fc和890c上的,全程没发现线性不良的情况。

网友:
的确,有些元件用仪器测试不错,实际使用时可能遇到问题,问题就在不是所有的仪器度能够模拟实际使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巧,我现在的7135表上用的也是CBB21的,看来这个规格的电容的确不错。另外,楼主有没有试着测量过行逆程电容呢,这个电容的介质损耗应该也不会太大吧。

哈哈,是的,我选了很多电容才选到的它,只有它能全程让我的7135表头和8550a只有一个字误差,就可惜体积大了些。
我不修电视机的,所以我对行逆程没什么认识,上面有几种电容就是电视机厂的库存,有没有行逆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误,当时我也觉得奇怪,还重复量了俩道,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600 V 的电容极板面积大,  所以等效串联电阻小,  也因此损耗小.

D 值不就是 Q 的倒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00 V 的电容极板面积大,  所以等效串联电阻小,  也因此损耗小.

D 值不就是 Q 的倒数么?

什么啊,眉版问的是100khz比10khz还小

网友:
帮楼主把数据做到一张图上,方便比较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菜鸟请教。D值是啥指标?谢谢。

哥们跟俺一样菜 。俺去摆渡了一下,那上面说:

“网友推荐答案

Q值为品质因素,D 值为损耗角因素,也叫TAN&损耗角。Q值相当于D值的倒数,因此二者是成反比关系的。它们是衡量电容器的主要参数,Q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一般电解电容器因为内阻较大故D值较高, 其规格视电容值高低决定, 为0.1-0.24以下. 塑料薄膜电容器则D值较低, 视其材质决定为0.001-0.01以下. 陶瓷电容器视其材质决定, Hi-K type 及S/C type为0.025以下. T/C type其规格以Q值表示需高于400-1000. ”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你给大家提供一个较直观的数据。特别是对搞音响,振荡,发射的朋友帮助很大。

网友H:
那请问楼主,我用7129做四位半表头,用哪一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请问楼主,我用7129做四位半表头,用哪一种好?

7129不是太挑积分电容,能买到第三排第四种就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7129不是太挑积分电容,能买到第三排第四种就很好。

哦,那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是CBB22,耐压差不多,第二排第三个和第三排第四个,仅仅是容量差一倍,怎么D值差这么远?

第二排的第三个,那个值根本排不到cbb了,一般的cbb的d值都在万分之十以下,我估计长期库存后出问题了,也贴上的原因,是建议大家看到后不要买

网友J(2011-01-22):
楼主可否帮忙测试一下电磁炉的那个0.27uF的谐振电容,曾经在修高清电视时换掉坏的S校正电容,用新买的CBB电容,工作十几分钟就有些烫手了,都是不到一个月就烧。小城市买不到更好的了就用电磁炉的那种0.27uF(注明50KHz的)电容现在还没返修。由于没有仪器测试对比还望劳烦楼主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能找到早期的DT830表、测试下那里的叠片电容

测量过,不怎么样.10khz,D值0.0124,100khz,D值0.0184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否帮忙测试一下电磁炉的那个0.27uF的谐振电容,曾经在修高清电视时换掉坏的S校正电容,用新买的CBB电容,工作十几分钟就有些烫手了,都是不到一个月就烧。小城市买不到更好的了就用电磁炉的那种0.27uF(注明50 ...

我手上没有电磁炉的谐振电容,哪天看到,我搞两个回来然后告知您测量值

网友(2013-03-02):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我选了很多电容才选到的它,只有它能全程让我的7135表头和8550a只有一个字误差,就可惜体积大 ...

1600v,2n2

1500v,722

CBB111   2kv   7n5

CBB412L    2kv   8n2J

这几个都是行逆程电容。

网友(2013-11-23):
我最近也在测电容的D值 好奇楼主用的啥仪器 估计比较高级 有空交流下

网友:
谢谢非常形象直观

网友:
能否亮下表啊。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4-02-26):
看到此贴,想起来以前为改善手中的一个表的正负表笔反转误差,我把19楼的2排第5个白色的电容换成第3排第5个的红色CBB电容,当时没有改善,后来查出是因为布线问题,飞了个线解决了,因为懒就没再折腾,后换的电容个头大不说,性能还不好,看来有时间还要折腾一下了。

网友(2016-12-10):
测几个云母电容试试!

网友(2021-10-26):
有意义,电容D值

网友:
你的这些图片太清醒了 养眼

网友:
D和ESR有没有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误,当时我也觉得奇怪,还重复量了俩道,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奇怪,100KHz时的损耗比10KHz时小,说明材料的高频特性较好。

火炬的独石电容,这种特性相当明显,往往100KHz下测得的D值,比10KHz下低一些,比1KHz下测更低,甚至低出一半的都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K:
DF = ESR / Xc

这图直观,只是我习惯了看esr,看其他值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