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天线、电小环天线的矿机中,谐振电路的Q值越高灵敏度越高

楼主(2010-10-27):
这两天看到几个贴子讨论Q值与灵敏度问题,故发表一些感想。
  我们的天线,在中波段,天线的等效高度都远小于1/4波长,天线上各天的电压电流基本同相位,可以把天线的分布参数看成一个由信号恒压源、电容和电阻Rt组成的“集总元件”,大环是信号恒压源、电感和电阻Rt组成的“集总元件”
  这类天线,接收到的电压强度与高度成正比,信号内阻Rt(指纯阻部分)几乎为零。当这个集总元件参与LC回路进行谐振时,Rt的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主要损耗来自于LC回路的自身损耗,所以,对于中波短天线而言,总是Q值越高,灵敏度越高。LC的等效串联电阻记为r,再设天线上感应的电压为U,那么得到的接收功率为 U^2/(Rt+r)
由于Rt<<r,所以 P约=U^2/r
Q与r成反比,所以,Q值越高,功率P越大,灵敏度越高,几乎成正比。也许有人问Rt=r以后,不就得到了最大功率,就与Q无关了。问题是Rt很小,且天线等效电路是,Rt串联一个很小的电容,在各种形式的电路中变换后,Rt总是远小于r的,唯有高Q才能使r尽可能接近Rt,因此,短天线中Q越高越灵敏度越高。

  上面说到的天线的内阻,可以使用一些天线计算工具得到,好象上次坛上有人发布过。

  对于电小环,也是如此。实际上,电小环与短天线的接收效果存在等效关系(由Rt与电感构成)。电小环的实验已做过多次,Rt远小于LC回路的损耗电阻r,因此Q越大,吸收功率越大,几乎成正比。

如果是1/4波长的天线,那就是LC与天线进行阻抗匹配以后,功率最大,与Q没有直接关系。

此外,考虑检波效率问题,总是电压高,效率高,高Q线圈可得到高电压,进而提高灵敏度,这一点与天线吸收功率无关,是选择高Q线圈的另一个理由。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集肤,大家都知,肤有多大?且不管长度,长度相等下,0.04X660条梱一起旧式的直径1.7MM,那么660条总周长是82.896MM,直径1.7MM的铜线周长是5.338,同样1米长,660线的肤比单支1.7MM的肤大15.5倍,也就等于用0.1MM线绕和1.55MM线绕一样的关系。

网友:
明白或自制Q表的都知道,在特定频率下给线圈送一个特定电压,比如HP表1000档,在700KHZ时送0.9MV给线圈,此时没选择性,特定700KHZ!只有灵敏度了,谐振时有的200,有的600,有的过1000,这都是灵敏度的表现。
60版主的文章说更明白了:

网友A:
这样的理论分析,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理论分析,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那您说说高见,随时等候学习

网友:
如果学过传输理论或者天线的理论,就知道1/4波长天线可以谐振,得到最高的效率,天线输出的功率最大。
   除了天线的谐振之外,调谐回路的Q值越高,输出的电压也相对越高(在其他参数不变情况)。

网友:
矿石机是要用收集到的电磁波能量来驱动耳机的,所以它一定是要消耗能量,消耗能量就会降低Q值。
收集足够的能量是提高矿石机音量的一个主要因素,提高Q值可以提高选择性,同时也 可以让检波管工作在高压高阻状态下,这样可以解决二极管正向压降带来的问题。
剩下的事就是阻抗匹配了。但个人感觉并不是负载=内阻的状态是最好的,应该是负载大于内内阻会带来较好的效果。这内阻与一般电源的内阻不一样,它是变化的。

网友:
我比较相信高Q能提高灵敏度,但对“高Q提高选择性”持怀疑态度。我百度了一下,灵敏度与选择性确实是两码事。
单就线圈而言,哪来的选择性?只有(L、C)谐振后才有选择性。如果大家所讨论的“Q值”是整个矿机电路的“Q值”,或许会有影响。

网友:
Q值对于有源外差电路来说,要折中保证频宽,经过+456差频以后,频宽变得很重要了。

对于无源矿机来说,小合唱、大合唱应有尽有,频宽太大了,即使提高了很大Q值,依然会有超过9KHz的频带宽度。

所以,矿机玩高Q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0.04×660的李兹线配上合适的骨架,可以做到高Q值线圈,但矿机的选择性还是不好,小合唱、大合唱还是应有尽有!不过超高阻耳机和阻抗匹配器的合理使用,却能提高选择性,缩小频带宽度,我很不解........是否有理论建立?

所以我以为矿机:
   1:一定要有高Q的线圈,这点没有异议;
   2:还要有好的选择性,只是如何才能好???............
我的PL-600都无法9KHz,矿机如何能行???.....

网友:
用HSMS2820或HP2835二极管,选择性会提升很大,就是管子太娇气,耐压值很低。昨天我又弄坏了一只,今后换管一定长记性,现将天地线短路,憋死信号再换。

其他管子都不如这两种,大合唱、小合唱、二重唱,我的2820可以到较近频段的相邻台弱声伴唱或更好的程度。

你可以试试。

网友:
2820比较便宜,Rd值在1200K左右,需要高阻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2835。正在重新设计线路,前次大环用的双联不好,也没有设计高、低阻区分,还有班尼也没有设计,待有空再整。

网友:
线圈的Q值和谐振回路的Q值吧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要混淆。
    不过,线圈的Q值高是谐振回路Q值高的基础,可变电容的Q值,其他的附加损耗,都会对谐振回路的Q值有影响。例如线圈安装时靠近金属物体,就会降低谐振回路的Q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准备新做的矿机电路图,首选0.04×660的线和大片距可变,准备在两个地方作为可变换配件
1:检波二极管;
2:阻抗匹配器。
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如果将班尼电路由匹配变压器的上端挪到检波二极管的负极端,则可在试用不同的高阻耳机时使用班尼电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用班尼电路就将电位器调到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