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绕了一只SC2-300耳机

楼主(2010-10-27):
上个星期六绕铁氧体变压器,干到半截时绕线机坏了,这个绕线机是个便宜货,忽然摇不动了,仔细一看,原来计数盘被卡住来,把计数盘部分拆开才发现,这部分的安装简直就是“垃圾”,固定螺丝孔位置不对、计数盘组件与机身安装面不平行、安装面太低、计数盘组件组装时传动间隙过紧、转盘轴与转盘同心度不好、计数盘组件缺少零件------等等,存在一堆的问题。没办法,谁让我图便宜买了这么个垃圾绕线机的,只好停下来变压器的绕制,修起绕线机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奋战,修正了所有存在的问题,绕线机被重新组装好了,这下好了,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绕线机很好用了,简直就是“旧貌变新颜”了,没费什么劲就把剩下的几千圈线绕完了。

变压器绕完后感到意犹未尽,对如此好用的绕线机还要多体会体会才好。正好我原来唯一一只绕好的超高阻变压器送给了矢量极限刘兄了,自己没得用了,何不趁著有绕线的兴致赶紧再绕一只,说干就干,拆了一只白色的老款SC2-300耳机,开绕!

这次改绕的就是与下面照片中1号耳机相同的耳机:

    首先仔细数了原来的线包匝数,的确是700匝,测量了极靴的厚度是1.5mm,舌簧片的厚度是0.7mm,看来老款SC2-300耳机用料还是讲究,而我原来曾经拆过一只新款的300耳机,偷工减料很严重,线包只有600匝,极靴厚度只有1mm。

极靴的厚度是1.5mm:

舌簧片的厚度是0.7mm:

    用什锦锉将线架的各个边角修园,修去线架绕线部分的所有毛刺,将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的指甲修光,把这3个手指前部毛刺修平,以免挂断细线。绕制过程很顺利,用0.025的线共绕了16200圈。线包的直流电阻是17K,未安装前线包的电感量是1.5H。

绕制完成的线包:

线包电感量是1.5H:

线包的直流电阻是17K:

    耳机组装完成后,在耳机上串联了一只200K的电阻,送入1000Hz的音频信号,用音频毫伏表测量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调整舌簧螺丝,使毫伏表测到的耳机电压值最高,舌簧的位置就调好了,在用电感表测耳机电感量,发现电感量已超出电感表20H的最大量程了。

    由于有了前一次改绕超高阻耳机的经验,这次改绕很顺利,而且比上次还多绕了1000匝,在矿机上试听效果很好,感觉强台音量略小于未改绕的同样耳机,但是弱台的音量与清晰度都好于未改的耳机,改绕后耳机的阻抗尚未来得及测量。

网友:
过几天我再改一个300,争取逐步改到120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0.025的线强度低,稍不留意就挂断了,手指上的老皮毛刺最容易挂线了。
我的绕线机也没法固定,主要是老婆不让在桌上打眼,我只好买了个小台前夹住绕线机,也很好用!而且用完后拆卸也容易。 :lo

网友:
精工细作,好手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说我引诱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说是你引诱的,要不我怎么会想起改绕耳机!始作俑者就是你和YJ9386!上了贼船了!现在欲罢不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天那!老兄您的这个目标太宏伟了!如果实现了,就可不用匹配变压器而与高RD二极管直接匹配了!严重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那!这个目标太宏伟了!如果实现了,就可不用匹配变压器而与高RD二极管直接匹配了!严重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0.015线便可!

网友:
坛里曾经卖过0.015的仪表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西四见到了一小轴0.02的线,一碰就断,强度太差,没法绕,JS要100元,我嫌贵就没买。
0.15的线,更可拍了,恐怕看不见了。

楼主:
谢谢梁兄加分!

网友:
我有想法了,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