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效率的干扰状态简测

楼主(2010-10-30):
简单搭了一个线路,有小示波器,信号发生器F=800KHz,军机三联,0.07×7磁棒线圈、电子管纸筒老线圈。

干扰源有铜钥匙、铁螺丝、自行车轴瓦、铁片、铁双联。

楼主:
线圈无干扰状态波幅

线圈旁边放自行车轴瓦时的波幅。

放置物品后,谐振点会偏移,重新调整谐振点至当前最大波幅。

楼主:
放置双联后的波幅。

楼主:
放置铁皮后的波幅。

楼主:
换老电子管线圈,波幅降低明显,说明Q值极低。

楼主:
线圈中放入铁钉。

楼主:
放入铜钥匙

楼主:
没有Q表,但这个简单实验也能说明问题。

测试原理图,示波器测下臂电阻,调节可变电容谐振波幅增大。测上臂谐振回路,波幅减小。都有非常明显的极值,线路很灵敏。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上半个Q表了!

楼主:
Q表可以精确读值,这个也就是随便玩玩

可变电容的Q值也能简测,军机宽片三联最好,薄膜介质可变和其它非磁件隔离可变都不行。

网友:
直观显示,很说明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加上个小磁环变压器,两个1SS86,一个50P电容,配上数字表便可测Q值了。

网友B:
线圈附近的导体“涡流”引起的高频损耗,实验效果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个小磁环变压器,两个1SS86,一个50P电容,配上数字表便可测Q值了。

先有个印像,再进一步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附近的导体“涡流”引起的高频损耗,实验效果很明显。

是的,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楼主:
插入空心线圈的导体对线圈效率降低很大。

相当面积的导体靠近线圈,特别是磁棒线圈,影响大。

线圈属于感性元件,相当距离就能初次级互感,矿机的高频元件布局要予以重视。临近的导体,特别是铁质导体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这种降低线圈Q值的损耗方法有时在无线接收工程里还是很有用处的,比如早年间电视机或是调频收音机的槽路线圈就是使用铜芯微调电感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消彼长,矿机的通频带宽度做起来太容易了,高Q及其匹配则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消彼长,矿机的通频带宽度做起来太容易了,高Q及其匹配则很难

9494!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