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洞洞板的单级放大器

楼主(2010-10-30):
耽误了几个周,终于搞到照相机,这次的制作也算得上是大工程,首先感谢求知无足坛友的技术支持,原制作帖中部分问题源自万能板布线时出现的小BUG,事后复查修复后电路工作正常
前级供电用正负60V,后级用正负40V,扬声器保护用12V
前级的静态电流是30-60MA,保护电路附带的稳压器因为压降太大,上边的TIP41C也是发热严重,而其他电源长时间工作都不热,其实后级电源将输出电流(短路电流)限制在2.5-3A(测不准,因为调整管严重发热,为了防止过热),端接电源输出再将导线分开电源仍然有输出

闲话不多说,先看全家福
不知道为什么线都缠在一起,才搁置几个周,怎么也分不开了

楼主:
其实电源的价值比重已经超过放大器本身,音响对管做后级电源的调整管,前级电源管是TIP41-TIP42和TIP122-TIP127后级用NJW0281-NJW0302G
松下FC1000U50V电容 日本化工58V12000U CDE 80V10000U 松下CBB,可调电阻 日立的可调,大部分是进口元件,部分阻容件是国产
大的散热片其实是窗框料,在铝材店锯的,1.3MM厚,费了好大劲才装上去,上边有两条槽,可以卡住电路板

楼主:
主放大器用的差分管是K246和K30A,K246是买的时候配对的,K30A是几个管子轮流上位,挑选中点飘移最小的一对
阻容件大部分是国产的,管子用进口
功率管用美产的ON NJW0281G-0302G     NJW3281G-1302G
而0281-1302的一对管并没有配对,直接上位,中点却很理想40-50MV,不知道是管子一致性好还是电路偏置优秀呢

楼主:
扬声器保护电路,也是用料十足,除了继电器和电阻是国产
我将中点输入直接上继电器,声音就从继电器输出到后面的电感和贝茹加网络了

楼主:
再看看洞洞板工艺吧,因为一流的作品不单只是板面元件装得好,背面走线也很重要,洞洞板工艺也能看出一个电子DIYER的水平

楼主:
小结一下吧,其实构成一个放大器系统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却很费时间,这个电路用在CD、DVD机上声音很大,但接到MP3上声音却不怎么大
这还是有加上前级放大器的需要,电路工作在乙类状态,音质还好,因为用到大电容滤波+稳压电路,所以电源的低频声已经听不到,也没有来真输入干扰的滋滋声,成品铝散热片价格令人接受不了,所以我选用了这些便宜容易找到的角铝,门框窗框料
我用示波器测过,电路在+-33V供电下,输入端悬空,是近乎完全没有信号输出的,前提是你要有好的电源(+-33V这个电压也是因为这个测量环境),可以完全否定“万能板干扰大,不能出好功放”的论点,其实这更在于你的布线,技术

网友:
这锡堆的,难怪锡涨价。

楼主:
再次感谢求知无足坛友提供技术支持和图纸
中功率管最好用TO220封装的,C2073 A940等,电压高意味着发热量的暴增,散热是必要的,即使前级电流不大,Q1Q2可以用K246 K30
小电容建议用CBB或MKP电容,尽量不要使用电解电容
扬声器保护电路对元件要求不高,灵活性很强,先补上

下面是元件参数
标号        类型        型号        备注
Q1Q2        小功率场效应管        K49 K161 K170        要求夹断电压和饱和漏电流配对
Q3Q4        小功率NPN管        C1815 5551 2856 3423        配对
Q5        小功率NPN管        5551
Q6Q7        小功率PNP管        A180 5401        配对
Q8Q9        中小功率PNP管        A817 A970 B647 更好:A1208 1209        配对
Q10        中小功率PNP管        同Q8Q9
Q11Q12        中小功率NPN管        5551        配对
Q13        中小功率NPN管        C180 5551
Q14Q15        中小功率异极性配对管        5401 5551 对
Q16Q17        中功率异极性配对管        A940/C2073  B649/D669        装配适当散热器
Q18Q19        大功率异极性配对管        A1943/C5200        装到大型散热器上
Q20Q21        大功率场效应管        K1058/J162两对联用        配对 装到大型散热器上
D1D3        1V6发光二极管
D2        15V稳压管
D4D5        6V稳压管
D6D7D8        1N4148
C1C6        薄膜电容        2微法
C2C3C4C5C7        钽电容        0.1微法        (C3耐压25V)
C8C9        钽电容        1微法
C10C13        电解        3300微法50V
C11C14        薄膜        1微法63V
C15        薄膜        0.1微法
电感元件:一只,用直径1毫米的柒包线在铅笔杆上绕12匝脱胎即可
W1        可调        100K
R1                1K
R2R11                510K
R3R4                100        配对
R5                5.1K
R6                220
R7                12K
R9R10                120        配对
R14R28                10K
R8                4.7K
R12                33K
R13                1K
R15R19                1K
R16R18                36K
R17        根据工作状态,在调试时决定,可开路不可短路,所以要从大往小调,不可从小往大调
R20R21                120        配对 也可用于精确调整中点电位
R22                270 2W
R23R24                18 2W
R25R26                0.22 5W
R27                8 2W
电源E1 33V        前级必须要比输出级高出正负10伏左右的电压才能达到一般电路的输出功率
电源E2 42V

网友:
非常难得的大作,特授以精华!
最难得的是楼主精心准备的各项元件参数,对以后仿制研究的朋友提供很大的便利。望再接再厉!

楼主:
其实还要做个热保护的,以防大管热击穿,因为热击穿时电流很小,管子会悄悄地死去
稳压保护比普通的过流保护好,因为市面上N个品牌的熔断器,即使是高速熔断器,也有一定的熔断时间,如果只使用普通保险管,可能在熔芯起作用前就烧管啦,电源是放大器的关键,谁都不希望听到烦人的低频声

所以图纸已经补上,来自求知无足坛友

网友:
洞板飞线的高手。学习啦。赞一个。

网友A:
请教楼主:洞洞版的堆锡

楼主洞洞版的堆锡特别漂亮,赞一个先!楼主能否透露一下其中的秘诀,我怎么老是堆不好呢?焊盘多了经常连不起来,要不就是锡都跑到某个焊盘上去,造成那个焊盘锡太厚。

网友B:
应该所有的线路板全用玻璃纤维板来做。玻璃纤维板抗用,去年批量买了40张普通板子,放了两个月全坏了!
心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所有的线路板全用玻璃纤维板来做。玻璃纤维板抗用,去年批量买了40张普通板子,放了两个月全坏了!
心疼呀!!

可能是板子的质量不太好吧,玻璃纤维板价格比树脂板贵不少,使用时注意铜面不要占到灰尘和手汗,可以保持焊盘干净的,如果保险些就自己配置松香酒精,刷过的板很好用
脏了或者是氧化发黑的板子,用钢笔橡皮擦亮再涂松香酒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洞洞版的堆锡特别漂亮,赞一个先!楼主能否透露一下其中的秘诀,我怎么老是堆不好呢?焊盘多了经常连不起来,要不就是锡都跑到某个焊盘上去,造成那个焊盘锡太厚。

烙铁头温度很重要,板面温度也是,可以将烙铁头往外退一点,焊盘先上一点锡,不要上太多,半球状就很好,再加热焊盘和焊盘间的板面(烙铁头同时接触两焊盘),有需要可以加一点锡,使两点相连,这样反复做就可以做出线,再重新将“点-点”间加热,令焊锡充分熔化,如果出现“聚点”情况,可以用烙铁头将焊锡“挑”到连接处,板子温度要控制好,可以用沾酒精的纸巾冷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赐教,受益匪浅。

网友:
以前有画过这板的PCB    楼主如果需要............

网友:
可爱的焊锡啊,就这样没了

网友:
工程浩大!顶呱呱!

网友:
大工程,
洞洞板这年头也不便宜

网友:
looks like a good amp. too bad it is ruined by the power supply.

网友:
呵呵! 又是洞洞板。

网友(2012-06-01):
手绘原理图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看那个电路又复杂又繁琐,不就是个低频功放吗,有必要搞的这么复杂?而且这名字也看不懂,为什么叫单级放大器?

网友:
好手艺。要顶起。

网友:
工程浩大,一个字:怕。

网友:
单级放大就是一个声道的放大器吧。

网友:
喜欢这种电路架构,第二级放大共基的。
转换速度估计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洞洞版的堆锡特别漂亮,赞一个先!楼主能否透露一下其中的秘诀,我怎么老是堆不好呢?焊盘多了经常连不 ...

这现象说明你的烙铁温度太高,一下就把所有的锡都化了,稍微调低一些温度,我的936调到220-250度拖焊普通含铅的锡刚好,300度适合拆原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