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秀秀自己刚做的电子钟

楼主(2010-10-31):
也秀秀自己刚做的电子钟, 纯洞洞板手工焊接,连连接电缆都是自制的。
粗糙了一点,将就着看

网友:
荧光管确实漂亮。
但是不知道在动态扫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多少时间?

楼主:
荧光管 寿命大于2000小时
我这个是静态扫描的。

网友:
夜间拍几张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几个月就要换管了。
不知道现在这样的管子多少钱一个。能买到吗?
漂亮确实是漂亮。比俺的LED钟好看。俺自已做了一个LED钟。放在写字台上每天看时间。

楼主:
管子的寿命没有测试过,据说只要不漏气,可以用很久,就是亮度会有所下降。
现在这种YS13-7的管子,大概3~5元可以买到了。淘宝上很多。

找不到合适的壳子,用亚克力板又觉得过于俗气,以后慢慢再说吧。

网友:
加个壳装扮起来更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th great power,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By spider man(GDI)

I am joking.I am C&C game fan.

网友:
看了是好漂亮

楼主:
也怕灰尘啊,不过现在也没办法。
走线也是没有办法,特别是那个总线,4个HC373要挂在上面,373还要输出,焊的累死了。
以后决定自己腐蚀板子了,再也不这样一根根线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荧光管 寿命大于2000小时
我这个是静态扫描的。

都错了。荧光管的寿命远大于2KH,估计2万小时都没明显实效。我20年前就经常折腾荧光数码管电子钟,是那种一体化三位半FUTABA显示屏,做了很多个,好像LM8560直接就可以驱动。其中有些连续使用了多年,几乎没有光衰现象。
很多早期VCD或LD或录像机都是用这种VFD显示的,我还没见到质量问题实效的。因此VFD的寿命是很长的。

另外没有“静态扫描”这种说法。既然是静态,就无需扫描。

网友:
的确是静态无需扫描
扫描一般都是指动态的~~~~~~~~~

网友(2012-06-10):
荧光管确实漂亮。

网友:
电路及制作详解
谢谢

网友:
心灵手巧做得好!!!!!!

网友(2012-07-21):
都等了快两年了,至今还没看见线路图, 纠结啊

网友(2012-11-29):
不容易。有志者。事竟成。赞。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焊管子的引脚,用底座,这样更换的时候更方便

网友:
接线有点乱,为什么不把线焊接在后面呢?

网友:
这玩意费电啊

网友:
漂亮的说,高手都喜欢玩。。。

网友(2013-01-05):
这个相当地漂亮
很奢侈

网友:
有创意,呵呵,改天去申请下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