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高频旁路电容示波器演示,很有必要!

楼主(2010-10-31):
实验器材:示波器、高频信号发生器1000Hz载波方式、谐振半桥测试电路、2AP9二极管、2000P瓷片电容、200K铁氧体多抽头阻抗变压器。

实验步骤:
1 按谐振半桥电路连接,接入2AP9检波管、2000P高频旁路电容,分别在200K阻抗变压器上依次换接阻抗接点,用示波器检查波形;
2 不接2000P高频旁路电容,分别在200K阻抗变压器上依次换接阻抗接点,用示波器检查波形。

结论:
1 接入2000P高频旁路电容状态,最佳阻抗匹配值时,波形最好、波幅最大;其它匹配接点波幅不同程度减小,并伴有波形失真。
2 去掉2000P高频旁路电容状态,波形全段都有失真。

建议:
1 根据实验结果,尽可能的全盘设计矿机线路,在做阻抗匹配时,尽量选用多抽头的阻抗变压器,接近阻抗匹配值,才能保证音频输出质量.
2 高频旁路电容必不可少,保证输出音频质量。

楼主:
各阻抗变压器各匹配点接入图

最佳阻抗匹配点,波幅最大,有2000P旁路电容时波形最好

最佳阻抗匹配点,波幅最大,有2000P旁路电容时波形最好

楼主:
1号实验步骤波形

楼主:
2号实验步骤波形,去掉2000P高频旁路电容后,最佳波形接入点漂移,有明显的高频残余干扰,所有波形变差

楼主:
以往我们只是听音感觉阻抗匹配和高频旁路电容的作用,往往只能辨别音量高低、音频成分的高低音变化。其实,阻抗匹配和高频旁路电路需要尽量精确操作,才能保证矿机的效率和音质。

网友:
很好的实验,用事实说明滤波电容的作用!好极了!
滤波电容无用论可以休矣!

楼主:
以前只是做音频范围的阻抗匹配测试,今天想看看高频加载低频信号检波后的效果,实验证明不用高频滤波电容音质会受到影响。

凭听音的高低音感觉判断不很准确,示波器的波形直观,说明问题。

楼主:
利用互感原理绕制或利用现有变压器,可以减少匝数,提高电感量,但在矿机线路中不接高频旁路电容,会引起更为严重的音频失真。

互感变压器未接高频旁路电容波形

接入高频旁路电容波形

网友A:
,实验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电路呢?

测试原理图

楼主:
换不同的二极管,不会引起波形失真。

有无高频旁路电容的波形失真是感性元件产生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想说明什么?LC谐振时R上的压降会很小,会导致示波器的信号错乱(实际不是这样)

网友A:
再个2AP是个非线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想说明什么?LC谐振时R上的压降会很小,会导致示波器的信号错乱(实际不是这样)

说明高频旁路电容取舍的波形特性,和感性元件匹配过程造成的音频信号失真

R=500K,RLC依谐振点频率不同,为1000K-1500K左右,足以维持测量点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个2AP是个非线性元件

检波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它的检波后音频信号失真度在可允许范围之内,就无大碍。

100800、100900作为检波器件使用时,据说失真度就比较大,音质不好。

FM矿机的斜率检波,音质也不好。

朋友是张掖的,那里的夜光杯有名气

网友:
L的q值多少?

网友:
是张掖的,

楼主:
没有Q表,只能做这种初级比较,学习测量原理,见笑了。

这个是0.07×7的老半导体磁棒线圈,Q值可以到150-200左右,2003老师做过测试。

我另帖中的做了与电子管的纸筒小线圈对比,纸筒线圈的Q值更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们习惯自检波管及旁路电容引出检波。建议在阻抗器后(或班尼后)并且是负载的情况下在看其波形。

楼主:
班尼电路中的0.01u电容,相当于高频和音频通路,对实验波形中的高频残余信号量没有影响,与音频信号的比值也没有变化。班尼电路用的是固定电容电阻,有弱匹配作用。没有用可调电位器实验,估计那种调整时的音质变差也会是波形严重失真。

负载时与实验波形相同,只是波值有所衰减。

只有当阻抗匹配时,高频残余信号影响最小。也就是阻抗匹配时,可以减小高频旁路电容的容量。实验中的波形也说明这点。

调试矿机时,如果有条件的话,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试波形,可以将匹配调整到相对理想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引入其他条件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00P是历史传统。旁路电容有否最佳值?我看老DAVE的图他的旁路电容不是2000P,是否有依据?

楼主:
国外矿机线路旁路电容有取300P的,阻抗匹配状态越佳,取值可以越低。

实验时波形变化的变压器的相邻抽头,在200欧、300欧、600欧、1K变化范围。我是从200K倒接的,变化范围很小了,可见匹配范围是要求相对精确的。线路中有500K的下臂电阻,所以这不是2AP9的真正匹配值,是线路综合实验值。

试了一下,这种波形300P可以纠正。

网友:
矿石收音机虽然结构简单,但是想要装得好,提高效率,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使用仪器就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可以验证某些猜测或者结论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 最好能将其上升为理论指导,做成小软件什么的,我等没有仪器的小辈“坐拥其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一个疑问:符合怎样条件的二极管能提高选择性?照目前的状况,似乎与人民币有关(越贵越好) 确实有些二极管会提高选择性,小辈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1.5元的2820最便宜了。

选择性与谐振回路和检波二极管有关,与音频阻抗电路无关。谐振回路的RLC越高,选择性越好。双回路的弱耦合、比单回路的强耦合要好,可以减少强台的“恃强凌弱”,但可以用陷波电路解决。

检波二极管了解不深,猜想是高Rd可以满足RLC高的需求;另外2820、2835的结电容也小,对选择性的提高有好处。

据说2820检波后的高频残余也少,可她太娇气了,不敢试了。

网友C:
旁路电容的选择,是与负载阻抗的大小有关。负载阻抗高,则旁路电容就可以小一点,负载阻抗低,旁路电容就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路电容的选择,是与负载阻抗的大小有关。负载阻抗高,则旁路电容就可以小一点,负载阻抗低,旁路电容就要大一点。

言之有理!

楼主:
这个电容有两个作用:

1-----高频信号通路:由于耳机或变压器的阻抗,影响到检波管上的高频通路,会使检波效率降低。加上旁路电容以后,高频信号可以通过电容通路加载至检波器上,保证检波器的高频效率。实验证明电容可以使波幅增大。

2-----检波后的高频残余信号旁路:实验已经说明能够改善波形。

有的也称是中频信号旁路,中波范围为500-1650KHz,中波的音频信号上限为8000Hz。

根据容抗公式Xc=1/2×3.14×F×C,容抗为Xc(8000Hz、2000P)=1/6.28×8000×2×10^-9=10千欧;
        中波550KHz、2000P电容,Xc(500KHz、2000P)=1/6.28×5×10^5×2×10^-9=159欧;
    所以,2000P的电容取值都是2千欧阻抗约6K左右的矿机耳机指标。

如果20千欧的负载阻抗,电容1000P;40千欧的取500P。

实际上电容取值小了,也会影响高频通路,这个电容的取值还要两方面兼顾,相对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的选择。

实验只是着重于保证波形,深入研究还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辈才疏
1:平常所说的“交流阻抗”是否就是“容抗”?容抗公式Xc=1/(2×3.14×F×C)??
2:据坛中描述,耳机(或负载)一般都有分布电容,多少就不知道了,如果是特高耳机(比如100k以上),是否可以省略?或是真的不能省略?
3:针对传统矿机,一般使用4k耳机(2200×2军用耳机、2000×2永光耳机等等),这些耳机负载据坛里介绍,其交流阻抗为40-50k,旁路应该取值500p,说明传统2000p仍待商确?

楼主:
4000欧军机耳机实测只有15-20K左右,阻抗是容抗、感抗、线阻的总称。容抗的公式就是这个。

实际中波接收频率上限到不了8000Hz,矿机所使用的耳机音频范围的低高频响应都不均匀,由于振膜较小且硬,只要保证语言类中音段就行了。用矿机听音乐,除非是在强台状态,用动圈耳机能够支持,舌簧和动铁耳机音频响应都不好。即使用动圈听音乐,高音段依然不行。

所以,2000P只是理论上对中波高音8000Hz,针对某种耳机的电气原理控制范围。但是电容能对检波器的高频回路效能提升,远大于对8000Hz音频的衰减。矿机总体要综合考虑,实际用矿机时2000P中频旁回路电容,配合2820检波管+班尼电路+阻抗变压器+舌簧耳机,依然有不错的高音,此消彼长,以实际效果为主。

所以国外的矿机中频旁回路电容从300P至0.01u都有,具体要实验而定。

网友:
补充一点,国内电台的频率占用带宽为9KC,调制以后的信号理论上每半个边带中音频只能达到4500HZ,当然在靠近电台的地方带外依然会有部分超出的音频。

楼主:
老电子管收音机的5、6吋喇叭,高音也就只有6000Hz左右

楼主:
国家标准的中波发射机音频频率响应是40~7000Hz,现在有30~10000Hz的,超9000Hz频宽?中波带宽一般在4.5~6千赫兹左右。

军用中波收信机的标准是40~8000Hz。

民用中波收音机是40-7000Hz。

楼主:
用2AK9+20K(负载值)互感阻抗变压器,2000P旁回路电容试听声音不好,换3800P电容音质变好。

上示波器模拟测试,证明试听结果。

互感阻抗变压器需要更大的旁回路电容,才能保证音质。

楼主(2011-01-13):
顶起!

往往我们只凭耳朵听音量大小判断阻抗匹配,是实际上,非匹配状态还会造成波形失真,检波管的高频残留也会引起波形失真。

用示波器观察可以一目了然!

楼主(2012-05-26):
顶起,阻抗匹配与旁回路电容的必要性可以通过实验电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