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童心牌单管机。大师有何建议??

楼主(2010-11-01):
准备做个单管机。现有这些材料。大师有何建议??

网友:
玩一玩可以,但不中听。建议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
小机壳不错的

楼主: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小机壳不错,可做成各种颜色的系列小机,也可弄个短波磁棒做成短波机,

网友:
做经典的636或68-1比较好

网友:
配上点电阻电容就可以动手啦

网友:
建议制作636单管机,在调试适当的情况下,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足够日常收听(千万要调好再生,它是来复机的灵魂),极具实用价值。期待佳作的问世。

网友:
对了,尽量使用6伏或9伏电压,1.5伏的单管机其性能会大打折扣。

网友:
楼主,你机壳是在哪儿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