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工!6wUSB有源音箱

楼主(2010-11-09):
没什么说的6wUSB供电小音箱双声道的

网友:
做的不错,看着挺顺眼。不知道你那个功放片是什么型号,能输出6瓦的功率?

网友:
原来是D类功放

网友:
主板电源会不会有点吃力??

楼主:
是的d类功放  输出6w是不失真功率  实测可达7.5w

楼主:
分离度确实很低  于是又用了一个音箱  距离0.8米  这下立体声很明显了

网友:
小心烧掉 USB 口的保险

网友:
USB口输出电压只有5伏,500mA,输出功率2.5W,怎么能出6W?

网友:
没错, 5V 500MA是USB规范定的, D类功放转换效率再高也不可能超过100%

楼主:
直接用电脑上的USB接口供电当然达不到最大功率了  呵呵  我测试时用的是单独的5v供电的用虚拟示波器那里面的信号发生器试了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  功率最大时工作电流有1.5安  直接用电脑那USB接口供电声音开最大就失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有很大的干扰声  后来把输入信号线换成了带屏蔽的信号线就没干扰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