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抗矿机匹配变压器

楼主(2010-11-11):
最近利用M10镜面磁芯制成两个阻抗1227K变压器,这种磁芯导磁率极高,体积小,采用T725自耦绕法,0-20K用0.06线绕,20K-1227K用0.04线绕,经测试电感量达1066H,效果很好,两个作正负捡波矿机达到预期效果。

楼主:
这种铁氧体磁心绕95T电感量达215MH,而且没有金属片导电造成的涡流损耗,这个变压器上Q表测分布电容34P,用一段20公分引线靠近矿机便听到广播,配SC2-300、SHH1、737等耳机很好,此磁芯是北京朋友代买的,是QQ2007高手发现的。

楼主:
谢谢老矿版主!

网友:
顶一堆牛!

体积小、阻抗高、效率高的牛

网友:
好牛!研制高灵敏度矿机必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李兄、2007、9386友,准备双线并绕一个〈推挽》牛,正负捡波输入两头,一组次级输出看会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有新想法了 ,太好了!!
又一个周末要到了,我又要躲到昌平的“实验室”去做实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初级可要用0.025的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0.04可绕下。

网友:
提高矿机灵敏度的研究

提高矿机灵敏度的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磁芯比铍钼好用,而且才5元一付。

网友:
真是好dd!

网友:
回复 楼主:

倒是经济实惠,可就怕买不到了,我打听过,国产的也有,就是没现货,要订货才行,可一个批量太大,没人能承受。

网友:
能否请版主调查一下组织个团购,或请QQ2007老师代购一些,当地市场资源太贫乏

网友:
器材友情交换有磁罐,我刚想问有没有零售,马上就被人全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罐很多,问题是没这么高导磁率的,它与彼莫PK。

楼主:
要真正作到匹配,这变压器要认真对待,因为收强台和弱台时矿石输出阻抗不同,变压器次级抽头便可选择,这是一般用电源牛代匹配变压器无法解决的。

网友:
没错,弱信号呈现阻抗更高一些的状态,分线器向高阻段抽头位置调整,与弱信号状态匹配。

楼主:
tnlby友巳与商家联系
今天与商家联系购买10000导磁率的镜面磁心,商家讲可以邮购。如有需要的请与他联系。
中关村大街32号,新中发市场2313柜
王德义(磁材大全)  13910170186   QQ3845108298
工行帐号9558800200140190634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好事呀!

网友:
商家办邮购最快捷

网友E:
回复 楼主:

刚才看2007贴出来的照片,骨架有12个引脚,截图00的表内有15条引线,个人感觉太多,市面上的分线器一般为11掷,而且50k跳到1227k感觉太大,建议按0、64、150、500、1k、5k、20k、50k、100k、200k、500k、1200k共11掷来设定参数,并显示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2007贴出来的照片,骨架有12个引脚,截图00的表内有15条引线,个人感觉太多,市面上的分线器一般为11掷,而且50k跳到1227k感觉太大,建议按0、64、150、500、1k、5k、20k ...

不用的区段可舍去,抽头阻抗根据需要设定。

我这个低阻端专配8欧和300欧耳机,高阻段20、50、100、200、1270可变换。准备用两个分线器,高低阻分别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线焊上了,300耳机接300抽头端,1270端接0.5米线,有交流哼哼声,挺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上机试听,班尼电阻取值1.5M,与2820配合不错,选择性明显提升,中等偏低信号台可不用陷波器就能听

强台大声,弱台灵敏度也比原来好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就所Rd=RL,还差Rp。

网友:
我这个0.1×50多股线的大环,天气干燥,怎么也有300Q,电感180uF,1200KHz位置该差不多。700-800KHz匹配,上660里兹线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