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大环矿机的简单设计----阻抗匹配

楼主(2010-11-11):
之所以限制在大环矿机,是因为天地线的引入对矿机的有载Q值影响颇大,本人还没有能力谈及。

上次在小店斗胆论过RP,也使我逐步从混沌开始,初步开始看到帘幕后面的精彩画面。

大环矿机可以说是矿机中引入数据量比较简单的一种,且可以在室内外方便使用,特别是不受雷公骚扰,在漫长的雷雨季节中可以放心使用。

但是,大环也有精细捕捉微弱信号的一面,电台信号场强弱的地方,屏蔽强的室内,收听会有难度。

这是一张大环矿机的简单电路图,由天线线圈---检波管---音频组件三部分组成,如何将它们高效率的组合在一起,而非屡试屡换费尽周折。

显然,科学量化的设计大环矿机,是最捷径的选择。往往建立信心最重要,一步步看到成效,会使您信心倍增,玩得更有兴趣。

楼主:
还是先引入这幅经典的图示:

图中的虚线RP是什么,暂且放在一边,暂把它看成是“虚拟的”。

在图的左边有谐振线圈L,谐振可变电容C1;中间是检波管D和旁回路电容C2;右边是音频组件RL。此图的作者原意是为了研究矿机的阻抗匹配。

先限定在简单大环矿机的阻抗匹配范围,将图解读:
谐振线圈L、谐振可变电容C1-----RLC;谐振线圈----RLCL;谐振谐振可变电容---RLCC。
检波管D------RD。
音频组件-----RL。

RLC??RD??RL  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大环矿机的阻抗匹配。

楼主:
让我们在引入一幅经典算式:

为方便,选中波频段的1000KHz、常用250微亨大环天线取值、摄氏20度的温度。

可以看出RLC??RD??RL之间的关系是:
           3×RLC=RD=RL。

网友A:
1楼的图,检波后加一个滤波电容吧

楼主:
现在引入一句更经典的论述:矿机是动态匹配

从上面的计算器可以看到,阻抗匹配引入了温度和谐振线圈Q值。

温度和谐振线圈Q值都是变量,会引起大环矿机的阻抗匹配状态。温度变化了线阻会变化、检波管的RD会变化。还有温度会影响湿度变化,线圈和可变电容的绝缘系数值会变,Q值随之改变。

现在插入上一幅计算器派生的理想计算状态:

可以看出Q值的变化以后(300改为200),3RLC=RD=RL的比例关系是不变的。

网友:
Rd=RL =( 2.pi.f.L.Q )/3
公式中:

pi = 3.14
f = 频率(Hz)
L = 检波器线圈的电感(H)
Q = 无负载 LC 电路的品质因数
RP 的数值与频率有关。实际上我们采用在中间频率的 RP 数值。在中波段用 1 MHz 的 RP 数值。

以上摘自“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帖子

楼主:
3RLC??????????

RD=RL好理解了,3RLC怎么回事?

RLC是RLCL与RLCC的谐振阻抗值,计算表中只列出了RLCL的取值,谐振阻抗的算法自然在其中。

现在引入一个算式:

1000KHz,大环线圈250uF,感抗是1570欧

楼主:
从3#中的算式引出,250微亨时,RD=RL的匹配值是1274K。

根据7#算式结果,250微亨时的感抗是1570欧。

由此,10^3×1570X=1277K,即10^3×RLCLX=3RLC=RD=RL

1277K/1570×10^3=81%,如果做到大环矿机20%的匹配误差,这时已经够了。

简化算式可得:10^3×RLCL=RD=RL

网友B:
[
RD=RL好理解了,3RLC怎么回事?

RLC是RLCL与RLCC的谐振阻抗值,计算表中只列出了RLCL的取值,谐振阻抗的算法自然在其中。

这个咱也不懂为什么。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说出3RLC推理的数学模型依据,那个计算器是根据3RLC=RD=RL的结论来设定的,当然输入不同的值,结论还是那样,所以不能拿他说事。
另外那篇文章把检波分为“斜率”与“平方率”两种,2Rp和3Rp是否依此推理?

楼主:
随温度和湿度变化,RLCL、RLCC、RD、RL都会漂移,如果不计较可以视为你设计的大环矿机是相对恒定值?

其实不然,谐振线圈感抗10^3×RLCL依然可以更为贴近RD=RL。

在以往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电感线圈对中波低频效率提升有利,小电感线圈则对中波高端更为灵敏。

这是H老师的匹配算式,也可以按照这个原理给大环设计抽头,就像有缘收音机的统调那样,是中波大环的个区段的匹配更为贴近。

楼主:
重新设计我的大环线圈,按2820检波器Rd=1250K取值,800KHz、1200KHz两点匹配1250K/10^3,求电感值

计算:

常用的二级管RD:(梁老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
RD=RL好理解了,3RLC怎么回事?

RLC是RLCL与RLCC的谐振阻抗值,计算表中只列出了RLCL的取值,谐振阻抗的算法自然在其中。
这个咱也不懂为什么。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说出3RLC推理的数学模型依据,那个计算器是根 ...

看5#,计算器中的RLC=1/3RD

楼主:
RP是什么?

谐振回路还包括:线圈的Q值、线圈的线阻、可变电容的绝缘系数,RP就是这些损耗的总量。

我理解,大环线路可以看作最简单,随温度的RLC、RD、RL都在变化,RLC和RD可以看作基本同步变化。

音频组件RL则可以有多抽头变压器解决,这样匹配就像这容易多了。

还是那句话:矿机是动态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5#,计算器中的RLC=1/3RD
其实跟您一样,想指道它的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检波后加一个滤波电容吧

检波以后会有残留高频部分,以往将这个电容成为高频旁路电容。

经过模拟实验用示波器观察,电容不但可以消除高频残留对音频信号的干扰,而且可以给检波管提供高频回路,是检波二极管的音频输出得到增强。

因此,更完整的称呼这个电容为:高频旁回路电容。
如果检波管的Rd值高,这个电容可以选小一点。

实验中还发现,使用互感增感变压器时,这个电容值要选大一点,可以消除音频自激,改善音质。具体大小要实验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