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对LC回路Q值的影响

楼主(2010-11-11):
这个探讨有两个目的:
1.当使用高Rd二极管时Rd=RL或RL〉Rd时LC回路Q值有何变化?
2.捡波后隔直流后和不隔直流有何区别?

楼主:
谢老矿版主!我再发几帖您就没分加了。

网友:
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矿版主!我再发几帖您就没分加了。

您就发吧,今天没了明天还有。

网友:
隔直电容器多大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济南兄,用0.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济南兄,用0.5的。

这规格的、对于32/600/800/2000/4000欧姆的负载,各有多大的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一下,加载时从6.6M降至1.4M左右,符合1.227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对不起,当隔直后任一种负载都不变Q值。

网友:
我问的也“有违主谓宾”,后半句应该是“负载的端电压各有多少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您选与之匹配的头,似手没变,为何呢,这里没了直流负载只呈现1227K阻抗,假如有直流,这变压就是直流电阻5.51K,这就把Q拉下来了,但是隔直后真正听矿机是失真的,实际使用时必须在电容上并上一个2M电位,调整它使声音不失真为度,此时的Q值是空载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您选与之匹配的头,似手没变,为何呢,这里没了直流负载只呈现1227K阻抗,假如有直流,这变压就是直流电阻5.51K,这就把Q拉下来了,但是隔直后真正听矿机是失真的,实际使用时必须在电容上并上一个2M电位,调整它使 ...

载入负荷之后Q自然下降、但是当音质调整好之后、端电压是否也下降、具体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济南兄热情讨论,这里只想说负载应是交流阻抗,端电压我们再测再谈。

网友(2014-03-16):
这个实验好!似乎最后一张隔直流后的Q值照片丢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