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把牛屎干净的铲到牛粪堆上去?

楼主(2010-11-11):
7106牛屎坏了,想换个硬封的,怎么铲下去?还是用台钻磨下去?路过的出个主意,不嫌馊 越干净越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粗砂纸,再用细砂纸磨光。

网友:
用加热的电烙铁铲掉可以试试看

网友A:
用烙铁烫它,我不小心炀掉过,还有就是用小砂轮机打一条缝,然后用起子插到缝中板,把白线内的PCB走线用小刀小心的割掉,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就会伤到外别的线条,还有就是用强力胶把牛屎和一长点的棒棒粘好(比如用哥俩好)待牢固后一板,整个就下去了(别把PCB板坏了),还有就是把白线内的线条用小刀割去,不去管牛屎直接上硬封的“牛屎”(脚够长的话)

网友:
我搞FLUKE 17B 15B  是用电磨磨掉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03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烫它,我不小心炀掉过,还有就是用小砂轮机打一条缝,然后用起子插到缝中板,把白线内的PCB走线用小刀小心的割掉,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就会伤到外别的线条,还有就是用强力胶把牛屎和一长点的棒棒粘好(比如用哥 ...

总结以上各位老师建议,我做了如下处理
1、直接用刻刀加锤子往下刻:效果不明显,感觉牛屎很硬,刻半天连个痕迹都没有
优点:工具易得,缺点:效果甚微,如果不是背面没有元件,此法行不通!稍不留神会伤及无辜
2、用砂纸磨:依旧效果甚微,而且地方小,不好磨。
优点:很温柔,细无声。缺点:效果甚微,很累。
3、直接用烙铁烫:在500度高温下,牛屎就像牛粪一样变成了粉末,很容易就脱落了。
优点:工易易得,效果显著,极力推荐。缺点:小心烫伤PCB。
建议烫之前把烙铁上的锡擦赶紧,不然容易出溜到周围的线条上!不要贪功,见好就收,然后再用砂纸打磨,我的PCB就被烫坏了一块。~~~~(>_<)~~~~

至于用AB胶,不建议,因为不小心会把周围的焊盘盖上!
效果如下,先用烙铁烫,再用细砂纸打磨,然后用洗版液洗一洗。
这个7106封的很奇怪,输入地与基准地是在内部连上的,已经被我烫坏了,看不到了,焊上新的的时候还要在外部飞线啊!

楼主:
至于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B:
如果你很有钱,有种专门的化学试剂溶解这个玩意的。

网友:
我用台式电磨,先粗砂,留出余量,最后用细砂低速打磨处理,效果要比楼主弄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很有钱,有种专门的化学试剂溶解这个玩意的。

又该对身体有害了,这个是环氧树脂,得芳香族的才能溶解

网友:
呵呵,真有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掉;

下回试试,主要是周围有贴片,怕把他们吹掉

网友:
上铣床、一举歼灭。

网友:
用防风火机烤烤,一会就软了,然后用壁纸刀从边上很容易就能挑起,pcb几乎伤不到,烤的时候要小心,用刀尖在上面试试,软了就行,别把pcb烤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