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Q表〉

楼主(2010-11-12):
或许大家试过,高Q线圈和低Q线圈上机试输出无区别,或许大家想用最简单的方法知道线圈Q值,下面的小设备帮您实现,它连线圈在磁棒边上和里面的Q值也分清,不需要信号源,只需接上天地线。T是用节能灯中的磁环,N150T,N2是2-3T。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档显示。

楼主(2011-04-28):
回复 网友A:

清洗干净的电子管空气双连也可以用,将一边拆去6片动片,两连并连使用,信号源用AM的,测试频率600KHZ、1MHZ、1.5MHZ三点各测一次便可,磁环最好找的是节能灯、电子火牛中的小磁环。

楼主(2010-11-12):
谢老矿版主!

楼主:
此设备稍加升级便是一个真Q表,不用天地线用信号源,用MV表(音频也可),请有Q表的帮您做二个知Q值的线圈,比如一个Q=700,您便将信号强度使MV表指700,不要动它再测其他线圈,Q值出来了。误差可以忍受。

网友:
这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在测LC阻抗时巳有体会。

楼主:
这是XJW01的Q表核心-激励牛的原理,彻底改变了0.04Ω和1.96Ω分压器观念,使Q表变得容易多了,人人可造。

网友:
上次用示波器感受了一下,线圈和可变电容的质量都能分辨

这个更好,当然要实践一下,为学习Q表打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贫民Q表!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用50hz交流电代替天地线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小弟弟,要用高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改天我测一个线圈与Q表比较给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线圈HP4342Q表1MHZ测是750,您看这个东西用MV表测也差不厘。

网友:
祝贺!

祝贺!自主创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因为Q表用的机会不多,业余条件下也不要求十分精准,手头有信号源、MV表的很多,物尽其用。

网友:
能否用这种输入耦合方式做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高频信号约50:1,所以声音不大。

网友:
做Q表之前,此类实验应多做,有助于理解Q表的原理

网友:
楼主厉害七块多钱一个的莲蓬接线柱都用上了。下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目前不减Q的接线柱了,山寨铁的不行。

楼主(2011-04-21):
要玩穷Q表也行。

网友:
这个很好!很适合初学者用来判断比较Q值的高低,虽然与实际比较误差较大,但是取材容易、成本低廉,作为Q值高低的比较已经够用了,远比“用耳朵听Q值”、“用尺子量Q值”、”用秤称Q值“科学多了,靠谱多了!

网友:
比较电流大小不行吗?

网友:
节能灯磁环什么规格,高Q低Q的?

网友:
这个要顶!我一直在关注此类帖子!

我这就去试试!可惜没标Q的线圈呀!LD老是能出个主意我有拆机的磁棒线圈您知道Q值吗?(一般半导体)上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放在边上约280Q。此帖专顶起给您玩的。

网友:
谢谢!

我已看出LD老师的心意。十分感谢几天来对本人的帮助,有了成果会及时报告的,谢谢!

楼主:
这种玩法是制造数字Q表的许老师教的,简单好玩,您测到数字表是多少不管它,如是40,您自己知道这代表Q=280,以后您做一个线圈说明材料我也做一个测Q告诉您。

网友:
谢谢!

我手上正好有一朋友送的高低频信号发生器(济南8厂产的)想在高低频调节电位器下面加一数显表头,(收里有残旧的廉价破表)。另打俩空专测Q,不知这想法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行!

楼主:
矿机这东西多找几位玩过的多商讨便越玩越好玩(我们不说进步),象麦老师、李兄、许老师等等,有一位叫QG2007我称他是怪侠,为何?他可以找到很多奇怪的元件,比如M10磁芯、高Q磁环、金银色密封的SC2-300等等,各有所长。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1553-1-1.html

刚拆了一块表就来这个了!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先搭蓬试成了再装修。

网友:
嗯!刚才挨骂了!都说那表头跟Q表没关系!晕!又不是我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正常,他们不知您在作神马实验,说清楚便可。

网友:
我也试一试顶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取材还比较容易,数字表一般大家都有,可以做一个玩玩,但不知电压档用哪一档比较好,当然这个也可以都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Q低时用200MV,Q高的用2V。

网友:
L.D 老大,
图出LD老大之手,必属精品
对于没有Q表的坛友来说,此图意义非凡

如果老大有时间,能否考虑一下用3DQ来检波
同步信号可以从信号发生器取(是否还存在移相问题)

这样应该可以消除二极管带来的小信号时的非线性失真,Q表线性会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很好的提议,曾试过110800,线性是比二极管好很多,此物只为高速、简便适合上班族制作,要求不高便玩玩。至于完善己有DDS、单片机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一次也没有顶过?是个好东西。Q值的简单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东西没有复杂的定量过程,唯独借助有Q表的来定量,可以异地用同材料制作线圈相互帮助定量,如有一台MV表则可作到与Q表无异。
这是走头无路的玩Q了。

网友:
成功了!

搭棚是了下!怪的是我把发生器贴近线圈测得101MV。没天地线的情况下。抽动磁棒变化不大,不知哪的是。我上不了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先别喊,这才是第一步,接下来要用一块低损耗板(如砧板)固定两个铜接线柱,离可变最近处连接起米。

网友:
没看懂!梁老师,您图上那天线座是测试口吗?(MV)的。

网友:
我先把板找好,就开工。嘿嘿!谢谢!

楼主:
磁环匝数多的一边接信号源,AB两点是接线柱,专接被测线圈的。

网友:
我接的是小信号源,分LF--HF两插空,要用那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LF是低频,HF才是高频,送入高频700K信号,接上被测线圈,转动可变电容使电压最高,要很慢的转。这就是Q值。

网友:
明白了!我试试去。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虽然是简单Q表,各部分要象Q表一样认真处理。

网友:
没您那么好的双联和接线柱呀!就是一般的收音机空连和仪表上的接线柱。等固定好了再看看给您!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己经非常准了,Q510和Q510。

网友:
网上有频率发生器的软件,安装后可做信号原只要声卡好就行20K的可以玩玩

网友M:
还在为寻找一个高Q的主可变而努力,同时也在等许老师开始第三批Q表团购。
路漫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在为寻找一个高Q的主可变而努力,同时也在等许老师开始第三批Q表团购。
路漫漫啊。。。。

坛友TNA同学曾经组织过损耗很小的空气可变的生产,可以问问他,原来用于高压发射机的天调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

金可变实在难搞. 请问电子管空气双连试过没有?实在想做.另信号发生器调在AM或FM ?频率多少? 磁环有什么要求?开关电源上的直径3Omm的磁环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