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 运放指针万用表运算放大器供电改造

楼主(2010-11-12):
MF63 运放指针万用表运算放大器供电改造

    MF63是上海第四电表厂80年代初设计生产的一款便携式中型指针万用表,线路结构采用集成运算放大器+中低灵敏度外磁表头形式,用运放获得万用表高灵敏度的同时降低了对表头灵敏度要求(200μA),表头灵敏度降低带来的好处是:动圈匝数减少重量减轻(仅680匝),使得偏转快速而灵敏。与此同时表头选用了较硬的上下游丝,使得表头动圈偏转定位性能大大提高。用硬游丝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表针的平衡性能大为提高。MF63表头采用高稳定的5类强磁钢,磁路采用场强均匀的偏形小间隙叠片极掌磁路。
    MF63指针万用表内部安装结构采用搭棚+小印刷线路板,档位开关定片庄头全部镀银。电阻配置采用锰铜线绕电阻+上无1厂定制4环电阻或大红袍,各档位i测量电阻全部搭棚焊接,放大电路零件安装在镀银印刷电路板上。
    MF63使用运放后使得电表测量性能大大提高。与普通指针万用表比MF63有几个显著的优点:输入阻抗高(直流=200kΩ/V,交流=100kΩ/V)。测量电流时电压损耗及小( 直流电流量限满度电压=25mV)。交流读数刻度线性,与直流档刻度公用刻度线,读数方便。
    限于当时运算放大器性能和电池质量的条件,早期出厂表使用6节5号电池给运放供电,当年的5号电池因密封不好,常常漏液腐蚀电池夹造成表返修,后来厂家改用4F22层叠电池供电解决了电池漏液问题。
    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4F22电池容量比较小,常因测量结束后忘了关MF63电源开关使得电池耗尽,由此经常换显得比较麻烦而且费钱,所以MF63当年的市场销量不理想,厂家和各地仪电站或供销社积压了相当一批表。尽管MF63已停产10多年,但目前市场上仍能找到全新的原包装表,为业余玩家留了一个把玩的好机会。
    对业余指针万用表玩家来说,MF63 带运放万用表是上海第四电表厂出产的指针万用表中最具可玩性的。通常表头少量失磁灵敏度降低后充磁是业余玩家最头痛的麻烦事,MF63可采用简单的换电阻来调整运放放大量即可恢复表的测试准确性能,这是普通指针表不可比的优越性。早期的MF63有欧姆100K档,因当时国产运放FC54/55性能不好,后来出厂的表取消了100K档,(原来档位开关上的100K档搭棚接线庄头空着,测量档位开关面板印上了OFF,但内部安装结构没改动)。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运放性能比20---30年前高多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性能优越的运放来恢复MF63万用表的100K电阻挡。
    玩MF63最麻烦的是4F22电池不好找,能找到的话价格也不便宜。好在目前市场上3.7V/3.2V的可充锂离子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已普及,用来改造运放供电电源比较简单实用,比较用1.2V镍氢电池升压到±6V方式的效率高而简单。经我实际试用,2节品力14500的铁锂5号电池充足一次电可供MF63万用表连续使用数月。改造运放供电电池后,MF63万用表不再有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
    下面是我改造运放供电,用磷酸铁锂电池替代4F22层叠电池的实验。
    1)锂电池的选用:磷酸铁锂电池与锂离子电池比起来有个特出的优点,自放电小使用寿命长(可充放2K次),安全没锂离子电池娇贵危险,使用方便,耐温高,耐过放电,不会过放电发热爆炸。建议同学们改造MF63电源时以磷酸铁锂电池为首选。
    磷酸铁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V、终止充电电压是3.6±0.05V,终止放电电压是2.0V。铁锂电池与锂离子电池一样要求恒流、恒压充电,充电率范围是0.2~1C。磷酸铁锂电池通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在2.5~3.6V,平台为3.2V左右,当电压低于2.9V时,可以认为电池需充电了,此时电池内的电量已所剩无几。

品力5号铁锂电池容量的测试

品力5号铁锂电池容量的测试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品力5号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为600mAh,MF63工作时耗电流约为0.2mA,600mAH÷0.2mA=3000H,1天=24H,则3000H÷24H=125天,也就是说600mAh的5号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可连续不断电使用125天,就算打个5折,用60天=2个月应该没问题。
    根据FC54运放的参数表可知,FC54最低工作电压为3V。TL061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V。 FC54是仿制国外TL061的国产产品,最低3V工作电压是绝对保守的。我做了N块MF63表测试,FC54供电在2.5V时MF63就能正常工作。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设定当供电电池电压低于2.9V时,电池电压显示为电池不合格,低于表盘上红色BAT Good指示范围。这样的设置有2个好处:保证了万用表的测量精度和提醒使用者及时充电,以免电池过放电失效(当然万无一失的最好方法是加装铁锂电池放电保护板)。

FC54运放参数表

FC54运放参数表

    2)MF63 电池检测的改造:MF63面板上的功能开关有个BAT档位,作用是检测运放供电电池的电压,内部电路为:2颗33.2K电阻(R25,R26)和表头(200μA/700Ω)三者串联组成量限=13.42V(33.2K+33.2K+0.7K=6.71KΩX200μA)电压表测量运放供电电池电压,表盘刻度板上红色BAT Good 的显示范围为10.736V---13.42V(对应测量电流范围为:160--200μA)。
     现电池改为5号铁锂电池,其最高电压为3.6V一节,2节铁锂电池=7.2V,7.2V÷200μA=36K,减去表头内阻=35.3K,再除2得到R25和 R26的值=17.65K ,17.65K可以在18K的电阻中找2颗接近阻值的电阻,其值加起来=35.3K。

3)电池夹的改造:把原电池夹底的金属片和电线拆掉,把电池夹金属片下面高出的一截塑料烫平57毫米长一段,烫平这段与原电池夹的单节5号电夹位置平行,用以放新加的2节5号电池夹,具体如图。新加的2节5号电池夹的公共极引出接MF63欧姆调零点位器的中点脚,正负极分别接到功开关上,具体如图。

拆除原电池夹金属片和电线

拆除原电池夹金属片和电线

烫平新电池夹下面凸出的塑料

烫平新电池夹下面凸出的塑料

新电池夹的正负连线接到调零的中间地线上

新电池夹的正负连线接到调零的中间地线上

新电池夹的正负接到功能开关上

新电池夹的正负接到功能开关上

以上改造仅供参考,如有错误之处请多多包涵。谢谢各位观看,。

新电池夹3根引线接线位置

新电池夹3根引线接线位置

网友A:
要顶啊,楼主的电池测量器是哪里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顶啊,楼主的电池测量器是哪里搞来的?

淘宝上摘来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摘来的图片。

太失望了 我还以为楼主做的呢

网友:
记号一个,帮顶

网友B:
好文章,图文并茂,顶一下,并问一下楼主,运算放大器FC54可换用型号,及对应管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文章,图文并茂,顶一下,并问一下楼主,运算放大器FC54可换用型号,及对应管脚图。

   坛上有不少关于MF63的帖子,搜一下就能解答你的问题。
简单回复:FC54可用TL061替代。具体的管脚图可看MF63电路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s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有毛病的表找我修呗!浙江陈老师!

网友C:
FC54其实和TL061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内部电路各种运放大同小异,仅仅失调调整端相同是不能完全说是仿造的。FC54有一个偏置端可以满足超出一般微功耗器件的工作范围而承担特殊应用,这是TL061做不到的。另外由于当时水准限制,器件需要一个外部小电容器作补偿。

就同时代的器件而言,5G26与FC54功能相似,一致性却好得多。不过这两种器件都属筛选留用的最好型号,现在还都仍然在生产中,各项性能应该比当年更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FC54其实和TL061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内部电路各种运放大同小异,仅仅失调调整端相同是不能完全说是仿造的。FC54有一个偏置端可以满足超出一般微功耗器件的工作范围而承担特殊应用,这是TL061做不到的。另外由于当时水 ...

呵呵! 学习了。5G26参数表有么?拿来看看。
四表厂MF63后期产品改用TL061,坛上有印板图,我贴过,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5G26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

和FC54一样,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学习了。5G26参数表有么?拿来看看。
四表厂MF63后期产品改用TL061,坛上有印板图,我贴过,搜一下就能找到。

5G26参数表的参数不太全,不过对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十几个电路的简单测试结果表明,失调电压范围一般不超过3mV,并且可以调到0;耗电指标稍大,标准偏置下是3mA左右,这是因为当初买的时候就是等级品但耗电超标。

手头的几个FC54指标尚可,但不如5G26平和,失调的零点区域很小,比5G26容易自激,不过这是当年的产品了,现在生产的应该不错。

网友(2012-09-08):
谢谢楼主的介绍,我也有这样一块表,也照楼主的办法试试看。

网友:
我两年前早已改成了用报废手机拆下来的电池两个供电。一直使用至今,效果不错。

网友(2012-10-31):
我有两个黑色的 4200毫安的 移动电源 4.8V输出的 是否 可以接MF63?

网友:
改表的老帖子。现在又有新方案。用移动电源不行输出1 a 只能用4天就没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G26参数表的参数不太全,不过对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十几个电路的简单测试结果表明,失调电 ...

【.................比的优越性。早期的MF63有欧姆100K档,因当时国产运放FC54/55性能不好,后来出厂的表取消了100K档,(原来档位开关上的100K档搭棚接线庄头空着,测量档位开关面板印上了OFF,但内部安装结构没改动)。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运放性能比20---30年前高多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性能优越的运放来恢复MF63万用表的100K电阻挡。】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以前国产运放FC54/55性能不好,取消了电阻档X100K档。运放性能不好,如果不取消电阻档RX100K的话,会造成MF63那些弊端?
2、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运放性能比以前高多了,那我们现在拿到的(或买到的)63表,肯定是以前生产的表,也是以前的运放,如果要加X100K的话,是否也需要把以前的运放换成现在生产的运放,是相同型号的运放还是其他型号的运放?
3、我改过一个63表,就是加了X100K,研究来研究去,发现表上的开关导电片还是需要切割的(一半用作电压,另一般用作X100K,并已取得成功),不切割的话无法利用X100K档位中的那个小的导电片。

网友:
好文章,图文并茂,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的优越性。早期的MF63有欧姆100K档,因当时国产运放FC54/55性能不好,后来出厂的表 ...

回复yhg:
   1、 有2个原因,但主要是100K档漏电。运放性能不好,受温度影响大,输出0电位不稳定。其次就是表的结构问题,100K档的绝缘不够,使得表针不能回归无穷大,这在南方潮湿气候地区尤其明显。
   2、 改装100K档的运放宜选用进口的德州仪器的TL061。
   3、你说得对,厂家后来生产时这块小的导电片都加长了,把原100K档的导电片都包含在里面了,但焊接庄头没取消。
   现在能买到性能好的运放TL061,改动时还需注意100K档的绝缘问题。原搭棚结构塑料支架绝缘性能不是很好的,如果是氟塑料就没问题。

网友(2014-09-01):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27):
今天旡意搜到此贴,不错.顶一下.

网友:
很不错!有块63正准备改电源

网友:
记号下   说不定哪天能用上

网友(2015-03-09):
引用 楼主:
呵呵! 学习了。5G26参数表有么?拿来看看。
四表厂MF63后期产品改用TL061,坛上有印板图,我贴过,搜一 ...

朋友,没找到您说的电路板,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两节9v电池,不知道是否妥当

网友:
好东西 好想有一个

网友(2015-07-25):
直接用就过去的小灵通锂电池代替最合适,焊接一个层积电池的卡扣就行了。

网友(2015-09-25):
学习啦,有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2015-11-17):
上海精四的MF63万用表双6V/4F22方电供电改造方法:第一种是用6F22/9V方电进行改造,方法是将外壳尾部铁包边用斜口钳理直或剪掉,用改锥在头部(按扣接电位置)把方电芯顶出(记住方电芯的位置方向),它由6节1.5V小方电层叠压制而成,用美工刀将尾部2节切除。每节中间是用纸片隔离,按顶出时的顺序方向压入二节,用扁嘴钳将尾部导电多余的导电扁带进行折叠压接入原方电尾部位置,将四节方电芯全部压入外壳,用剪刀根据四节方电芯长度修剪铁皮外壳,修剪至高出四节方电芯3至5mm,将铁皮外壳向里进行包边直至将方电芯压紧即可,对方电进行电压测量一般为6.6V左右,同时铁皮外壳对正负极进行测量应该无电压,如有电压请用电工绝缘胶带包覆绝缘,到此改装结束。第二种是采购碱性电池9V/6LR61方型电池,内部是由6节LR61碱性电池串联而成,改造方法是在碱性电池9V/6LR61方型电池尾部正中间用电烙铁将底部塑料封片烫个孔,再在黑色发泡垫片中间烫个孔就能看到电池银色连接片,在电池银色连接片上焊接一根导线引出就是6节LR61电池的中间点,即为:正极——3节电池——焊接点——3节电池——负极,焊接上电池扣作为±4.5V的0V点,到此改造结束。

网友:
      楼上,多此一举,直接用9V就行。

网友F(2017-06-13):
我是用op07该改的运放,效果不错那个调零电位器基本不用。

网友(2021-01-13):
弄了2节三元锂电池用上去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头有一些CR123、18350及5#、7#锂电池,有空试试看。现在用的是CR2032.

7#锂电池不错。电池夹可以轻松放到电池仓里。不需要大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op07该改的运放,效果不错那个调零电位器基本不用。

我现在买了一块3.7转正负9伏的模块,调零电位器也不用了,我觉得只要正负电压相等,调零电位器就没有用。

网友(2021-02-28):
太麻烦了,直接9v电池多简单,又便宜。而且这种表使用几率很小,不可能拿来当主力表用,所以用9v足矣。
有时候刷单弄得9v电池都用不了放坏了。

网友:
我用四节电脑主板上的纽扣电池,两两串联,取得正负六伏,用在63表上,也取得成功,体积小巧,至今还在用。

网友(2023-09-30):
早期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