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1型Q表的PCB单板型初搞

楼主(2010-11-13):
(图片)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几处有建议:A处:右下-似乎没有接通;B、C处:步线直角能换成园弧;D处:地线连接线换成单片机2、12接连接线;E处:连接线长一点,布线宽松些;F处:电容向右偏上移动(E处右边),不影响单片机插座插拔,也可以使键盘向上挪动一点,缩短PCB长度;G处:俩电容及G上方电阻位置可旋转90度布置,白线范围内元件占位可缩小,下方元件得以上移动(幅度与键盘上移配合)。
感觉元件还可以排的更整齐些,说错了请更正,遗漏的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几处有建议:A处:右下-似乎没有接通;B、C处:步线直角能换成园弧;D处:地线连接线换成单片机2、12接连接线;E处:连接线长一点,布线宽松些;F处:电容向右偏上移动(E处右边),不影响单片机插座插 ...

我按到您的建议在改一下。

网友:
呵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楼主受累了,请多包涵。单片机13脚引出的连接线拉长点,直接跨到左边,其相连电阻就可竖向布置,整个PCB下方中间的空位去掉,并把LOGO移动到单片机下方,这样键盘的位置就扩展的较大,可以选用大一点的按键(或带帽的),或把按键布置拉开些,方便操作;那个AD9833看看如果逆时针转90度布置,B处是否要好些。

楼主:
您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