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加低放的尝试

楼主(2010-11-14):
昨晚按下图做了个放大器,把以前做的各种矿石机一一作了实验,感觉正如本版规则所说的“……无论对高频还是低频进行放大都会产生失真,使音质变差。 ”除了声音响亮以外,其余没有任何好处。原来选择性还好的矿石机,加上放大器选择性立刻变得一塌糊涂,只能收一个强台了,音质也绝对不是没加放大器之前可比的。我想,要获得理想的音质,怕是要采用较高级的功放才行吧?高阻耳机也得换掉,那就不是玩矿石机了。

网友: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低造成的

网友A:
应该是放大器输入阻抗失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放大器输入阻抗失配吧!

愿闻其详,请楼上二位不吝赐教。

网友B:
提高输入阻抗可以采取把矿机直流通路电阻10KΩ提高到100KΩ,管子的β取的大些最好大于200,在管子的射极加一100Ω的小电阻,可以把输入阻抗提高10KΩ以上。

网友C:
低放只是将能通过检波管的信号放大。

加高放好,弱信号可以提升至检波管的工作状态,收台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放只是将能通过检波管的信号放大。

加高放好,弱信号可以提升至检波管的工作状态,收台更多。

您说的没错,只是那就要上晶体管与集成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入阻抗可以采取把矿机直流通路电阻10KΩ提高到100KΩ,管子的β取的大些最好大于200,在管子的射极加一100Ω的小电阻,可以把输入阻抗提高10KΩ以上。

谢谢 ,我再试试,有消息再反馈。

网友D:
矿石收音机从何谈起加装高放!
舌簧喇叭音质差,用800欧耳塞机收听,适当调整低放管集电极电流,让音量最大而不失真。
此时原矿机选择性不会改变,音量增大。当然原汁原味的矿机味会受影响。
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石收音机从何谈起加装高放!
舌簧喇叭音质差,用800欧耳塞机收听,适当调整低放管集电极电流,让音量最大而不失真。
此时原矿机选择性不会改变,音量增大。当然原汁原味的矿机味会受影响。
供楼主参考。

我加了放大器的结果是其中的两台矿石机选择性明显变差,有一台双调谐的要好得多。那两台选择性变差的只能满意的接收本地的一个强台,其余的台再收听时都有这个强台的声音串进来,但不加放大器时没这个现象,估计是音量小时不明显的缘故。

网友:
低放、高放都不加是无源接收,蚊子声也是乐趣。

试加高放、低放也是一种玩法,都试试有好处。能明白许多道理,了解无源接收的门限导通状态。也能辅助矿机弱信号接受,加开关有源/无源转换,会促使你想办法用无源方式收到更多的弱台,逐步提高矿机的性能。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做组合机也行

网友:
舌簧喇叭不如舌簧耳机,音质太差,换变压器加动圈喇叭。

网友:
加陷波电路,串在天线引入端就行,将强台声音压制

网友:
建议建议加一级K30A做的高阻输入级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放大器的结果是其中的两台矿石机选择性明显变差,有一台双调谐的要好得多。那两台选择性变差的只能满意的接收本地的一个强台,其余的台再收听时都有这个强台的声音串进来,但不加放大器时没这个现象,估计是 ...

是的,您说的对。“估计是音量小时不明显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