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1型Q表PCB第二搞

楼主(2010-11-14):
(图片)

楼主:
要做Q表的,就一起检查一下吧。PCB我准备下午发去制作了。

第二搞根据ckey999的建议做了修改。谢谢ckey999

我准备给L.D.XIONG和60版主分别做一块表芯,所以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做了PCB,下午发到工厂制作。

其它人的元件您们自已卖吧。

网友:
很快哦,雷厉风行哈。

网友:
看着要匀净些了.

网友:
发电路板厂做的板子最好是用专业的软件画。导线最后用45°线或圆弧过渡,尽可能避免直角拐弯。焊盘最好补泪滴,特别是单面板。电阻的脚间距最好统一,(1/4w的电阻间距400mil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