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J1+6N7P单端电路图

楼主(2010-11-14):
手头找到2个6J1和一个6N7P
想做一个单端
求图纸

楼主:
没有图纸怎么动手啊?

网友:
你好改一下他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怎么动手啊?

你好改一下他用6N7P制作的单端放大器
江苏 钟文祥
极双三极管,性能卓越,既可用于作负栅偏压电压放大,也可用于作零栅偏压下功率放大,该管内阻低,放大系数高,是小功率三极管中的珍品。6N7P灯丝电压6.3V,电流800mA,阳极电压300V,屏耗最大6W,单管内部两只三极管并联,在屏压300V屏流351mA下,最大能输出4W左右的输出功率,音色具有密度感,独树一帜。本机电路如图,前级采用音频专用五极管688P作电压放大,推动级采用单三极管6C5P(6C2C)担任,相当于半只6N8P,末级6N7P工作于零栅压,6C5P栅偏压为-8V,6B8P栅压为-1.5V,图示工作点仅供参考,由于各个管子离散差异,应分别对待,保证各管工作于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找到2个6J1和一个6N7P
想做一个单端
求图纸

把6j1接成三极管,电路增益不需太高,各自去推6n7的一半,做双声道小功率单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还是有知音啊
顺便问一下你:
有人说6N7P是共阴极
不能分开用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我也看到过相关文网文的介绍、、、、、、国产的6N7P的确是共阴极的,管子就是这样封装的。不好在里面“分开”,两只各自并联倒是可以
以前我做过这种小胆机,不同的是前级是一支6n1、、、、、、输出变压器我用到9k、、、、、、配接高灵敏度的喇叭或是音箱,响度尚可,但我个人经历认为还是做耳放合适些,尽管做出来也算是“够”功率,根据传说中的“力度”(我不知道怎么才叫标准的力度) 玩呗,O(∩_∩)O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只各自并联后能有几瓦输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实验的电路大约1.5w-2w,但看他阳极结构有望突破,但他阴极面积不够、、、、、、 小弟我用管子算是比较温柔、保守些,旨在善待、、、、、、或许别人用起来可以更酷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你上些照片和电路图看看?

网友:
好的,那还得巴拉巴拉杂物间找找实物再说,好多年了,嘿嘿,电路图还记得,我给绘制好些,自己做过的东西就像学会骑自行车,很难忘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麻烦你巴拉巴拉杂物间吧
有可能的话出手给我
省的我再动手费劲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没问题,能另老兄开心,在下也是开心,如果不着急用,是否可等到大赛结束后俺再去杂物间“与鼠共舞”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呀
那就有劳你了

网友:
我做过6N7P单端,是用6N3来推的
声音确实好
不过6N7P是共阴双三极管,做功率管只能并管使用,就是说要做双声道至少得2只6N7P才行
单端时,功率也比较小,不会超过1W
适合当桌面小功放或者耳放用
俺发的制作贴一时没找到,应该在发烧区或者电子管区的
这里附上俺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你图里的那个乙类推挽图不错嘛